新手发问,管子发烫厉害

楼主(2011-06-05):
我是电调新手,按夏风给的电路搭了无刷电调,MCU是C8051F330。驱动硬盘里的无刷,电源电压小于或等于10V时,电流只有120MA,电机和管子都正常,当电压升高到11V时,电流会突然升高到4A的样子,上臂管子温度骤然升高发烫,下臂温度正常,如果减小电压到10V,就又恢复正常,当接KV1100的航模电机时,5V左右的电源电压就让电机达到370MA的电流,增大电压的话情况和上面相同。希望各位帮我分析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我用的下臂PWM输出。

网友:
我也遇动个问题,
现在PWM控制进入不了闭环。
我也用的是夏风的电路,但我用的是AVR的168-20外接的20MH的晶振。
上臂用的P管,以和AVR的默认电压配和。
下臂还用了下拉电阻。

我用硬盘电机250的PWM时进入过闭环。这时接近直流,自举升压不起作用。

现在用新西达的电机在PWM时无法进入闭环。
测不到反电动势。不知道为什么。
我把过零检测104电容去掉后,倒是能测到反电动势了,但还是无法进入闭环。

开环倒是可以运行。但这样不是办法。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图是我的电路图,望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人说,PWM要设置死区时间,但我不知道C8051F330的PWM该如何设置,好像F330没有硬件死区功能,只能软件上来了,各位的PWM中是否加入了死区时间控制

楼主:
谁能帮帮我嘛,这几天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我换相没延时,一检测到过零就换相,电压始终不能过10V,不然电流一下就增大很多,到底是什么原因,没设死区?换相不正确?,还是什么,大家帮帮我呀

楼主:
我这个问题怎么就没人帮我回答呢,是我没问对,还是没说清楚,还是太简单了没人愿意帮我呢,这里不是有很多热心人吗,都跑哪里去了,

网友(2013-01-27):
我也遇到了差不多的问题,搞了好几天了, 悲哀啊

网友:
上管驱动电压保持恒定试一试,我手机上网的,看不清图。应该是电压高了之后,上管进入放大区了。或者驱动级换低VCEO的三极管。终究这种驱动方法不靠谱,图腾柱驱动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