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LM324的噪声大吗?我要用在电流采样放大的采样电阻很小才几m殴担心电流小的时候

楼主(2011-06-05):
Rt

网友:
用仪表放大器,
我2毫欧的电阻,小于1A的电流都没有问题. 呵呵,放大器是NI的

网友:
噪声倒不是主要问题,输入失调大,温漂大是主要问题,换用OP07吧。

楼主:
可惜板子在昨天已经做好了,这里又买不到TL084只能用324了

网友:
看你电流要多大分辨率了!你几十安的很好用,几十毫安的就不行了!

网友:
同意4#。采样电流大的话,还勉强凑合。

等着看lz到时候的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