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ALTERA和Lattice的二合一usb下载线

楼主(2011-06-05):
关于usb下载线的问题,论坛里有过很多讨论,三合一的下载线最终没有成功吧?我认为ALTERA和Lattice的二合一下载线,应该已经能覆盖一部分人的需求,可以使用一片CY7C68013+CPLD实现,哪位能分别提供一下altera和lattice的电缆资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实现二合一,成本在40元左右。

网友:
主要是LATTICE 用得少  这两年都不如ACTEL 了

网友:
Altera和Xilinx的合体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altera和xilinx的合体没有问题。

恩 是的 去年我开发了一个 一直卖得挺好

楼主:
我已经找到方法了,CY7C68013+EPM240+24C64就可以搞定;做成mini-usb blaster,只有一元硬币大小;altera就是大家常见到的方法,lattice也找到了类似的方法,然后用cpld切换模式,并且用一个独立bank实现电平的转换。成本不到40元,有兴趣的顶一下,搞定后把原理图晒出来。

楼主:
ALTERA和Lattice二合一的迷你USB blaster Logo (原文件名:221JTAG_1.png)

楼主:
原理图/PCB已经都画好了,拿去打样了。主要芯片是EPM240、CY7C68013A-56、24C64,尺寸为23X45mm,外壳和Logo都已经在定做了,成本核算了下,大概要45元。工作原理就是用一个按键切换不同厂家模式,设置保存在EPM240的UFM中,EPM240依据不同的厂家模式,提供不同的IIC读取的内容用于自举,自举后采用厂家的驱动代码,PC机端免驱动。CY7C68013工作起来后,EPM240把该厂家对应的JTAG管脚连接到对外的连接器上去。支持多种工作模式,支持多电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探讨下,muok@sohu.com。打算在淘宝上卖,论坛上的朋友发邮件给我,测试好后59元就可以出。

楼主(2011-07-07):
焊好的板子,正面,反面及外壳,标签 (原文件名:DSCF2242.JPG)

楼主:
板子终于焊好了,用了4个小时,修正了逻辑中的小错误,调试成功!ALTERA的JTAG、AS模式都试过了,Lattice的JTAG和SPI下载都试过了,好使!
大概的使用方法是这样的,初次上电默认工作在ALTERA公司模式,如果按下按键,则自动切换到lattice的模式,并复位USB单片机,重新自举USB设备。PC机设备管理器中出现lattice的电缆。此后,下电再上电仍然工作在Lattice模式,因为配置保存在EPM240的UFM中了!直到再次按键切换模式。方便好用!

网友:
楼主.看到你店铺里的三合一价格是66元啊.不是59元啊?

楼主:
to 【13楼】 boming

66元是加入了逻辑分析仪 saleae的功能,如果你只要altera + lattice,店铺里的宝贝是有这个选项的,仍然是59元。

楼主(2011-08-15):
顶起,秀一下我的下载线!盒子真的很漂亮!

支持带电插拔,插反不会损坏。迷你外观,坚固耐用。

网友:
能把AT24C64的固件文件发给我吗?谢谢!

网友:
我的邮箱地址ourdev_sun@126.com

网友:
能把AT24C64的固件文件发给我吗?
我的邮箱地址ourdev_sun@126.com

楼主:
to 【18楼】 kavinsun

这个24C64只保存了ALTERA公司的固件。Lattice和saleae的固件,全部做在CPLD内部的user flash memory中了,这也是我们能小型化的重要原因。

网友:
着吗像在做广告啊

网友:
搞错了,还以为24c64中保存的是Lattice的固件呢
能把Lattice固件发给我吗?ourdev_sun@126.com

网友(2011-10-19):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能把代码发一份给我吗。我的邮箱是luojinqiang2008@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想要啊,我的邮箱是luojinqiang2008@126.com

网友(2011-12-15):
我想购买搂主的下载线,已在你的淘宝留言,

网友:
你好,我是楼主,你拍了么,我今天给我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