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入口的TVS管经常烧坏,悲剧。

楼主(2011-06-05):
首先祝大家端午快了。向我种远离家工作的每到节日就想家啊

      我们做的一个产品。供电电压是15到30V的电源入口处加了个36V的TVS管,有一家客户反应我们的产品经常在他们放假结束后,在来上班重新开启机器时坏掉,也就是上面所说的TVS管烧掉,短路了。
      他们给我们产品供电的电源是24V的问题应该不大,我猜测是开启机器时候,尖峰电压能量太大导致TVS管坏的?
      我想用以下的办法不知道可行不的,(初次为客户解决实际问题,心里没底啊)欢迎板砖。
      1  TVS管前面的电源线上串个电感。(削弱尖峰脉冲)
      2  在串个快速恢复保险丝
      3  把TVS管的功率换成1500W的(原来是600W)。

网友:
菜菜,觉得你说的很对,一起等高人建议

网友:
用两级保护,TVS的功率比较小,第一级用气体放电管,第二级用TVS,中间加个电阻,或者PPTC

网友:
对这个不大熟悉,不过把TVS管的功率提升就不怕尖峰电压把其他电路烧掉?

网友A:
关注!
电源输入口从来没用过TVS,一直都用电感后并接压敏电阻和Y电容方式
习惯性动作,没有仔细分析过这么用的原因

国外大品牌用的电源也基本是这种做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他不说,仅加大功率,不会影响尖峰的吸收

网友:
改用压敏电阻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我在找找资料。

网友:
应该是击穿时电流太大了吧,反正我是在tvs前面串一个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C:
看看这个文件应该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放电管常用于多级保护电路中的第一级或前两级,起泄放雷电暂态过电流和限制过电压作用。优点:绝缘电阻很大,寄生电容很小,缺点:在于放电时延(即响应时间)较大,动作灵敏度不够理想,对于波头上升陡度较大的雷电波难以有效地抑制。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 + TVS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两级保护,tvs的功率比较小,第一级用气体放电管,第二级用tvs,中间加个电阻,或者pptc

放电管适合高电压小电流吸收,他这个明显是低电压大电流,用放电管有点问题哦。
我觉得用串电阻并电容的传统方法就可以了。当然,那个TVS还是要的。

网友E:
LZ这个问题,我用浪涌发生器做过很多次的组合试验。

仪器选择:雷击浪涌发生器,试验波形 1.2/50电压,8/20电流

600W 28V TVS,正常工作电压24V,电源输入加500V浪涌,没有问题,后续电路正常。
浪涌升高到800V左右就会短路了,后续电路也不工作,TVS冒烟。

换3000W 28V TVS,浪涌电压给到1000V的时候也会短路,TVS冒烟。

在电源输入与TVS之间串联自恢复保险丝 0.5A 60V,试验结果没有改善,TVS同样短路冒烟。

把自恢复保险丝更换成 2欧姆1W 的功率电阻,1000V浪涌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十分感谢。等上班也做下实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注!
电源输入口从来没用过tvs,一直都用电感后并接压敏电阻和y电容方式
习惯性动作,没有仔细分析过这么用的原因
国外大品牌用的电源也基本是这种做法

对啊,在电源级都不用TVS管的,因为TVS管是解决瞬间的剑峰问题的,电源一般就如4楼说的用差模,共模圈,压敏电阻等
TVS管用在通信上多些。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用两级保护,tvs的功率比较小,第一级用气体放电管,第二级用tvs,中间加个电阻,或者pptc
放电管适合高电压小电流吸收,他这个明显是低电压大电流,用放电管有点问题哦。
我觉得用串电阻并电容的传统方法就可以了。当然,那个tvs还是要的。

楼主这种问题,我估计不是设备本身的冲击,而是其他感性负载引起的杂波传送过来了,比如日光灯,电机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头试下。

网友:
压敏电阻是高能量器件,压敏属于钳位器件,他会把电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TVS管是小能量器件,它需要搭配一个限流电路,也就是这里的PPTC 。

网友G:
压敏电阻是高能量器件,属于钳位器件,他会把电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TVS管是小能量器件,它需要搭配一个限流电路,也就是这里的PPTC 。 压敏电阻选型为10D390K。后级的瞬态抑制二极管选型为SMBJ36CA-TP。

网友(2011-12-02):
回复 网友A:

为嘛不用TVS 我们一直用TVS

网友:
回复 网友G:
压敏电阻是高能量器件,压敏属于钳位器件,他会把电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tvs管是小能量器件,它需要搭配一个限流电路,也就是这里的pptc 。

这样是有道理的 我用的时候 搭配的是一大功率电阻

网友:
限流,要看TVS官功率问题

网友(2012-02-04):
TVS不适合电源管脚用  压敏电阻防过压
Y电容和共模电感防静电 就够了

网友:
怀疑是不是没有Y电容和共模电感?只一个TVS防护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主知道不知道浪涌电流的大小?如果知道可以选一只和 最大浪涌电流相适应的TVS
电压值*最大浪涌电流值,等于TVS的最大功率值。如果无法确定最大浪涌电流的大致范围,则选用功率大些的TVS为好。PM是TVS能承受的最大峰值脉冲功率耗散值。

网友:
必须要压敏电阻和TVS相结合啊,单独一个TVS肯定不够的

网友:
学习 学习·感觉还是功率电阻+个TVS组合最合适

网友:
采用两级防护吧,前一级可以用压敏电阻,后一级用TVS,两级之间建议用大功率电阻,例如1W,1欧姆

网友(2013-05-29):
引用 网友E:
LZ这个问题,我用浪涌发生器做过很多次的组合试验。

仪器选择:雷击浪涌发生器,试验波形 1.2/50电压,8/2 ...

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这个问题,我用浪涌发生器做过很多次的组合试验。

仪器选择:雷击浪涌发生器,试验波形 1.2/50电压,8/2 ...

这个试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文件应该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学习下此文件!

网友:
值得学习,有设备的做做实验试试。

网友:
浪涌保护通常需要多级,第一级要求的高的话一般用气体放电管,后面串自恢复保险丝,然后是TVS

网友:
上班重新开启机器时坏掉,也就是上面所说的TVS管烧掉

肯定不是保护的问题啦,就算没有保护也不应该的啊,查查电路、还有TVS管质量是否有问题

网友:
气体放电管 有关断电压的 ,直流电压里不能随便用

网友:
楼主最好能用数字示波器单次触发捕捉下波形看看

网友(2015-04-24):
引用 网友A:
关注!
电源输入口从来没用过TVS,一直都用电感后并接压敏电阻和Y电容方式
习惯性动作,没有仔细分析过这么 ...

你好,能给个参考电路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压敏电阻是高能量器件,属于钳位器件,他会把电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TVS管是小能量器件,它需要搭配一个 ...

学习。。。。。。。。。。。。。。。。

网友:
学习了,还是功率电阻加TVS好。

网友(2015-09-11):
浪涌没过

网友(2017-02-24):
引用 网友E:
LZ这个问题,我用浪涌发生器做过很多次的组合试验。

仪器选择:雷击浪涌发生器,试验波形 1.2/50电压,8/2 ...

这个实验好,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lm2575电路后面加了一个电感和电容,后又加了个TVS,本想防静电,结果TVS老是要坏掉,导致LM2575也挂掉,
现在想想,把电感和电容去掉,电感的位置换成1R1W的电阻,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2018-01-24):
引用 网友A:
关注!
电源输入口从来没用过TVS,一直都用电感后并接压敏电阻和Y电容方式
习惯性动作,没有仔细分析过这么 ...

请问电感用共模的还是普通的就可以呢

网友(2020-01-08):
楼主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