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OV7670+FIFO+3.0TFT)+代码、思想详细注释——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6-05):
如题,端午节废寝忘食奋斗三天出结果——(OV7670+FIFO+3.0TFT)+代码、思想详细注释——有图有真相!
一直都是从神坛拿东西,这回共享一回,有详细注释。
摄像头模块是guanfu_wang那儿买的,效果很牛X!
以下是主函数中说明:
/***********************************************************
XXXX:Designed by LuoFaJiang —— 刺客
                如有雷同,当没看见!
说明:该程序中SCCB部分及摄像头初始化部分照抄guanfu_wang的,表示感谢哈
在这儿给他打个小广告哈:http://shop37116146.taobao.com/
其余FIFO部分为参照guanfu_wang的程序及datasheet自己写的,第一次看着
英文资料弄,比较头痛。

感觉思想不错,给大家分享下,希望对初学者有帮助!
————————————————————————————————————
————————————————————————————————————
主要思想为:
    始终保持FIFO片选和读(WEN)有效(这个和guanfu_wang的例程应该是
不一样),在进入循环前,首先FIFO_WRST_L();为FIFO第一次复位做准备,然后
等待帧中断(VSYNC),在中断中,首先判断前一帧是否写完,如果没写完,
就不要这一帧的数据,退出中断继续写上一帧,如果写完,就复位写FIFO,
开始写入数据,然后(其实和FIFO几乎同步,但是写TFT比写F IFO慢
得多,故不用担心数据出错,同时能保证高效和数据准确)复位读FIFO,开
始写TFT,如此循环。
    总的说来,程序流程设计效率还是比较高(具体多少帧/S没算过,大概可
以达到诺基亚7100S手机摄像头2/5的速度,大概在5~8帧/S),还说过得去吧,呵呵
我已经很满足了...
—————————————————————————————————————
—————————————————————————————————————

编程环境:
          AVR Studio4.17 + WINAVR2010
硬件环境:
          Mega128 @ 16M  使用Mega128在3.3V下小小超到16M,比较稳定)
          TFT为WQVGA3.0寸240*400屏,安富莱的,驱动为SPFD5420A

注:程序中delay.h为修改过的延时函数,针对8M晶振,包含的东西比较繁杂,
    ,所以就不加进来了,大家可以自己写一个代替,但是建议大家用库的延时
        函数,否则一优化就被和谐了!!!

其中刷屏速度没测过,或许还能高一点,哪位师兄搞出更优化的说一声哈!!!

再有,下面图片是在傍晚用手机照的,手机130W的像素,大家将就看了,另外,接线
是自己飞线,没画原理图,接线在程序定义里面都有,你懂的!
先贴主函数代码:(全部程序在下面链接)
int main(void)
{
   PIN_Init();          //TFT引脚初始化
   T_SPI_Init();        //SPI初始化
   TFT_Init();          //TFT初始化
   Pant(0x0000);            //TFT清屏

   Sensor_Init();       //传感器初始化
   M128_INT01_Init();   //外部中断0,1初始化

   FIFO_OE_L();         //FIFO片选使能
   FIFO_WEN_H();        //FIFO写使能
   FIFO_WRST_L();       //为FIFO第一次复位做准备

   asm("sei");          //开全局中断
   PORTA=0xff;
   DDRA=0xff;           //A端口输出,用于下面设置TFT窗口参数
   Address_set(0,0,239,319);//设置TFT窗口参数为240*320
   PORTA=0xff;
   DDRA=0x00;           //A端口上拉输入,以免影响摄像头和TFT数据传输
//*********************************
//*********************************
   while(1)
   {
       if(!Frame_Writed)       //查询该帧图像是否没有写过
        {                      //写过,就不再写,等待下一帧
           Frame_Write_State=1;//正在写TFT
           Write_Picture();    //写TFT
               Frame_Write_State=0;//写完TFT
               Frame_Writed=1;     //该帧图像被写过
          }
        while(Frame_Writed){}  //等待下一帧图像来临
   }
//*********************************
//*********************************

   return 0;
}

网友:
今天真是太幸运了。一进来就发现我离楼主这么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黑屋啊,呵呵

网友:
恭喜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4NjUxNjQw.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来了哇,还附带打个小广告,呵呵,拜老大!!!

楼主:
没事儿干,自己顶一个!

网友:
楼主厉害!赞

问问,连线这么长不会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也不算长,应该是FIFO驱动能力很好,原本加了NOP小延时了一个(程序中可以看到),后来去掉了也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定要顶啊……

楼主(2011-11-29):
话说前一段时间没事干,编了个定时器程序测了一下,达到8帧/s,还是不错的。

网友:
应该很好玩~

网友:
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D(2012-04-03):
能配置OV7670至400*240么?这样屏幕就能满屏啊?

网友E:
摄像头多少米一个?

网友(2012-05-22):
所有摄像头问题都顶

网友F(2012-06-25):
最近开始有兴趣,谢谢楼主,只是附件暂时下不来,呵呵

网友:
留着,后面有空看

网友G:
为什么附件还是无法下载呢?楼主能给我发一份么?totoro0130@163.com,多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TFT是什么型号?用M128全屏刷新迟钝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附件还是无法下载呢?楼主能给我发一份么?,多谢

附件已经重新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配置OV7670至400*240么?这样屏幕就能满屏啊?

可以的,只是这样子视野就小了,因为在QVGA时是亚采样的,用240X400就不能亚采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多少米一个?

王老大那儿买的,85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开始有兴趣,谢谢楼主,只是附件暂时下不来,呵呵

附件已经重新上传,在后面回帖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TFT是什么型号?用M128全屏刷新迟钝不?

SPFD5420A的驱动器,现在刷摄像头频率为8FPS,对跑16M的AVR来说,个人觉得很不错了,相对于72M的STM32来说的话,STM32
的IO速度感觉有点坑爹

网友:
不错 手里有一个ov6620 有时间可以捣鼓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SPFD5420A的驱动器,现在刷摄像头频率为8FPS,对跑16M的AVR来说,个人觉得很不错了,相对于72M的STM32来 ...

8FPS?那不是很迟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8FPS?那不是很迟钝了?

你也不想想,这是AVR,晶振才16M,自己算算数据量好大,要快就搞STM32,30+FPS!搞得不好STM32也就15FPS的样子。

网友I:
现在好像还是不能下载啊,先留个脚印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也不想想,这是AVR,晶振才16M,自己算算数据量好大,要快就搞STM32,30+FPS!搞得不好STM32也就15FPS ...

驱动稍大尺寸TFT,估计STM32F4系列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驱动稍大尺寸TFT,估计STM32F4系列的还可以

我说的是驱动OV7670刷TFT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好像还是不能下载啊,先留个脚印

37楼有重新上传的代码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37楼有重新上传的代码包!

下载了,谢谢

网友:
厉害啊,最近才学习AVR

网友:
太谢谢了。正在学习如何用摄像头。

网友(2012-07-28):
mark,想用msp430搞,先看看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pgm_read_byte()是在哪里定义的?怎么着不到?

网友:
谢谢楼主,抓紧时间看!

网友:
颜色不对,红色变成淡红色,头疼!!!

网友(2012-09-20):
给力. 带劲!!

网友J(2013-02-06):
lz的atmega128开发板,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啊TS8900-M128

网友K:
找到了  哈哈  发哥  顶了

楼主(2013-03-18):
引用 网友J:
lz的atmega128开发板,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啊TS8900-M128

呵呵呵,看着亲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到了  哈哈  发哥  顶了

嗯,慢慢整嘛

网友:
学习Winavr的留个爪印。

网友:
不错!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贴要顶一下

网友:
不错,我也刚刚开始玩摄像头,请教了!

网友(2013-04-19):
膜拜一下!

网友:
一直有这个想法,做一个摄像头一个显示器,做成遥控的。
哈哈,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