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制冷片DIY超厉害!

楼主(2011-06-05):
花了49元钱从淘宝上买了一片TEC2-19006双层半导体制冷片,接上12V6A的开关电源,不到十分钟,电源挂了~~
只好换成8.5A12V的开关电源,涂上导热硅脂,配上散热铝块(不是很大)和9CM风扇、黑色导冷模块,通电,热端散热片温度飙升至49℃,后来又回落至44℃,电流稳定在4A左右,整整工作了4个小时,结果导冷块成了大冰块。

冻成大冰块 (原文件名:P5280021.JPG)

凑近点 (原文件名:P5280025.JPG)

加上薄泡沫片,效果不错,仅仅一刻钟就成这样了

做个小冰箱,大约能放4个易拉罐

自制泡沫箱 (原文件名:P6050061.JPG)

运行30分钟后空载温度 (原文件名:P6050066.JPG)

放入两瓶椰奶,工作半小时 (原文件名:P6050063.JPG)

哈哈,弄来一个超级超级大的全新的CPU散热器,热端温度只比室温高3℃,比水冷效果还好

仅仅工作10分钟就这样了 (原文件名:P6050001.JPG)

热端温度非常低 (原文件名:P6050078.JPG)

楼主:
换上新的散热片之后结霜变化

5分钟 (原文件名:5分钟.JPG)

10分钟 (原文件名:10分钟.JPG)

15分钟 (原文件名:15分钟.JPG)

20分钟 (原文件名:20分钟.JPG)

30分钟 (原文件名:30分钟.JPG)

40分钟 (原文件名:40分钟.JPG)

50分钟 (原文件名:50分钟.JPG)

60分钟 (原文件名:60分钟.JPG)

70分钟 (原文件名:70分钟.JPG)

80分钟 (原文件名:80分钟.JPG)

90分钟 (原文件名:90分钟.JPG)

90分钟(2) (原文件名:90分钟(2).JPG)

网友:
哥们,你的tec是几瓦的?我也在用这个东西,
attention: as the resistence of tec is very low ,perhaps just between 1-2ohm,you must add current limit resistor to limit the current flow tec ,
for example, i=12v/2ohm=6A, so the first switch power can't work for a long time,

网友:
mark,又长见识了

网友:
本来想用这个做冰箱或小空调,但发现这的东西的效率和压缩机一比,太低了~

网友:
这个散热器的功率快超过CPU的功率了

网友:
纯粹烧电,而且,烧电烧的太厉害。

网友:
lz能不能给个链接,我之前拆个饮水机的试过没什么制冷效果。
  不知道是因为坏了还是什么。

网友:
强,可以做个微型冰箱了。但这功耗也太大了吧,70几W

网友:
致冷片的热效率只有压缩机的10~20%

楼主纯烧电

网友:
效率太低了。。。玩玩还行,真正使用还不如去买个小冰箱呢

网友:
厉害,就是太耗电了

网友:
楼主冷凝水你准备如何解决啊

网友:
加在CPU上,这个散热太牛逼了

网友:
加要CPU,你电脑死的很快的,CPU附近会有水的.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佩服!至于效率有多高,各有各的优点!这个我喜欢,我也有个,呵呵

网友:
lz你的制冷片哪买的?我上次做了个冷热端都是用至强的纯铜散热器+风扇,温差只有10度

网友:
制冷片咱玩了很多片,只要热端温度控制在40度以下时效率最好,结个冰也不奇怪,但制冷效率不会超过0.6,而压缩机的普遍在1.6以上,所以用来玩玩可以,做小冰箱有你后悔的,淘宝上的那些个300左右的不用去想了,一天开下来最少2度电,一个100L的冰箱还不到1度呢.

对于那些个用液氮降CPU的有点想不通,CPU能工作在零下一百多两度吗?IC的工作环境不大多是-40~125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见过国内有个牛b人加过,有办法解决的,我给大家找找那帖子,等下,大三看的吧,现在也不知道找不找的到了,稍等

好像是用像皮泥填充CPU周围,不让冷片和空气有接触

网友:
正在计划用这个做一个小冰箱~~

呵呵,有兴趣的可以在淘宝上搜“半导体制冷片”~~

在箱子里面做个简单的温度控制应该会省电一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蒸发器貌似温度没有那么低,不知道为什么
cpu温度不能太低,记得曾经参赛的时候,曾出现稳定性超差的情况,后来发现是温度太低了,那个时候才-40左右,要是换液氮的沸点,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我有两片,不过电源太差了带不起来

网友:
这个东西控制起来是不是很方便?? 做各种植物培养箱???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在cpu上,这个散热太牛逼了

谁让你温度控制在0下呀。弄个20度不就够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lz你的制冷片哪买的?我上次做了个冷热端都是用至强的纯铜散热器+风扇,温差只有10度

你不能把冷端也风扇啊,那温度怎么下得去呢,你那不是冰箱是空调!

网友:
楼主散热用的是超频三红海?我的电脑用的这个,真是物美价廉的好东西。

网友:
这边冷的厉害,电源那边热的厉害

网友:
mark,以后自己diy小冰箱

网友:
自己弄了个小冰箱了,但电源不合适,只能降5度左右,不过是用的2个12706串起来用19V的笔记本电源,感觉是电力不足,达不到致冷效果。。

网友:
主要是LZ散热好,这东西就靠散热,要是热面能散热到30度,冷面可以-2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lz你的制冷片哪买的?我上次做了个冷热端都是用至强的纯铜散热器+风扇,温差只有10度

你不能把冷端也风扇啊,那温度怎么下得去呢,你那不是冰箱是空调!

我找个泡沫箱挖了个洞,冷端在里面不加风扇就凝露阿。
不过也没lz直接结冰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蒸发器貌似温度没有那么低,不知道为什么
cpu温度不能太低,记得曾经参赛的时候,曾出现稳定性超差的情况,后来发现是温度太低了,那个时候才-40左右,要是换液氮的沸点,不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我才怀疑,CPU的封装材料那么低温时可靠性怎样,锡在-40度就变粉了,钢什么金属的在-100多度好像也会很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没事吧,铟化物做导热的,我记得。

楼主:
我用的制冷片是TEC2-19006,现在貌似涨价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689361090
这个功率虽说是75W标称电流6A,但实际使用只有3.5A,12V15A的汽车电瓶也能供他用个4个小时。
双层制冷效率不错的,单层的买了个TEC1-12710,10A,发热倒是厉害,效果还不如双层好。
半导体制冷片效率要看你怎么利用它。
新版的超级大冰箱图片马上上传......

楼主:
又花了一晚上,超级大号的冰箱诞生了!虽然不会再像没加风扇时一样结冰了,不过这样效率才高,结了冰会导致导冷变慢(不过现在加了风扇还是在凝露,时间长了连风扇都被霜卡住了)
现在运行时间2个小时温度可以到—3.5℃,20分钟顶部温度也已经降到13℃左右了,靠近导冷块的位置8℃左右。用了超多超多的泡沫棉,把隔热做好了,耗电量也下来了。
最主要还是体积大,放个20个易拉罐绝对不成问题,够大吧。高度可以放下瓶装雪碧、矿泉水,或者两层易拉罐。
图片见真伪:

泡沫保温+内部棉垫隔热 (原文件名:P6100029.JPG)

运行20分钟,箱体顶端温度(大家都知道冷气是下沉的) (原文件名:P6110047.JPG)

运行1小时,顶端测得温度(是空载的,什么也没放) (原文件名:P6110054.JPG)

来张大点的 (原文件名:P6110055.JPG)

下半部分截面 (原文件名:P6120056.JPG)

出风口 (原文件名:P6120057.JPG)

风扇很重要 (原文件名:P6140068.JPG)

散热器 (原文件名:P6140069.JPG)

自制保温层,用的包装用的保护泡沫,买过电器的都知道 (原文件名:P6140070.JPG)

拆去风扇,露出紧固螺丝,四周有隔热橡胶(螺丝导热的) (原文件名:P6140071.JPG)

网友:
楼主不错,我也想整个这玩意。能不能写个详细的制作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I:

等我图片拍好了再说,现在看来效果不错,效率蛮高的。主要是简单、方便、经济

网友:
我的电源2.5A 我没有风扇,就一个简单的散热器,接上电时,刚开始有点凉,过了一会,两面都是热的,郁闷!
这个东西效率太低了,但是用在饮水机还是不错的,一面加热水,一面制冷水,效率说得过去,但是拿来制冷,那就是个电老虎

如果要冷面更冷,那就是尽可能的把热面的热量带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蒸发器貌似温度没有那么低,不知道为什么
cpu温度不能太低,记得曾经参赛的时候,曾出现稳定性超差的情况,后来发现是温度太低了,那个时候才-40左右,要是换液氮的沸点,不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我才怀疑,cpu的封装材料那么低温时可靠性怎样,锡在-40度就变粉了,钢什么金属的在-100多度好像也会很脆.

有一些cpu会有低温bug,例如QX9650在-88度以下无法工作,但是很神奇很多cpu都能工作在-100以下。
液氮可以用不锈钢保温杯临时存放,蒸发器是铜的或者钢的,cpu那层壳是高纯度铜,估计这些材料能耐受低温。据称用液氮主板活不长

楼主:
大图拍好了,可见这个冰箱体积……

全貌 (原文件名:P6150073.JPG)

正面 (原文件名:P6150074.JPG)

一旁是2.5升的可乐、雪碧,非常大吧? (原文件名:P6150075.JPG)

制冷模块 (原文件名:P6150076.JPG)

侧照 (原文件名:P6150077.JPG)

超频三红海散热器,物美价廉 (原文件名:P6150078.JPG)

大小刚刚好 (原文件名:P6150079.JPG)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要cpu,你电脑死的很快的,cpu附近会有水的.

可以搞一个温控系统,平衡就行了

楼主:
这都值得讨论,把超频三配上TEC2-19006,罩在CPU上(卡口不够用就用导热双面胶黏在上面),四周用聚氨酯保温泡沫填上,不就了事了吗?把这用在CPU上有必要吗?实用性不强。实用!!!

网友:
哇哈哈,能量守恒,这玩意太吃电了。

网友(2011-11-10):
这个不错哦,标记一个!

网友:
致冷片没玩过,不知道往哪用.

网友:
也买了2块,改天试验下

网友:
好厉害!楼主家的空气湿度够大的啊

网友J(2013-04-20):
你好,我的12706上电两分钟后。制冷的那面从引线那里慢慢的变热了,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这东西看来和费电啊

网友: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也玩过···电子制冷片·~·

网友:
看着很冷的样子啊。

网友:
我也有效率太低

网友(2014-02-19):
不考虑功耗,追求简便的应用场景下,确实可以作为某些发热部件的散热方案

网友:
真心不错,如果能省点电那更好了。

网友:
楼主好歹也控一下温呀 有专门的发泡材料的

网友:
想过装到CPU上面,但是貌似 太费电了

网友(2014-07-10):
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
有时间我也玩一下这个

网友(2014-11-04):
楼主整得太强大了!长见识了!

网友:
很漂亮的制冷片DIY,顶一个

网友:
两年前也折腾过这个东西,使用12V6A的电源,使用水冷,试了5个小时左右电源就挂了,当时弄了冻个灌装啤酒还行,要想干其他的真不靠谱!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小东西肯定不能跟冰箱比,哈~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停电一会再来电,电脑就GAME OVER。

网友:
应急玩玩还行。。

网友(2019-10-21):
值得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的12706上电两分钟后。制冷的那面从引线那里慢慢的变热了,是什么情况啊?

热端散热不够

网友:
车载小冰箱是不是和这个一个原理?

网友:
小心结露,噼噼啪啪一闪损失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