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同时给电机和数字电路供电,功率电感应该放到什么地方合适?

楼主(2011-06-05):
如图所示,有1 2 3 4四个地方。用到2A、几十微亨的贴片功率电感。应该怎么放才能使电机对数字电路的干扰最小?
不用考虑成本。

(LDO之后和电机之前的电容我都没画)

楼主:
木有人看?

网友:
放在2,4的地方效果可能比较好

网友:
放在2就好,3跟4单独接到电源上。。

楼主:
一般不是地隔离吗?为什么隔离VCC呢?

网友:
地是单点接地 vcc是防止干扰进系统。。我是这么理解的。。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