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8L做小功率数字功放Proteus仿真

楼主(2011-06-06):
对比网上用M8L做小功率数字功放,用Proteus做了一个测试,但是没有声音发出,请各位指正。

网友:
M8做数字功放。。。那频率得多高啊?
ISIS能仿真得了实时输出声音?
我记得ISIS里的扬声器有两种,模拟和数字的,不知你用的啥。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四个2N6547的驱动线路接错了,应该是对角的两个为一组,否则就是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