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锂电池切换电路,为何锂电池很快就没电?

楼主(2011-06-06):
按此图,锂电池只有在5V没有的情况下才会耗电,但是实测即使有5V在,锂电池也很快没电了,不知何故?

网友:
这个肯定也在耗电的。。。
在电池那路加个mos开关吧。

网友:
锂电池只有在5V没有的情况下才会耗电

~~~~~~~~~~~~~~~~~~~~~~~~~~~~~~~~~~~~~~~~~~~~~~~~~~~
楼主为什么这样认为?

网友:
确实会耗电
5.5V那里作为控制信号,控制mos管来控制是否接通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很快就没电   多长时间?  1小时?一天?  电池容量多大?

另外DCDC本身也会耗电

网友A(2014-10-30):
电池后端加MOS管是不错的选择,选导通电压低的最好

网友:
加个切换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后端加MOS管是不错的选择,选导通电压低的最好

我做的电路需要最大800mA左右的电流,选用了SI2301,但是好像200mA就供得有点问题了,而且功率都耗1W了,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DCDC后边有5V,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你在那DCDC后面再串一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电流和电池放电有关系的,比如1C,2C,供电时间就和容量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