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串口发送设备……一个串口接收设备……怎么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1-06-06):
RT……

两个串口发送设备(超声波测距,串口输出数据)……

一个串口接收设备(Atmega16)……

怎么连接的问题……

串口发送设备用了使能端……

如果直接接在一起,串口发送设备不工作时TXD一直是高电平

会影响另外一个串口发送设备发送数据……

请问各位大侠又没有简单一点的连接方法……

(最好不使用与门,更加简单一点的)

谢谢了……

网友:
两个1N4148

楼主:
谢谢…

我还是不明白…

能否详细一点?

网友:
两个4148组成与门

楼主:
非常感谢…

模电书上也有(学的不好啊)…

网友:
改成从模式,查询到了才响应

网友:
二极管线与的方式,我验证过了,可以用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0201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unnyhook&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