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大虾们看看这个 电源切换电路 的可行性

楼主(2011-06-06):
如图:想要实现的功能为:
当USB没有电源时, 按键S1为一键开关, 通电后由单片机控制 Power Control 维持Q2,Q3导通
当USB有电时, Q2,Q3关断, 同时 TP4057为电池充电

请问可行性如何? 是否需要修改?

楼主:
已知的问题是,
1.只要USB有电, 系统就供电开机了, 而且不好关机

网友:
彻底切断电源应当不行吧。我想楼主可考虑让单片机进入待机模式来实现软关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彻底切断电源应当不行吧。我想楼主可考虑让单片机进入待机模式来实现软关机

主要是想实现USB电源和电池供电之间的切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彻底切断电源应当不行吧。我想楼主可考虑让单片机进入待机模式来实现软关机
主要是想实现usb电源和电池供电之间的切换.

但是你这个电路的重心不在这里(“主要是想实现usb电源和电池供电之间的切换”)。如果只是为了实现usb电源和电池供电之间的转换,电路要简单得多。一键开关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入2楼所说的,使用休眠模式。

楼主:
我把图修改了一下, 电源切换和开机控制分开, 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关机功能表示怀疑啊,如果关机以后V3.3下降到0,如何实现Q3的Vgs = 0,从而将其关断?
个人认为单片机应该不断电,关机由休眠实现,而外设通过MOS管来供电和断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对关机功能表示怀疑啊,如果关机以后v3.3下降到0,如何实现q3的vgs = 0,从而将其关断?
个人认为单片机应该不断电,关机由休眠实现,而外设通过mos管来供电和断电。
的确是的.
不知在栅极和源级并入一个电阻可否?

楼主:
在修改一次:

网友:
两电源通过两个二极管并至最终电源的输入端,然后在此输入端处进行开关机控制。

假定锂电充满最高电压为4.25V,而USB的电压是5V,所以接USB时,就以USB的通路打开,电池端是不打开的。

但USB仍可给电池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电源通过两个二极管并至最终电源的输入端,然后在此输入端处进行开关机控制。
假定锂电充满最高电压为4.25v,而usb的电压是5v,所以接usb时,就以usb的通路打开,电池端是不打开的。
但usb仍可给电池充电,

这个方案在锂电池供电单片机电压3.3V的环境不太适合,

因为锂电池虽然充满电可以达到4.2V左右, 但放电区集中在3.7-3.8V,

LDO还得耗去200mA左右的压降,

所以就算使用低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 效率还是不高

网友:
楼主,你的那两个IC的方管脚是怎么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修改一次:

引用图片

肯定还是有问题的,要Q2完全关闭,PowerControl必须=3.3V - Vthp ≈ 3V,如何在单片机掉电的时候办到?
最终只能导致V3.3下降到0至3.3之间的某一个值,而Q2工作在线性区。。。

补充:PowerControl处改成一支NMOS下拉Q2门极,而原来的PowerControl信号控制这只NMOS的门极。原来的高电平关机改为了低电平关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这一点必须要实验了才能确定了.

我的想法是:

编辑:引用图:

首先不论电池还是USB供电,都通过R3给栅极Q2一个上拉, 此时Q2应该是截止的,
然后按键S1按下,Q2栅极被下拉到地, 此时Q2应该导通. 然而, 按键必须按下足够的时间, 使单片机(此例用STM32)初始化并将PowerControl口拉低.
运行时须由PowerControl一直拉低保持Q2导通供电, 所以, 复位按键将不能工作(复位时GPIO为浮空输入状态, 会断电... 下面有手册截图)
当关机时, PowerControl 上拉或高阻, Q2截止, 单片机断电, 断电后状态未知(需要实验证明), 但是查手册的GPIO内部电路及说明, 应该是浮空输入状态, 所以, 理想状况应该还是由R3起作用.

STM32手册RM0008 P147 GPIO基本结构

复位后GPIO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你的那两个ic的方管脚是怎么画的?

也没什么, 障眼法, 就是画几个框框, 然后放pin, 然后pin的长度为 0

看到引脚5那个黑点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恩, 这一点必须要实验了才能确定了.
我的想法是:
编辑:引用图:

引用图片
首先不论电池还是usb供电,都通过r3给栅极q2一个上拉, 此时q2应该是截止的,......

说了多少遍了,这样是有问题的
R3给Q2栅极一个上拉,把PowerControl拉到3.3V,才能关闭Q2。PowerControl的这个3.3V就会通过IO口里上面那个Protection Diode向VDD反供电的。
根本就不用试验就知道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