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的室外机与室内机的连接使用铝管,绝对是诈骗行为! 实拍“海信”空调铝管损坏图。

楼主(2011-06-06):
我昨天发表的帖子: “海信”空调室内机与室外机的连接管竟然是使用铝管.. 竟然有网友为这种行为狡辩称:“空中客车 A380是全部使用铝线”(该帖二楼)。

我认为该网友无知与无耻。 无知是不了解情况就乱说,无耻是用空中客车A380高科技高质量的铝线为国产骗子空调厂家为降低成本开脱。(同时炮轰一下: 我发现我们论坛上这类无知+无耻的网友很多,这很让我惊讶。我认为正常思维与正常的技术人员,不会这样的,除非真的是RZ或昧着良心。)

我对空调并不懂行, 但我知道的是:这一台海信KF-35GW使用了三年,这三年来故障不断,从来没有试过一年没有故障的。总共维修了4-5次,总是用着用着就觉得不够冷,厂家的处理是补充雪种。

这台海信空调的,使用的感觉是:生不如死。大热天不制冷,天气凉快了才有点空调的功能。

最近将这台空调拆装给员工宿舍。我请了一家专业的冷气工程公司安装,安装费是280元。 结果第二天就发现空调不冷。 工程公司上门检查,发现室内机与室外机的连接竟然是使用铝管的!

于是,我再花了280元让工程公司换上正式的铜管,我要求工程公司将拆下来的管留下来让我看看。

拿起这段空调管,我的第一感觉是:怎么这么轻? 感觉是完全没有重量。 铜应该是比较重一些的。

以下的图片,表明骗子海信空调公司,是两头使用真正的铜管,但中间使用便宜的铝管以降低成本。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完全抛弃了产品质量,空调根本不可能长时间使用。(几年后就会开始出问题, 这台海信甚至一年内已经开始漏雪种)。

后记:

这是一个功德无量的帖子。 这个帖子,我试图告诉所有的网友: 绝不要对海信等奸商用铝管代替铜管的行为抱有幻想。

目前国内所有的空调制造厂,用铝管代替铜管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节省成本而坑害消费者。

国内的许多砖家叫兽,甚至我们论坛的某些网友,试图利用自己懂得的一点知识去误导大家。比如称空中客车飞机使用铝线、奥迪汽车空调使用铝管等例子,故意与恶意的误导其它人,为奸商开脱。

空中客车、奥迪汽车使用的绝不是普通铝,而是比铜贵得多的特殊合金铝,而海信等国内空调奸商为了谋取更大利润而降低成本用铝代铜诈骗消费者的行为有本质的区别。

我非常肯定的告诫大家:

    1)绝不要购买铝管家用空调。
    2)当你发现家里的空调不够冷,需要加雪种时,务请一定先检查是否使用了铝管。
    3)如果发现使用铝质管,绝对一定要换成全铜管,价格是每米50元左右

网友:
沙发,等待图片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沙发,等待图片中--
已经更新完成。

网友:
无耻的产品

网友:
中间接不上,肯定漏雪种,唉,无耻并悲哀的厂家!

目前环顾生活、生产中用到的东西,国产的真的太差了!很多贸易商直接提出不能使用国产元件和物料!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X,海信不会是这个解释吧:“本来就该全部用铝管,额外开恩,两端才加的铜接头。”

另外两种不同的金属相互接触,同时又与其它介质相接触时(氧气、水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原电池,发生原电池的电化学作用。类似的腐蚀得异常的快。
小时候家里有沙眼的铁锅用铝钉补了以后,洞会越来越大,最后就用不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x,海信不会是这个解释吧:“本来就该全部用铝管,额外开恩,两端才加的铜接头。”
另外两种不同的金属相互接触,同时又与其它介质相接触时(氧气、水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原电池,发生原电池的电化学作用。类似的腐蚀得异常的快。
小时候家里有沙眼的铁锅用铝钉补了以后,洞会越来越大,最后就用不了了。
国内的很多砖家,竟然昧着良心大谈空调使用铝连接管比铜管更好。

而我们论坛的某些网友,良心也被狗吃了。这也是我在本帖子要炮轰一下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刚去打开看了一下,外面由塑料带缠着,装在那里,我也打不开太多,打开了大概40cm,铜管倒是铜管,但是非常细,是你图中的3分之一大小。。。我的空调是1.5匹的
有两条铜管的,一大一细。细的是高压管。
你最好刮开一点点,看看是否镀铜的。(用刀刮几下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刚买了个二手的空调 管子果断是铝的。。。。

网友:
去刮了那根大的,倒是铜的,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我的明明是1。5匹的空调,为什么管子上贴了个标签说是1P的!~看来真的是坑爹了!!!丫的,明天天亮拍照片,直接去卖场投诉,但是空调安装的时候没抽真空没证据咋办?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去刮了那根大的,倒是铜的,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我的明明是1。5匹的空调,为什么管子上贴了个标签说是1p的!~看来真的是坑爹了!!!丫的,明天天亮拍照片,直接去卖场投诉,但是空调安装的时候没抽真空没证据咋办?
1. 1P机会有大1P,与小1P的区别。这是行业术语。

2. 你去投诉1P的标签估计没用,JS可以解释说是与1.5P通用的。

3. JS甚至可以解释大1P其实就是1.5P.

4. 安装时没有抽真空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吧,主要是看一下你的出风口是否够冷,用温度计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
我开始以为铝管比铜管好,或许有道理

但是看图才知道

把铝管绕上黑色胶带干什么???

也知道难看,被人发现啊??

真TMD XX

网友:
关心一下空调问题,占个位学习

网友:
我网上查了,说是变频空调安装时必须抽真空,如果不抽真空,对空调寿命影响非常大。

百度提问回答:

这位朋友,你好,如果你没有看见抽真空,就可以肯定没有抽。抽真空的时间至少要在15分钟以上。遇到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要求换新机,并且只有完全换新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建议你立即联系换新机事宜,事不宜迟,并且立即投诉到空调的厂家要求解决问题。
下面整理了众网友的有关空调抽真空的资料,供你参考:

.       无氟空调指的是用环保冷媒来进行制冷的,型号为R401A,缺点就是最怕水份,一遇水份的话不仅制冷制热效果会下降,对压缩机的冷冻油也是有致命的打击,说明书写很清楚。
    如果不抽真空安装空调,而采用普通空调的内气排空方式,将改变无氟制冷剂的成分比例,直接影响空调制冷、制热性能,造成能耗更高;另一方面,一旦抽真空不规范,系统内存有空气,就会氧化腐蚀整个系统,甚至引起空调故障。
    众所周知没有真空的地方就会有水份,如果该抽真空而没有抽真空的,没法补救,只有全套更换;或者把制冷剂全放光 再重新抽空定量加新的制冷剂,这个对设备要求相当高,非一般售后维修所能操作到位,就好比你买了辆法拉利全拆了后再装起来后性能肯定大打折扣;再者,新加入的制冷剂品质无法保证,而原厂的若有问题后果十分严重,质量控制很严的。
    不抽真空,混进冷媒系统的水分和空气会使压缩机油变质,使压缩机运转变差,电流增大,压力偏高,导致制冷时和制热时进出风温差差距不够大,压缩机噪音大。一般一年后就能感觉到较明显的差异。
    如果不抽真空,机子管道中的冷媒一旦和空气接触,时间一长就会结成冰,无法工作。
    如果安装不抽真空的,空调的寿命会大打折扣,制冷制热的效果那肯定是不行的!也就等于你花了个无氟变频空调的钱,变相的买了个垃圾回家!
为什么某些变频空调不抽真空?
1、国内某些品牌不抽真空是因为不专业,没有专门的抽真空设备及工艺。及对安装工人管理不力。
2、安装工素质差,偷懒,视安装质量和用户利益为儿戏。
3、世界级顶级品牌无氟变频都抽真空。
刚买的变频空调不抽真空该怎么办?
    上面说过,如果该抽真空而没有抽真空的,没法补救,只有全套更换。建议用户一旦发现存在类似问题,不要抱有任何幻想,立即投诉到厂家和销售方,责成其立即成套更换。否则,吃亏的就是你自己。

    如果空调安装时不抽真空或者未完全抽真空的话,系统中肯定会有水分和不凝性气体残留在里面,给空调系统带来很大的危害。
  水分是空调制冷系统中的最大杀手,水分混入制冷系统会产生以下危害:
  首先,润滑油与水分作用会生成酸,对铜管具有腐蚀作用,进而影响空调的使用寿命;
  其次,铜被腐蚀后,铜离子游离在制冷剂中,经过压缩机时会被铁置换出来,造成“铜镀”现象,损坏压缩机;
  再次,制冷剂中混入水分会造成膨胀阀阀口或毛细管内结冰,导致制冷剂无法流通,空调无法正常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冰堵”现象。
  不凝性气体的存在对系统有很大的危害,主要表现在:
   1、不凝性气体压缩比很小,被压缩后,会使系统冷凝压力和冷凝温度同时升高,制冷量下降。
   2、压缩机排气温度升高,耗电量增加,空调的能效比会随之降低;
   3、空气中的氧气混入系统会氧化铜管,影响室内机的换热效果;
   4、同时由于排气温度过高可能导致润滑油碳化,这些碳化物经过膨胀阀阀口或毛细管时容易造成堵塞,导致制冷剂无法流通,空调无法正常工作,这就是所谓的“脏堵”现象。
   5、润滑油碳化会影响润滑效果,在氧气和高温的作用下,甚至会引起压缩机的爆炸。

网友:
回复 网友D:

黑色的东西是保温用的。

网友:
以后买空调还是得买大金的,单位的大金,制冷效果好的出奇,站在出风口几乎无法呼吸,吹出来的气太冷了。。。2P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后买空调还是得买大金的,单位的大金,制冷效果好的出奇,站在出风口几乎无法呼吸,吹出来的气太冷了。。。2p的~

多少钱一台?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国内的低价竞争,搞坏了市场及生产者的良心。。。

网友:
有一句话:降本增效
大家体会一下子好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黑色的东西是保温用的。

我说的是刨开保温层的

那层胶带

网友:
还是格力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是格力的吧
今天有网友说,格力也有使用铝管的。不知道其它网友能否证实?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黑色的东西是保温用的。
我说的是刨开保温层的
那层胶带

估计是用来遮丑和防水

网友:
想不到还有这猫腻,过一段时间给新房子买空调时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在用的LG空调是2000年买的,到现在没出过一点问题,雪种都没加过,那时的东西质量确实好。

网友:
刚买了两台美的……
前年也是一台美的……
10年前的一台海信,移机过一次,感觉还行啊,就是遥控器坏了,买个新的,部分功能不能用。

网友:
http://digi.it.sohu.com/20070726/n251261552.shtml
亮点在最后的图片~~~

网友:
铝管不行的,容易折断,遇到酸雨容易锈蚀,以后买空调要多注意些才行啊。

网友:
两端焊铜管 明显的作假

网友:
没意思 又是这个   是厂家技术及质量不行 而不是铝管不行  想想汽车的空调用的是铝管怎么会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意思 又是这个   是厂家技术及质量不行 而不是铝管不行  想想汽车的空调用的是铝管怎么会没事.
本帖子在炮轰无知+无耻,不要对号入座。

当然,你“聪明”的指责厂家技术及质量不行, 你能告诉我,国内的哪一家空调使用铝连接管的技术是过关的?  指出一个在市场上存在超过三年的型号,我去收购一台拆开看看它的接口是否真正过关。

网友:
5月2日,我也买了只奥克死的特价空调,也明知是铜铝管,因为全铜管的空调价太高了。
按装时,我化了210元,让按装公司换成了全铜管。
这也是在无良商家前无耐的做法,只因米不多。
我深信铜铝的电化学反应,不出两年,会后现泄露。
所以,如论坛上如有空调项目经理,还是多用铜管吧。

网友:
我的一个同学是给空调厂做管配套的电镀厂老板,他说现在都是铁镀铜或铝镀铜

网友:
怎么说了半天没有人想到投诉
有没人知道空调的标准,到底可不可以使用铝管
要不是阿莫的曝光我真不知道还可以使用铝管

即便是没对管子的材质有严格要求,我们也应该有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对其进行声讨

以前我们国家下了很大力气研究变压器的线铜改铝,但最终因为许多安全问题不许用铝了,但市面上还是有许多铝线的变压器和电机

假设有人可投诉成功的话,那就可以叫这种见利忘义的工厂迅速陷入危机(电视台的记者也在天天寻找可曝光的题材)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F:
还是格力的吧
今天有网友说,格力也有使用铝管的。不知道其它网友能否证实?

http://homea.people.com.cn/GB/4844351.html

他娘的,居然如此说!都无耻到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F:
还是格力的吧
今天有网友说,格力也有使用铝管的。不知道其它网友能否证实?
http://homea.people.com.cn/gb/4844351.html
他娘的,居然如此说!都无耻到极点
据青岛一铜管企业透露,海信早在2005年就在部分产品中使用了铜铝连接管,并不影响空调的使用和质量。由于担心消费者误解,海信一直没有公开宣传和推广。今年,格力董事长朱江洪也曾对媒体表示:格力正在实施“铝代铜”方案。并在随后的格力空调招标中发布了寻求“铜铝管”供应商的信息。

看来格力也不是好东西。

网友:
:
    前几天看央视曝光国内饮料整行业玩减量不减价的悄悄瘦身游戏,感觉十数亿人都已变成随意愚弄的对象。

网友:
空调管路铜铝之争由来已久啊!记得是青岛一个企业突破了这个技术,铝管代替铜管,报纸上曾经大篇幅报道过,真正效果怎么样,也是众说纷纭,我没有经验,不敢发表结论!
现在市面上的变压器、电抗器、电动机线圈,也有铜铝之分!厂家说是铝的,就是绕线是铝材料的;厂家说是铜的,绕线就是铜包铝材料的,如果要纯铜的,需要特别注明!
一切皆因铜材格价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没意思 又是这个   是厂家技术及质量不行 而不是铝管不行  想想汽车的空调用的是铝管怎么会没事.
本帖子在炮轰无知+无耻,不要对号入座。
当然,你“聪明”的指责厂家技术及质量不行, 你能告诉我,国内的哪一家空调使用铝连接管的技术是过关的?  指出一个在市场上存在超过三年的型号,我去收购一台拆开看看它的接口是否真正过关。

一汽大众的汽车空调全是用铝管作导管的,

A4 A6 A8 都是

用铜管的操作方法去操作铝管这不是猪么

铝管的接口设计跟铜管的跟本不一样,铝管作成铜管的接法.....是按装工还是厂家的问题(哪一铝管节管,除非你买了空调中带过来是这样的,要不~~~~呵呵认真对起公堂来,只要厂家说~~~这管不是他们的,是安装工人,掉包赚更大的差价利润....只怕以现在的法律你要被恶心一回了)

要找家用空调中用铝管作为冷媒的传输导管,直没见过,铝管中可伸缩性不适合象家庭应用安装这样,折过来折过去,除非是先来测好线路,在厂工中成形在拿过来安装 (汽车就是这样)

网友:
铜太贵了,订做一个小变压器,铜线的1.6K,铜包铝线的1.3K,都能保证额定负荷工作。并且便宜的重量还能轻一点。对很多批量厂家来说,这个选择不容易呀,特别是微利的企业
    我对是否使用铝管打酱油,但应该有标准要求datasheet中应该明示是否用的是铝管,用在哪里。就象转基因食用油一样标注出来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J:
铜太贵了,订做一个小变压器,铜线的1.6k,铜包铝线的1.3k,都能保证额定负荷工作。并且便宜的重量还能轻一点。对很多批量厂家来说,这个选择不容易呀,特别是微利的企业
    我对是否使用铝管打酱油,但应该有标准要求datasheet中应该明示是否用的是铝管,用在哪里。就象转基因食用油一样标注出来即可。

电机和变压器不许用铝线,主要是会引起火灾.

楼主:
回复 网友K:
空调管路铜铝之争由来已久啊!记得是青岛一个企业突破了这个技术,铝管代替铜管,报纸上曾经大篇幅报道过,真正效果怎么样,也是众说纷纭,我没有经验,不敢发表结论!
看完楼主位的图片后,你是否可以有经验了?

回复 网友G:
一汽大众的汽车空调全是用铝管作导管的,
.....
要找家用空调中用铝管作为冷媒的传输导管,直没见过,铝管中可伸缩性不适合象家庭应用安装这样,折过来折过去,除非是先来测好线路,在厂工中成形在拿过来安装 (汽车就是这样)
看来我错了,你不是无知+无耻,
你懂得一些,所以不是无知,
只是无耻而已。
这里讨论的是家用空调,你耍点小聪明,好像空调使用铝管是天经地义,为海信等奸商开脱。

网友:
记下,下次买空调时再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H:

看来我错了,你不是无知+无耻,
你懂得一些,所以不是无知,
只是无耻而已。
这里讨论的是家用空调,你耍点小聪明,好像空调使用铝管是天经地义,为海信等奸商开脱。

哪你懂个P  压缩机的事也说过了 铝管合格的接口跟本不是哪样 ,

提醒,你这个事这样说 人家厂家发彪告你, 你这样的证据,根本站不住脚!! 就被定义为 海信等奸商开脱???

我的贴中哪句为这些 厂商说话了 ?   哪句说空调使用铝管是天经地义?

你口口声声说铝管铝管 ,你知不知 铝管,只是个简称 ,铝合金有各种比例成分不同用途的铝合金,飞机的空调系统就是使用铝合金管作,非高温区导线也铝合金的, 你的汽车的空调也是铝合金的,你的CNC也是铝合金的.

网友:
请收回 你的无耻字眼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后边省略你明白的,我的作法也很友爱的。

网友:
不该进来掺和的。。。。

但是。。。还是进来了。。。。

个人感觉家用空调 铝管出现问题是因为有些位置是铜有些位置是铝会出现电解反映导致铝管穿孔或者加速老化的。。。。

电脑的水冷上如果用铝排加上CPU的铜座铝排好像会比较容易坏。。。。

有些厂家技术比较好的懂的省下哪些材料比较不影响(其实还是有影响的)不懂的厂家就是乱省。。。。

我家有两台美的的空调有一台才3-4年就坏的很彻底了。。。应该也是这个管子的问题。。。(加安3-4次了。。。。)

这次换我选择松下但愿不会出现这样的偷工减料。。。

网友:
楼上,
如果阿莫说的铝管的确是某种很高科技的铝管,那就会发另一种形式的帖子了,我相信他看到的铝管一定是因为成本需要偷工减料的那种

我的吉普空调的制冷管和接头也是铝的而且是可以浮动的(剧烈颠簸时会动),我确实换过一个,那价钱可以买一部家用空调了
我想奥迪的管子也决不便宜把
但是我相信阿莫看到的铝管一定是因为成本需要偷工减料的那种

可以肯定的是,一般来说铜的比铝的好
在家用空调上用铝管应该是偷工减料的

这么多年了,对于阿莫的性格我们都应该了解的,我要是有您这么高的积分,我一定会格外珍惜的.
也希望阿莫可以对楼上不要再次采取更加过激的措施,我感觉积分很高的人都是对我们网站有贡献的人

网友:
LS。。。我好像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哪你懂个P  压缩机的事也说过了 铝管合格的接口跟本不是哪样 ,
.............
请收回 你的无耻字眼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后边省略你明白的,我的作法也很友爱的。
1. 我在楼主位已经声明,本帖子会炮轰无知+无耻的某些网友的行为。

   我也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图片。

2. 我说的“无耻”,是说某些所谓的砖家,利用懂得的一点知识去故意误导其它人。

3. 你这里就非常明显的,故意,甚至说是恶意的误导其它人。

    1)上面开始你很不屑的说,奥迪汽车空调也是使用铝管。让其它人以为,使用铝管是正常的。
    2)你故意将海信等奸商,偷工减料用铝代替铜的行为,误导其它人以为,只是奸商的技术质量不过关。
    3)你故意的无视为何海信等奸商,使用铝代铜:原因不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省钱。
    4)你无法提供目前民用空调使用铝管能合格的例子。

4. 我的结论仍是:你比我在楼主位提到的某些网友更无耻。

5. 补充一点:这里的无耻是指故意本行为,而不是针对人身攻击。

补充一个资料,上面网友提供的,让大家看一下,国内的奸商(像海信)使用铝管代替铜管的真正原因:

资料来源: http://homea.people.com.cn/GB/4844351.html

铝代铜 空调技术升级遭遇认知尴尬

------------------------------------------------

  由于企业缺乏对铜铝连接管等产品知识的正面宣传,已经实施替代的企业不愿意公开宣传铝代铜的优势和好处;没有实施替代的企业,将全铜空调作为一种卖点进行宣传。

  空调整机制造商和上游供应商将加快企业进行“铝代铜”创新的步伐,这将对我国的节能降耗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年初以来,随着铜价的持续高走,给一些空调企业的生产成本造成了巨大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企业开始实施“铝代铜”的革新降耗手段,此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消费者担心替代能否保证产品的正常使用和寿命;企业则考虑替代能否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保证产品质量;业内专家则认为,铝代铜的确能有效缓解我国铜资源的供求紧张关系,降低铜耗。

  铝代铜缓慢起步

  去年底开始,铜价就从不足3万元/吨持续高走,一度突破了8万元/吨,这给原本利润就很稀薄的空调企业生产成本造成了巨大压力。据新科空调负责人介绍,以一匹半空调为例,需要用铜在6至7公斤左右。按照市价折算,仅铜一项就给企业增加了250至300元的成本。

  面对成本压力,直接涨价,面临着消费者和经销商的共同抵制,难度显然较大。而且,企业在空调价格年年下降的趋势下,不可能将所有成本风险转嫁给消费者。因此,一些企业在原料的使用上进行革新。

  许多企业都将原先免费提供的用于连接室内外机的铜管长度进行缩减。一些企业还对铜管进行替换。人们所指的“铝代铜”实际上就是对连接管材料进行更换:一般是连接管两头采用铜管,中间则采用铝管。

  其实早在3年前,这种铜铝连接管就为少数企业所采用。据青岛一铜管企业透露,海信早在2005年就在部分产品中使用了铜铝连接管,并不影响空调的使用和质量。由于担心消费者误解,海信一直没有公开宣传和推广。今年,格力董事长朱江洪也曾对媒体表示:格力正在实施“铝代铜”方案。并在随后的格力空调招标中发布了寻求“铜铝管”供应商的信息。

  然而,使用铜铝管,对减少企业成本的作用很小,每台空调成本只能下降20至30元左右。对于许多企业而言,要想根本性地解决成本压力,减少铜耗,只有对空调整机的铜进行替代。对此,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如果换成全铝空调,那么将直接降低成本400至600元左右。

  今年5月份,格兰仕等空调企业就宣称,正在研发全铝空调。由于这种革新涉及系统、结构等多方面的因素,短期无法迅速推广上市。特别是由于许多企业不愿意公开推广、不正视消费者误解,反而造成了空调“铝代铜”革新步伐缓慢,甚至一度出现停滞。

  认识存在误区

  一直以来,由于企业缺乏对铜铝连接管等产品知识的正面宣传。一方面,已经实施替代的企业,碍于消费者认知的误区,不愿意公开宣传铝代铜的优势和好处;另一方面,没有实施替代的企业,还在进行误导,将全铜空调作为一种卖点进行宣传,不负责任地指责铝代铜是一种“偷工减料”的行为。特别是今年铜与铝价之间的价格差再度被拉大,这更给一些企业铝代铜方案的实施增加了压力。消费者自然从价格上来联想企业的这种革新出发点,就是降低成本、不考虑消费者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实施这种替代的企业,还是在今年受成本挤压实施这种替代的企业,都陷入了被消费者、商家指责的尴尬境地。各地媒体陆续出现了相关“铝代铜”空调遭遇投诉的案例。

  碍于消费者认识上的误区,在空调领域的这种替代遭遇重重阻力。更为关键的是,一些企业的“铝代铜”全面替代技术测试也陷入了迷途之中。因此,短期内要想推广“铝代铜”,对于单一企业难度非常大。笔者以为,必须要在全行业中建立一个推广联盟,所有企业都能够参与进去,共同扭转认知误区。

  替代空间巨大

  我国是典型的铜消耗大国,而且铜主要依赖进口。而同时,我国却是产铝大国,铝资源存储丰富。在这种背景下,以我国每年生产空调4500万台、每台空调平均用铜6公斤计算,实施“铝代铜”革新节省的铜资源相当可观。

  对于许多人普遍担心的“铝管密度小、质地软,在力学性能、弯曲性能、耐压性能、耐高低温冲击等方面都无法和铜管相比。此外,铝管密度与铜不同,如果用铝管和铜管焊接,可能会出现不牢固,易漏氟,影响正常使用”等问题,中国家电检测所专家齐兵指出,无论是铜管或是铝管,对于空调的制冷性能及使用年限都不会造成影响。此外,对于有消费者提出的“铝管是否会造成漏氟,伤害人体”的疑问,齐兵表示,无论使用什么材质,空调室外机连接管壁上出现漏洞的几率都是极低的。“99%以上的空调漏氟,都是因安装不当造成的接口处漏氟,跟材质无关。”

  同时,铜铝管的焊接难题早在多年前就已经被青岛市海青机械总厂和中国海洋大学共同开发的插接式电阻压焊技术解决,并且相继获得了国家专利。应该说,上游企业在这方面的技术储备非常雄厚。

  目前,包括格力、格兰仕、奥克斯在内的诸多企业都在进行“铝代铜”的全面研发和测试。同时,在上游供应商中,以江苏兴荣美乐为代表的企业,还在进行铜铝复合管等新材料的开发和推广。显然,这些都将加快企业进行“铝代铜”创新的步伐,也将对我国的节能降耗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网友:
A380不会全部使用铝线,只是在某些需要减重的地方会用到些。
飞机为了安全,好多地方连铜线都不能达到要求,只能用银线,镀银、镀金的地方也很多。
当然铝线也是有一定市场的,比如大直径高频信号馈管,由于集肤效应,电流的通路集中在导体表面,用包铜铝线做馈管的芯线是很普遍的,但不会拿强度低的铝做馈管的包线,许多细高频馈线用铝也是很坑人的,用铁的更坑人。

楼主:
回复 网友L:
楼上,
如果阿莫说的铝管的确是某种很高科技的铝管,那就会发另一种形式的帖子了,我相信他看到的铝管一定是因为成本需要偷工减料的那种
我的吉普空调的制冷管和接头也是铝的而且是可以浮动的(剧烈颠簸时会动),我确实换过一个,那价钱可以买一部家用空调了
我想奥迪的管子也决不便宜把
但是我相信阿莫看到的铝管一定是因为成本需要偷工减料的那种
可以肯定的是,一般来说铜的比铝的好
在家用空调上用铝管应该是偷工减料的
这么多年了,对于阿莫的性格我们都应该了解的,我要是有您这么高的积分,我一定会格外珍惜的.
也希望阿莫可以对楼上不要再次采取更加过激的措施,我感觉积分很高的人都是对我们网站有贡献的人
谢谢你的公正评价。

1. 我一直很反感,每次有人说使用铝管的空调质量不行,就有人跳出来扮专家说使用铝管的也可以。

2. 本帖子讨论的是民用空调,奸商厂家为了节省成本用铝代替铜,
   而jrcsh却用奥迪汽车上昂贵的铝管方案为海信等奸商开脱。

3. 如果我不是有楼主位的图片证据,
   如果我不是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如果我不是亲历此事,
   如果我只是普通网友,在这个问题上,就会被jrcsh故意或恶意的误导了。

4. 我们网站有责任,告诉论坛上所有的网友:绝对不要购买铝管空调!
   就算以前不懂购买了,开始漏雪种,应该立即更换成铜管。
   更换一条铝管的代价是150元左右(每米50元)

   这一个帖子的价值,是让论坛的无数网友受益。

5. 而jrcsh却是故意与恶意的,用偷换对象的方法,误导其它网友认为铝管也有合格的。

   我愤怒的原因,是jrcsh懂一些技术,却做这种可以说是伤天害理的事。

6. 我再一次申明:民用空调为了降低成本,室内机与室外机的连接管中间那段使用铝管的,是绝不可能合格,是绝对有质量问题!

也再重申一次: 我发这个帖子,是功德无量的事。
              jrcsh 再做伤天害理的事。

7. 我没有封锁jrcsh的ID。 这里仍是属于技术角度的争论,而且“无耻”这个词是我先提出。
   只是jrcsh可能误会了我在楼主位提出“无耻”这个词所代表的是某些行为,而不是个人的人身攻击。

   我这样澄清,是希望如果以后大家看到jrcsh没有出现在我们这里,并不是我封锁了他,只是他自己的决定。

   当然,我也认为jrcsh并不会这么小气因为这次的争论而离开。

8. 我楼主位也声明,空调我是外行。 jrcsh 应该是比较内行。
   但在这个帖子里,我才代表的是正确与正义, 而jrcsh代表的是狡辩与误导。

公道自在人心,相信各位网友看完此帖就能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M:
a380不会全部使用铝线,只是在某些需要减重的地方会用到些。
飞机为了安全,好多地方连铜线都不能达到要求,只能用银线,镀银、镀金的地方也很多。
当然铝线也是有一定市场的,比如大直径高频信号馈管,由于集肤效应,电流的通路集中在导体表面,用包铜铝线做馈管的芯线是很普遍的,但不会拿强度低的铝做馈管的包线,许多细高频馈线用铝也是很坑人的,用铁的更坑人。
我记得很多年前,应该是20多年前甚至更早,农村是普遍使用铝线做电力传输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全部换成铜线了,应该是有原因的。

铝的优势是重量轻。劣势不抗折。如果某些高科技能将铝加工到重量轻并且抗折,它就已经不是普通铝,而且成本绝对比铜贵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M:
a380不会全部使用铝线,只是在某些需要减重的地方会用到些。
飞机为了安全,好多地方连铜线都不能达到要求,只能用银线,镀银、镀金的地方也很多。
当然铝线也是有一定市场的,比如大直径高频信号馈管,由于集肤效应,电流的通路集中在导体表面,用包铜铝线做馈管的芯线是很普遍的,但不会拿强度低的铝做馈管的包线,许多细高频馈线用铝也是很坑人的,用铁的更坑人。
我记得很多年前,应该是20多年前甚至更早,农村是普遍使用铝线做电力传输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全部换成铜线了,应该是有原因的。
铝的优势是重量轻。劣势不抗折。如果某些高科技能将铝加工到重量轻并且抗折,它就已经不是普通铝,而且成本绝对比铜贵很多。

铝线内阻高。。。绝缘层很容易老化然后引发火灾。。。。。据我了解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铝线内阻高。。。绝缘层很容易老化然后引发火灾。。。。。据我了解是这样的
----------------------------------------------------------------------------
但愿不会再有人跳出来,说空中客车也是使用铝线的, 用来指责中国农村不再使用铝线是无知 :)

网友:
感谢阿莫,我正准备最近买两台空调,一定要选全铜连接管的空调。

另外,我是从事航空的,我们飞机上几乎所有的液压连接管,燃油管,都是“铝合金”管,但是,那个“铝合金”管材料应该比铜还贵。它的成份确保了轻质,受压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O:
感谢阿莫,我正准备最近买两台空调,一定要选全铜连接管的空调。
另外,我是从事航空的,我们飞机上几乎所有的液压连接管,燃油管,都是“铝合金”管,但是,那个“铝合金”管材料应该比铜还贵。它的成份确保了轻质,受压等等。
航空大量使用特殊的“铝合金” 最大的原因是为了更轻,及某些特殊的要求。

绝不是国内的空调奸商如海信为了赚取更多的黑心钱,用便宜的铝管代替价格更贵铜管。唯一的目的只是省钱。

另:建议你购买空调时:

   1.让供应商在收据或发票上,注明是使用全铜管。
   2.安装前亲自检查一下。

绝不能相信供应商的口头承诺。 我认为,国内的供应商,90% 以上会口头承诺给你铜管,但真正的仍可能是铝管。 当你发现时,才来一个绝妙的解释:给仓库下订单的时候是铜管的,只是仓库人员不小心搞错了。

说是不小心搞错了,就可以为所有问题开脱,你要追究也没有办法。

网友:
哎,到处都是做假,买个东西还有这么多陷阱等着人跳.悲哀啊.

网友:
铝管在家电中使用,除了省钱,其余都是问题

网友:
铜铝接头处容易发生电极反应,但能保证保修期内空调不出问题。
过了保修期,就等着维修吧。如果商家偷料偷到这份上,估计内部也是一样!
GN的商家当我们是傻瓜呢!WCTMD。

网友:
感谢和支持阿莫不辞辛苦的说明,我想要是阿莫很"文明“的进行,大概就陷入无穷尽的口水战,最后就会不知道楼歪到哪里,然后不了了之,因此,我十分赞同阿莫目前的表达方式!

网友:
不同金属焊接在一起 会有电化学反映的……
搞电力电子的知道的多点……

网友:
阿莫发此贴确实是做了好事.
但如此对待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确实是错了.

希望在以后的某个时刻,阿莫能感到我此话是对的.

作为技术网站,若讨论"空调中为什么不能使用铝管?"等...会更功德无量.
否则,在空调行业中,所有研究铝管工艺的人,都将是"无耻"的了.

网友:
这个要去查查,我家的一台空调也是经常出风不冷。

网友:
以我这几年被投诉,返工,扣钱,的经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连接管用铝的包括镀铜的确实很坑爹。

网友:
回复 网友P:
以我这几年被投诉,返工,扣钱,的经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连接管用铝的包括镀铜的确实很坑爹。

空调专家来了

网友:
这两天南宁晚上32度,热得几个晚上都没睡好了,正想买空调..选中的是美的....好在今天看到这贴,不然说不定又杯具了.....

原本最初的想法是自己做一台.....但天实在太热,自己做一时半会不一定出得来,另问下,变频压缩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铜铝焊接,必然氧化漏气

网友:
一切源于商家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驱动。

异种金属的连接一直是科技和工艺的难题,我所知道的是,需要用到稀土的特种金属。
铝作为一种只能以自身紧密的氧化层来阻挡进一步氧化的活泼金属,显然和铜的抗氧化特性极不一致。

网友:
mark,回家后好好查查偶的至高空调。

网友:
就像当初的16:10和16:9液晶大战一样,一群SB专家都说16:9比16:10好,论文一片一片的....后来就都16:9了..

网友:
海信真不要脸啊

网友:
最近想买几台空调,看来国产牌子都是烂货了。
       不知日本牌子任何?如松下,三菱,大金,SHARP?  会不会也跟着国人学坏了??请空调行家指教

网友:
谢谢阿莫提醒,家里有台美的空调,好几年了,制冷效果一直不好,哪天也看看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Q:
阿莫发此贴确实是做了好事.
但如此对待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确实是错了.
希望在以后的某个时刻,阿莫能感到我此话是对的.
作为技术网站,若讨论"空调中为什么不能使用铝管?"等...会更功德无量.
否则,在空调行业中,所有研究铝管工艺的人,都将是"无耻"的了.
在这个帖子里, jrcsh 是罪人。我会一直这样认为,他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替将国内的空调奸商坑害消费者的行为开脱,其实就是对所有的空调用户犯罪。

jrcsh 上面的言论,我认为是完全昧着良心的。

当然,我不否认,特殊处理的高科技铝,适合用作空调管,但价格绝对比铜管要贵得多。  jrcsh  是故意混乱这一点恶意的误导其它网友。

如果开另一个帖子,以务实的态度去讨论奥迪、空中客车的铝管,这是件好事。但混在这里误导别人,并且死不悔改,这种行为可以用“无耻”形容。

楼主:
回复 网友R:
     最近想买几台空调,看来国产牌子都是烂货了。
       不知日本牌子任何?如松下,三菱,大金,sharp?  会不会也跟着国人学坏了??请空调行家指教
我不是空调专家,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据我所知的是,以上提到的日本品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做假。

做假的是国内的海信等所谓的民族企业。  上面的文章也有证据表明,格力可能也在参与,但最终是否真正参与,希望有这方面的网友能提供更详细的证据。

网友:
2部空调都是海信 2003年左右的 回去刮刮是不是铝的 但愿那时还没有这么干

网友:
买空调的时候 卖家可以承诺 是全铜的
这个电磁炉一样 有的就是用铝线做的.
无商不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感谢和支持阿莫不辞辛苦的说明,我想要是阿莫很"文明“的进行,大概就陷入无穷尽的口水战,最后就会不知道楼歪到哪里,然后不了了之,因此,我十分赞同阿莫目前的表达方式!
是的,这个帖子如果我不是这种态度,就会被 jrcsh 故意与恶意的行为将帖子搞坏。

我一直说:这个帖子是功德无量的。

网友:
为何不用纯铝合金管???而要用铜头接铝?或者干脆用塑料??塑料的性能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进行改良的?
我觉得讨论这个比较有意义。

技术在进步,不排除哪天开发出工艺简单,性能比铜管好,价格比铜管低的铝合金管。不必死抱着必须用铜管的想法。

当然,从目前的讨论看来,铝管似乎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能看到的是这大概是一个方向!

有技术有条件有兴趣有资源的朋友不妨投身到这一铜改铝的行业中来,研究之,得到成果后产业化,超越铜管的性能,价格与铜一般或者更低,与社会与自己是双赢。

楼主:
回复 网友T:
2部空调都是海信 2003年左右的 回去刮刮是不是铝的 但愿那时还没有这么干
从网上的文章资料,海信就是从2003年开始使用铝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R:
     最近想买几台空调,看来国产牌子都是烂货了。
       不知日本牌子任何?如松下,三菱,大金,sharp?  会不会也跟着国人学坏了??请空调行家指教

我家里的装了美的,松下各一台,同时装的,现在有8年了。

都能用,美的的致冷不如松下的好,而且外壳发黄

松下的就完全正常

都没有补过雪种

松下的价格是美的2~3倍,米多就松下,美的就算每年加雪种,总费用也不一定比松下高,米少不怕折腾就选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为何不用纯铝合金管???而要用铜头接铝?或者干脆用塑料??塑料的性能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进行改良的?
我觉得讨论这个比较有意义。
技术在进步,不排除哪天开发出工艺简单,性能比铜管好,价格比铜管低的铝合金管。不必死抱着必须用铜管的想法。
当然,从目前的讨论看来,铝管似乎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能看到的是这大概是一个方向!
有技术有条件有兴趣有资源的朋友不妨投身到这一铜改铝的行业中来,研究之,得到成果后产业化,超越铜管的性能,价格与铜一般或者更低,与社会与自己是双赢。
不如直接研究用其它金属代替黄金,意义更大 :)

网友:
回复 网友U:
为何不用纯铝合金管???而要用铜头接铝?或者干脆用塑料??塑料的性能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进行改良的?
我觉得讨论这个比较有意义。
技术在进步,不排除哪天开发出工艺简单,性能比铜管好,价格比铜管低的铝合金管。不必死抱着必须用铜管的想法。
当然,从目前的讨论看来,铝管似乎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能看到的是这大概是一个方向!
有技术有条件有兴趣有资源的朋友不妨投身到这一铜改铝的行业中来,研究之,得到成果后产业化,超越铜管的性能,价格与铜一般或者更低,与社会与自己是双赢。

我认为铝管现在是技术不过关

铝管的接口,以目前地球上科技,还没有做到完全不漏气

主要是塑性,加工精密度做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U:
为何不用纯铝合金管???而要用铜头接铝?或者干脆用塑料??塑料的性能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进行改良的?
我觉得讨论这个比较有意义。
技术在进步,不排除哪天开发出工艺简单,性能比铜管好,价格比铜管低的铝合金管。不必死抱着必须用铜管的想法。
当然,从目前的讨论看来,铝管似乎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能看到的是这大概是一个方向!
有技术有条件有兴趣有资源的朋友不妨投身到这一铜改铝的行业中来,研究之,得到成果后产业化,超越铜管的性能,价格与铜一般或者更低,与社会与自己是双赢。

纯铝做压力管道估计强度不够。我相信现在的技术能够做出强度和延展性都媲美铜的铝合金,不过总得掺些贵金属才行,所以造价比铜还贵。
塑料的话,貌似制冷剂会腐蚀塑料?

网友:
了解
去年新装了台空调,没注意用的是什么材料
以后安装要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如直接研究用其它金属代替黄金,意义更大 :)

可以用铂啊,或许还可以用铀啊钚啊,反正理论上含量少提炼难的金属都可以代替黄金。 :)

回复 网友H:
我不是空调专家,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据我所知的是,以上提到的日本品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做假。

外资企业进门后也开始学坏了,国产的日本车也比原装的差,难保空调也这样,因为在国内设厂本来就是为了节省铜管、导线、外壳这些东西的生产成本,压缩机能原装进口已经很好了。

网友:
问下出风口温度,多少算是空调制冷的温度,我清明刚按了一个空调
铜管的问题,安装时我倒是先问了美的的售后了,我说你必须保证是铜管,售后倒是说得挺好,我那加了2米,焊接了一下,他看了看,是铜的,谁知道到啊,回头打电话,让售后过去一趟,在看看,反正是十年包的,一年包换。

楼主:
回复 网友V:
纯铝做压力管道估计强度不够。我相信现在的技术能够做出强度和延展性都媲美铜的铝合金,不过总得掺些贵金属才行,所以造价比铜还贵。
塑料的话,貌似制冷剂会腐蚀塑料?
日晒雨淋的室外环境,塑料能使用十年以上?我相当的怀疑。

参观完西安博物馆的最大感想,是铜器的保存时间真长 ... 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仍是原样。

网友:
回复 网友H:

问下出风口温度为,多少算是正常,到底需不需要抽真空,要是需要我就直接找美的换了,让他在过来安一趟

网友:
如果发现使用铝质管,绝对一定要换成全铜管,价格是每米50元左右
**************************
哎,早看到阿莫这句话就好了。
51节装的听说管子短了3米,一米80,一起240~~~~
坑爹啊~~~

网友:
补充下,是美的的售后装的。
太黑了,推销漏电开关80-90一个,推销3脚插头20一个,据说是公牛的,但是我去五金店去看发现才5元!
对,是免费装机,装机动作免费,材料你就看着办了!!(连蒙带骗)

网友:
回复 网友V:
回复 网友U:
为何不用纯铝合金管???而要用铜头接铝?或者干脆用塑料??塑料的性能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进行改良的?
我觉得讨论这个比较有意义。
技术在进步,不排除哪天开发出工艺简单,性能比铜管好,价格比铜管低的铝合金管。不必死抱着必须用铜管的想法。
当然,从目前的讨论看来,铝管似乎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能看到的是这大概是一个方向!
有技术有条件有兴趣有资源的朋友不妨投身到这一铜改铝的行业中来,研究之,得到成果后产业化,超越铜管的性能,价格与铜一般或者更低,与社会与自己是双赢。
纯铝做压力管道估计强度不够。我相信现在的技术能够做出强度和延展性都媲美铜的铝合金,不过总得掺些贵金属才行,所以造价比铜还贵。
塑料的话,貌似制冷剂会腐蚀塑料?
空调压缩机的压力有多大呢?有哪位知道?

塑料可以改性,总有不腐蚀的塑料?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U:
回复 网友V:
回复 网友U:
为何不用纯铝合金管???而要用铜头接铝?或者干脆用塑料??塑料的性能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进行改良的?
我觉得讨论这个比较有意义。
技术在进步,不排除哪天开发出工艺简单,性能比铜管好,价格比铜管低的铝合金管。不必死抱着必须用铜管的想法。
当然,从目前的讨论看来,铝管似乎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能看到的是这大概是一个方向!
有技术有条件有兴趣有资源的朋友不妨投身到这一铜改铝的行业中来,研究之,得到成果后产业化,超越铜管的性能,价格与铜一般或者更低,与社会与自己是双赢。
纯铝做压力管道估计强度不够。我相信现在的技术能够做出强度和延展性都媲美铜的铝合金......

最大压力2。6MPa

网友:
回复 网友W:
回复 网友H:
问下出风口温度为,多少算是正常,到底需不需要抽真空,要是需要我就直接找美的换了,让他在过来安一趟

我在苏宁买的松下变频空调,安装是苏宁承包给格力的售后的,来安装的时候竟然没带真空泵,说是销售没有告诉他是去安装变频空调,在我的要求下才重新去拿真空泵,居然还说不抽真空的话,只是噪音大点,现在的安装人员素质真的不敢恭维,明明4个孔,他为了省事省时间,只给你装3个螺杆,只知道一味的让你加管之类的
安装的时候,真空泵也没有接真空表来监视真空度,安装工只想快点安装完毕了事。
这样的状况,真不知道怎么说了,哎,浮躁的社会,浮躁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U:
回复 网友V:
回复 网友U:
为何不用纯铝合金管???而要用铜头接铝?或者干脆用塑料??塑料的性能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进行改良的?
我觉得讨论这个比较有意义。
技术在进步,不排除哪天开发出工艺简单,性能比铜管好,价格比铜管低的铝合金管。不必死抱着必须用铜管的想法。
当然,从目前的讨论看来,铝管似乎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能看到的是这大概是一个方向!
有技术有条件有兴趣有资源的朋友不妨投身到这一铜改铝的行业中来,研究之,得到成果后产业化,超越铜管的性能,价格与铜一般或者更低,与社会与自己是双赢。
纯铝做压力管道估计强度不够。我相信现在的技术能够做出强度和延展性都媲美铜的铝合金......

我认为出路是用纯铝的散热器

理由:
1,空调上80%铜消耗在散热器上。
2,散热器是固定在机壳内的,不会移动,对延展性要求低。
3,纯铝的热传导系数比铜低,通过加大散热器的面积可以补偿,成本不一定高
4,机内的管路可以通过专用焊接设备,解决漏气问题

网友:
顶一下,去年买了奥克斯。安装的时候没注意是不是铜管,估计可能性不大。
今年换房子的时候看看吧,可能要自己掏钱换铜管了。

网友:
我家的空调是格力的,也是几年前买的,有机会要看一下是铜管还是铝管。

网友:
非常好,学美国当起功德无量!

我自己走?用不着你封号? 事后加说明的无耻行为?

我想你最后还是只能用象压缩机的哪事,删的我回复或ID,来个什么超级指令,这样来掩盖你的无知与无耻(你说的此无耻非彼无耻).

哪我也不客气的追究你的无耻行为了。

网友:
mark一下,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指出什么汽车航空上如何如何都是浮云,感觉事情对归根结底在于现在空调上用的铝到底能不能达到要求的使用性能指标,现在从大家的一些经历上看是不达标的,那么商家用不达标的东西就拿来用那就是奸商行为,没什么商量。

网友:
后记:

这是一个功德无量的帖子。 这个帖子,我试图告诉所有的网友: 绝不要对海信等奸商用铝管代替铜管的行为抱有幻想。

// 功德无量~~~~我只能看着 边笑边摇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目前国内所有的空调制造厂,用铝管代替铜管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节省成本而坑害消费者。

// 谁成功了,谁就在成本上节约,  但技术达到乱来又是另一回事,你非得铝管不能替代铜管与厂商技术不达标混为一谈,(更不排除有安装店不安规范使用直接焊接)

国内的许多砖家叫兽,甚至我们论坛的某些网友,试图利用自己懂得的一点知识去误导大家。比如称空中客车飞机使用铝线、奥迪汽车空调使用铝管等例子,故意与恶意的误导其它人,为奸商开脱。

// 如何误导大家? 你口口声声在哪叫,铝管不能替代铜管,这不是误导?  你一开口就否定了整个层面,还是哪句你懂个P.

空中客车、奥迪汽车使用的绝不是普通铝,而是比铜贵得多的特殊合金铝,而海信等国内空调奸商为了谋取更大利润而降低成本用铝代铜诈骗消费者的行为有本质的区别。

// 口说无凭, 你作成份分析了?   就你的猜测当真理!!!! 无知无耻!!!!!!!!

//-------------------------
汽车的空调是不是空调,结构与原理是不是一样,为什么汽车上能用铝管,家用的使用铝管现在的问题在哪?
无知与无耻:在哪乱叫一通的几个清楚这理边的问题?与不同之处,就会学砖家叫兽乱叫。

网友:
空调本身就是在潮湿,温差大的环境下工作。这种结构注定很短命,设计者无良

网友:
回复 网友Q:
阿莫发此贴确实是做了好事.
但如此对待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确实是错了.
希望在以后的某个时刻,阿莫能感到我此话是对的.
作为技术网站,若讨论"空调中为什么不能使用铝管?"等...会更功德无量.
否则,在空调行业中,所有研究铝管工艺的人,都将是"无耻"的了.

阿伯~~~还是叫大叔了   不用担心我,我也不小,生活中经历的大起大落无数,些等贴子,饭后娱乐级,最多也是在练练,嘴皮与统筹能力, 被我干倒的无耻之徒多着了.

你到是别往心里去,你的身体,气不得,伤不起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楼上在乱喊乱叫一通,有不同的意见拿出证据数据出来说话嘛

网友:
回复 网友G:
后记:
这是一个功德无量的帖子。 这个帖子,我试图告诉所有的网友: 绝不要对海信等奸商用铝管代替铜管的行为抱有幻想。
// 功德无量~~~~我只能看着 边笑边摇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目前国内所有的空调制造厂,用铝管代替铜管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节省成本而坑害消费者。
// 谁成功了,谁就在成本上节约,  但技术达到乱来又是另一回事,你非得铝管不能替代铜管与厂商技术不达标混为一谈,(更不排除有安装店不安规范使用直接焊接)
国内的许多砖家叫兽,甚至我们论坛的某些网友,试图利用自己懂得的一点知识去误导大家。比如称空中客车飞机使用铝线、奥迪汽车空调使用铝管等例子,故意与恶意的误导其它人,为奸商开脱。
// 如何误导大家? 你口口声声在哪叫,铝管不能替代铜管,这不是误导?  你一开口就否定了整个层面,还是哪句你懂个p.
空中客车、奥迪汽车使用的绝不是普通铝,而......
我想欺骗的说法不是铝管能不能用,而是不让人知道它用铝管。
在两头接铜管而中间接铝管就是明显的欺骗行为。如果整根都是铝管并且跟用户说明是铝管的话就没有人说它是欺骗行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X:
我怎么感觉是楼上在乱喊乱叫一通,有不同的意见拿出证据数据出来说话嘛

这话对着楼主说去  也对着你自己说去

网友:
回复 网友Y:
我想欺骗的说法不是铝管能不能用,而是不让人知道它用铝管。
在两头接铜管而中间接铝管就是明显的欺骗行为。如果整根都是铝管并且跟用户说明是铝管的话就没有人说它是欺骗行为了。 -----------------------------------------------------------------------

  两头接铜管而中间接铝管就是明显的欺骗行为

看这根管子的长度是被加长的,也就是说安装店经手了,更换了原厂带的管子. 到现在楼主在不能提供出这根管子是安装店的还是厂家提供的 .楼主也不去打个电话和厂家确认不是原厂提供的是铝管,就上来发狂的乱叫一通。

已经好心提醒楼主了  楼主直接给个无知无耻的大帽子 ,再把我定位为人民的敌人。

网友:
回复 网友Z:

指出什么汽车航空上如何如何都是浮云,

感觉事情对归根结底在于现在空调上用的铝到底能不能达到要求的使用性能指标,现在从大家的一些经历上看是不达标的,

//汽车空调就是使用铝管,难到汽车空调就不是空调? 汽车空调使用性能就不达指标?

那么商家用不达标的东西就拿来用那就是奸商行为,没什么商量。
//这个是对的 还好 你不象楼主哪样只会乱叫一通 .不过我担心你也被搞顶帽子.

网友:
又想到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汽车空调中也有铜与铝的零件进行接合 ,但汽车的上空调是怎么样处理好这个问题,只会乱叫一通的可以去查查是人家是怎么样搞定这个问题

冷疑器,蒸发箱 等别人又是怎么样作到的, 自己查去.

不去了解就在哪乱叫

网友:
家用电器用国产的就是给自己挖坑。
空调请用大金7K,10年之内不会有任何问题,一定要注意计算好功率,施工时候一定要盯紧。
冰箱请用西门子带零度保鲜的那个5K,市面上双开门那种太干严重不实用。
洗衣机西门子滚筒4K,略微浪费点水,但是确实干净,新型号是不是带烘干了?还是晒晒的那种好。
电视夏普12K-20K,3D短期没可能铺开,进口屏的5年之内不会落伍,故障更是小概率事件。
这一共3W多点,强烈推荐给小两口刚结婚的配备。
日常耐用品在中国如果不能买到物超所值,那就一定要买物有所值,随便凑合些烂东西,将来就是头疼,扔也不是,修也不是,白白浪费金钱。如果不能一次性买起,慢慢的一点点添置啊,宁缺勿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U:
为何不用纯铝合金管???而要用铜头接铝?或者干脆用塑料??塑料的性能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进行改良的?
我觉得讨论这个比较有意义。
技术在进步,不排除哪天开发出工艺简单,性能比铜管好,价格比铜管低的铝合金管。不必死抱着必须用铜管的想法。
当然,从目前的讨论看来,铝管似乎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能看到的是这大概是一个方向!
有技术有条件有兴趣有资源的朋友不妨投身到这一铜改铝的行业中来,研究之,得到成果后产业化,超越铜管的性能,价格与铜一般或者更低,与社会与自己是双赢。

为何不用纯铝合金管???而要用铜头接铝?或者干脆用塑料??

要么可能是安装店的行为(偷梁换柱)

要么可能是厂家在"测试" 不能用铝管,但直接用消费者来实测.....
厂家他要,使用铝管 就要整条换成铝管(再焊铜接头不是自己找增加操作成本) 而使用铝管,铝管的接头也是有要求的不能与现有的铜管接口通用, 主机的联接口部件就要重新设计,他们在没得到铝管能100%替代前,不想从新设计这零件,就闹出一铜焊铝的事,(但这只是我按现有的条件的猜想,以海信的财力搞一个铝管转铜管的转接件也是件很容易的事,跟本不用作焊接这个高成本的事)

网友:
这事我也和通知了海信的市场部 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动作

海信会是:

1不于理会

2花钱息事

3杀鸡儆猴,打楼主PP

围观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又想到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汽车空调中也有铜与铝的零件进行接合 ,但汽车的上空调是怎么样处理好这个问题,只会乱叫一通的可以去查查是人家是怎么样搞定这个问题
冷疑器,蒸发箱 等别人又是怎么样作到的, 自己查去.
不去了解就在哪乱叫

我认为汽车空调中不会出现铜和铝的对焊,不然铝管的空调接头就不必卖这么贵了
汽车空调的冷凝器蒸发箱等我没见到那个用铜铝对焊,如果那辆车竟敢铜铝对焊我一定会鄙视它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事我也和通知了海信的市场部 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动作
1. 哈哈,我就等着你的陷害。让海信来告我吧。

   从这一刻之前,我仍当jrcsh是朋友,大家只是立场不同的技术争论而已。

   从这一刻之后,jrcsh 是我的敌人,因为jrcsh已经做出了陷害我及我们网站的行为。

2. 你再骂吧。骂得越多,大家越清楚你的嘴脸。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认为汽车空调中不会出现铜和铝的对焊,不然铝管的空调接头就不必卖这么贵了
汽车空调的冷凝器蒸发箱等我没见到那个用铜铝对焊,如果那辆车竟敢铜铝对焊我一定会鄙视它
是的,铜铝对焊绝对会出问题。

网友:
第五张图有点晕,假设铝管好,咋不整段使用铝管呢,而在显眼处用铜管,铝管用黑色“保温”遮着,不解,作假???这也不奇怪吧,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处处是山寨!!!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事我也和通知了海信的市场部 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动作

海信会是:
1不于理会
2花钱息事
3杀鸡儆猴,打楼主pp

围观

你老和海信是啥关系啊,通知了市场部,
1:是以普通的客户身份打电话话过去“报告,我发现了对你公司不利…………”  请问 人家鸟你吗?

2:……  是不是和海信有一腿啊,邪恶的想、 和高层有关系  有利益关系 打一声招呼过去“小王, 你给我调查一下…………”

3: 我觉得阿莫是对的,是你没有理会他的好意  或者就根本是你在故意“无耻”。
4: 讨论在家用空调铝管能不能替代通, 这个和讨论“微量的塑化剂对人身体无伤害”一样道理。。 关键是多少算微量。。

网友:
真是及时啊!!刚好我在苏宁买了海信的,看到这个贴以后装空调的就来了,把管拉开一看,真的是这种管,已经叫他们换铜管了。
原因:销售告诉我是3米铜管。

网友:
合法 奸商

只会坑国人,查他们的出口产品也是这样的吗?

怎么会有人替他们开脱的,真的搞不懂这类人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学过物理的都知道的事情。

网友:
再来扯扯,我是根本不信铝管目前能以比铜管更低的成本来达到等同或接近的效果的,这种金属材料工艺也不是一般家电厂商能搞的。如果有这领先全球的技术,全球那么多空调厂,乃至其它需要该材料的行业不都来求你了,那得赚多少钱啊,还卖啥家电噢,也更不用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了。我对海信没啥好印象,那个所谓的LED电视就是它先吹出来的吧,搞个液晶+LED背光就敢吹嘘为LED电视,这让花了无数钱搞OLED结果还不成的Sony情何以堪。这要他的铝管工艺过关,不得吹死啊。

网友:
在百度搜索“铜铝原电池”找到这样一段话,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不用纯铝合金管?而要用铜头接铝?”:

电气设备中的铜铝接头,为什么不直接连接?
时间:2011-04-11 08:07来源:www.123135.com 作者:www.123135.com 点击:61
  如把铜和铝用简单的机械方法连接在一起,特别是在潮湿并含盐分的环境中(空气中总含有一定水分和少量的可溶性无机盐类),铜、铝这对接头就相当于浸泡在电解液内的一对电极,便会形成电位差(相当于1.68V原电池)。在原电池作用下,铝会很快地丧失电子而被腐蚀掉,从而使电气接头慢慢松弛,造成接触电阻增大。当流过电流时,接头发热,温度升高还会引起铝本身的塑性变形,更使接头部分的接触电阻增大。如此恶性循环,直到接头烧毁为止。因此,电气设备的铜、铝接头应采用经闪光焊接在一起的""铜铝过渡接头""后再分别连接。

由此似乎可以推论:
铜接头+纯铝管(原电池反应在机械接口)  <  铜接头+铜铝管(原电池反应在焊接处)  <  铜接头+纯铜管/铝接头+纯铝管(没有原电池反应)

注:另搜到一篇讲得比较中肯的文章,07年的,不知现在的企业做到了没。
原文链接:http://digi.it.sohu.com/20070801/n251363990.shtml

网友:
都是成本惹的祸

楼主:
回复 网友AA:
第五张图有点晕,假设铝管好,咋不整段使用铝管呢,而在显眼处用铜管,铝管用黑色“保温”遮着,不解,作假???这也不奇怪吧,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处处是山寨!!!
1. 铝管不能做接口部分,否则很容易损坏或漏雪种。

2. 铝管用黑色“保温”遮着,奸商们当然有各种专业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B:
真是及时啊!!刚好我在苏宁买了海信的,看到这个贴以后装空调的就来了,把管拉开一看,真的是这种管,已经叫他们换铜管了。
原因:销售告诉我是3米铜管。
晕,不会这么及时吧。你得拍几张照片证明一下,否则有人会质疑你是我的枪手或马甲。

网友:
纪念一下<<<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C:
纪念一下<<<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jrcsh 向海信举报此帖子,对我进行了陷害,所以,jrcsh已经是我的敌人。

广东有句俗话:知人口脸不知心。 这次我也算是长了见识了。

网友:
举报不等于陷害吧
有证据的不怕别人说啊

网友:
关于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的一些观点,说说我的看法:

汽车空调中也有铜与铝的零件进行接合
------------------------------------------
有,但我相信绝对不是焊接,没有哪个RZ的汽车公司不知道铜铝焊接会导致什么。

要么可能是安装店的行为(偷梁换柱)
---------------------------------
这不是消费者关心的,我只知道我买了这个牌子,安装的就是这样的。
至于问题是家电厂商还是销售店还是安装公司,那不是我关心的事情。毕竟那是家电厂商指定的销售店(或家电厂商指定的销售店指定的安装公司),他们的行为影响家电厂商的品牌,造成的损失应该家电厂商去追究销售店的。
至于类似阿莫的论坛等宣传造成的影响,家电厂商应该用“登门道歉、宣布开除销售店、安装公司”等方式来挽回消费者的信任,而不是用推卸给“安装公司的私自行为”等来挽回。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整体,他们内部怎么分包和我没关系。我没有义务把他们区分开。

网友:
【118楼】 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要么可能是厂家在"测试" 不能用铝管,但直接用消费者来实测.....
----------------------------------------------------------------
居然有这样的说法。

你的意思就是海信制造了一种不确定是否稳定的空调,让消费者来使用,如果出问题了,要消费者花钱修理,同时海信知道了测试失败。

是这意思吧?

网友:
我记得修冰箱的人应该会碰到铝管或铜管问题吧
我家的一台东芝的,内部漏气,维修人员打开泡沫后发现是用铝管,说无法焊接修复。。
需要全部更换散热管。。

用铝的坏了然道只能一次性全换掉。。

网友:
纪念一下<<<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这次咋会这样呢?严重怀疑与奸商有一腿

楼主:
回复 网友AD:
举报不等于陷害吧
有证据的不怕别人说啊
进行正常的技术争论,为何要举报?

这与陷害有区别吗?

就像你骂了一句Z.F.,我立即向公安举报你。 你感觉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E:
我记得修冰箱的人应该会碰到铝管或铜管问题吧
我家的一台东芝的,内部漏气,维修人员打开泡沫后发现是用铝管,说无法焊接修复。。
需要全部更换散热管。。
用铝的坏了然道只能一次性全换掉。。

铝管很难焊接,需要氧炔焊

铜管电阻焊就可以

做过机械的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F:
这不是消费者关心的,我只知道我买了这个牌子,安装的就是这样的。
至于问题是家电厂商还是销售店还是安装公司,那不是我关心的事情。毕竟那是家电厂商指定的销售店(或家电厂商指定的销售店指定的安装公司),他们的行为影响家电厂商的品牌,造成的损失应该家电厂商去追究销售店的。
至于类似阿莫的论坛等宣传造成的影响,家电厂商应该用“登门道歉、宣布开除销售店、安装公司”等方式来挽回消费者的信任,而不是用推卸给“安装公司的私自行为”等来挽回。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整体,他们内部怎么分包和我没关系。我没有义务把他们区分开。
我们这部空调是在国美买的,然后根据国美提供的电话,让海信的服务商上门安装。 安装过程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要我举证这条管是否海信原装的,我觉得简直是胡搞! 我通过正常渠道买回来,通过正常渠道安装,怎么可能要我举证?

还有两点:

   1. 是否空调安装好后,在使用的三年间被人偷换过管。 这一个相信法官会根据常识做出判断。
   2. 是否我们后来请工程公司安装,被工程公司调包? 这一个应该不可能,因为我们拆空调时管是连接着室内机的,
      整个安装与运送过程,我均在场。

网友:
哈哈~~~ 上面的图片绝对是奸商。 事情的本质是个人身份!!!

网友:
邪恶的小会会 上來說以向海信举报此帖子...<不是小人>

可以使人進步的敌人 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B:
真是及时啊!!刚好我在苏宁买了海信的,看到这个贴以后装空调的就来了,把管拉开一看,真的是这种管,已经叫他们换铜管了。
原因:销售告诉我是3米铜管。

老大封贴吧, 这个社会为了利益~~~哎    我从这个帖子学到了两点 1.目前空调铝管是奸商行为 2.为了利益什么人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C:
邪恶的小会会 上來說以向海信举报此帖子...<不是小人>
可以使人進步的敌人 哈哈哈!
敌人就是你死我活的状态。

不是你死我活,就不是敌人了。

你站哪一边? 如果不想成为两军交战中的炮灰,请走远一些。

“邪恶的小会会”这次要陷害的是我们网站(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但整个资料是在网站上发生的,海信要告我们,是通过网站获取资料的)。

这个社会,真的什么人都有。

网友:
关注海信怎样处理。估计:

死不承认;
推脱给安装公司;
假装没看见;
称被诽谤;
暗地打电话威胁删帖;

可能性很小的行动:
早期版本,现在不用;

彗星撞地球的版本:
承认错误,公开道歉;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AC:
邪恶的小会会 上來說以向海信举报此帖子...<不是小人>
可以使人進步的敌人 哈哈哈!
敌人就是你死我活的状态。
不是你死我活,就不是敌人了。
你站哪一边? 如果不想成为两军交战中的炮灰,请走远一些。
“邪恶的小会会”这次要陷害的是我们网站(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但整个资料是在网站上发生的,海信要告我们,是通过网站获取资料的)。
这个社会,真的什么人都有。

我是小小草民 我只能做到保护自己的情况下 支持网站  有什么要求老大可以呼吁。 这个网站要一直生存下去,很少有这么好的技术网站

网友:
回复 网友H:

呵呵,手机拍的。看了帖子以后我是很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换的,他们也没否认。开始总跟我解释铝散热要好点之类的。总之看这个贴我是赚了,哈哈!

一个螺钉的印子 (原文件名:2011-06-07 16.27.29.jpg)

网友:
大家应该感谢这个贴啊...
没买空调的要注意

我家还么买空调  看来这个帖  学了不少东西
铜管要注意,还有抽真空的问题,
如果空调采用的是无氟制冷剂的话 一定要抽真空~~~~并不是变频空调的问题~~

不过这之前我不知道海信做空调...

网友:
受益很多。关注中,我家的空调卖得较早,工作还算正常。以后提高警惕了。
关系到自身和整个行业的利益,奸商们不会承认铝管不好的。
就事论事,就说你碰上的牌子即可,其他没有使用的牌子不好说。

网友:
1、每一个安装空调的人都应该认识空调中的铜管和铝管,因为当需要焊接时,铜铝接头处需要冷却。
2、铝管外包的塑料不光是为了掩饰,还起到保护铝管不受腐蚀,否则铝管很快就会烂掉,特别是铜铝结合部位。
3、安装空调要比雕刻机简单多了,空调包装中应该有安装说明,照着做就可以了,还可以按照说明看看安装工人是否偷工减料。
4、很多安装工人都是照葫芦画瓢,空调一半的故障出在安装环节。
5、几p、雪种等专业术语蒙人的嫌疑非常大,p就是马力,直接说成瓦更好理解,雪种就是制冷剂。
6、如果不是破坏臭氧层氟利昂是非常好的制冷剂,无毒、高效、安全。
7、空调是否变频和制冷管线系统无关,无氟空调使用易燃的制冷剂,管线中不能有空气,而且铜管是加厚的,压力要比普通空调大许多。
8、有个叫月兔的空调也使用铝管,海尔比较喜欢用铝。

网友:
终于看完了,好像明白了很多道理!在TC 哈哈,everything is possible!!!

网友:
google搜  “海信”空调铝管 ,原来已不是新闻,早就烂了

网友:
看来海信看到这里只能是不回应或者认错处理两种了。。。。。

推卸是很难的客户面前拆机的。。。。。。。

或许还能说是供应商的问题。。。哈哈

网友:
其实这个帖子到了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必再讨论了
阿莫的帖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还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我不认为大家持相同意见的会是阿莫的帮手,毕竟他没给钱雇枪手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会会和阿莫的激战似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其实我真不相信积分已经3k多的会会能够找到什么市场部公然与阿莫作对,公然与这个可以每天上来吸取知识的网站作对.
我认为3k多的积分不是一天能得到的要真是隐藏的"阶级敌人"恐怕早就该露馅了

人家楼主不容易,凌晨3点多还经常回帖,白天还要工作,没有楼主的努力我们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网站

阿莫是人不是神

是人就一定会犯错,说错话,办错事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会会抓住阿莫过激的一些言语就开始不惜代价的还击是不是太不冷静了

其实搞技术的谁没点脾气,在气头上说错话办错事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的普通错误吗

所以就此打住吧

网友:
呵呵,我们习惯性对优秀的人要求很高,希望会会和阿莫能私下和解,会会对论坛贡献也不小

网友:
回复 网友L:

顶你,严重同意,我也觉得3K多的人不会那么容易公然跳出来做托.也许就是当初两人的口气都冲了点,

声明:咱绝对不是谁和谁的托.

楼主:
回复 网友AG:
呵呵,我们习惯性对优秀的人要求很高,希望会会和阿莫能私下和解,会会对论坛贡献也不小
已经成为敌人,不可能和解的了。

最好的结果是:以后大家各行各路,互不认识。

因为对方已经做出了伤害我及我们网站的行为:到海信举报我。 这太阴险了。阴险的人,是不能做朋友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在背后捅你一刀。

网友:
刚才试了美的的管。。。整条都变色了。。。。

不过是铜管。。。

网友:
去年夏天,我一共加了6台空调雪种,NND.

以后厂家估计会说,我卖空调,不卖管子了。
管子 另配。

网友:
家里的两台格力空调,一台很早的原装三洋空调都是使用铜管

网友:
擦!寒假回家,我家一个小台钻的电机烧了,那个电机本来发热就很厉害。我用螺丝刀从通风孔拨弄一下发现他大爷的铜线是“铝线镀铜”的!!跟我爸拿到修水泵的给绕个铜线的,收费150!要知道,那个台钻才260!!!!!

楼主:
回复 网友AH:
擦!寒假回家,我家一个小台钻的电机烧了,那个电机本来发热就很厉害。我用螺丝刀从通风孔拨弄一下发现他大爷的铜线是“铝线镀铜”的!!跟我爸拿到修水泵的给绕个铜线的,收费150!要知道,那个台钻才260!!!!!
肯定又有无耻的所谓专家出来证实,航天产品或飞机上就是使用铝线的 ...

网友:
向来对JS深恶痛绝,麻烦阿莫老大建议一下:
大家到买什么牌子的空调比较好呢?

(回复提交里加了那么多条款,越发感觉站外乌烟瘴气,阿莫老大如履薄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I:
向来对js深恶痛绝,麻烦阿莫老大建议一下:
大家到买什么牌子的空调比较好呢?
(回复提交里加了那么多条款,越发感觉站外乌烟瘴气,阿莫老大如履薄冰啊......)
根据网友们的意见,综合出以下的排名顺序:

三菱电机(注意:是上海三菱电机空调,而不是广东江门三菱重工)
大金
松下
格力 (有网上的文章表明,格力也极可能使用铝管,希望有网友能提供更详细的证据)。

网友:
真是恶心, 海尔的一样!. 当初为支持民族企业, 放弃大金买了海尔, 结果是坏了很多次. 现在3年过了, 又坏说要换主板要600多!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三菱电机(注意:是上海三菱电机空调,而不是广东江门三菱重工)
大金
松下
格力 (有网上的文章表明,格力也极可能使用铝管,希望有网友能提供更详细的证据)。

美国的开利不错,不过好像没有家用的,都是汽车,公司用的
http://www.carrier.com.cn/

网友:
我也来为铝说几句.
首先,我的车的空调管子是铝的,车身部分也是铝的.铝的导线实际使用是比铜的要好,但是前提要加粗,要注意接头,因为铝容易氧化,容易折断.
铜管做连接唯一好处是经过折腾不会断裂,这个恰恰上一铝的弱点.
铜,对于中国来说是稀有资源,铜贵是不可否认的,铝代铜是迟早的事情.
问题是空调室外机连接管换铝,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安装,防腐蚀问题.
现在看来,海信这2点都没有做好才被骂的.
汽车上面用铝管做空调连接管主要原因是成本,但是安装来说明显比家用的变数少,家用的要通墙壁,运输,再连接等等.其实车用好飞机用的也要,他们场合很固定,特别是飞机,整个都是铝的,腐蚀问题很简单,能和飞机同寿命.空调不是,里面铁和铜不少,必然是铝先氧化的.况且室外机冷凝器也是大量用铝,问题也不大.
现在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接头部分还要用铜,这个明显给客户暗示,这个还是铜的,明显奸商问题.其实整个管道用铝我不反对,但是怎么也要给这些铝做做阳极化处理呀,而且定做大量转弯配件.不过这样的安装费用可不是1条铜管的费用能解决的.
铜铝焊接问题不是什么高科技了,但是焊成照片那水平,我只能说技术粗糟.
个人认为,在技术和意识足够时候,省材料是应该的,但是在还没有保证使用下乱换材料是可耻的.
复合材料在飞机应用不是1天的事情了,而且能给用户省费用,但是今天的波音,空客都非常克制,原因是真正寿命还不知道,有什么意外还不明白.所以人家的谨慎也是我们学习的样板.
变压器,微波炉,马达什么的,换铝,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毕竟加大了截面的铝效果是比铜好的,铝和铜同样截面导电只相差6%,其实比铜更好.现在的铜都不是什么好铜了,有60%纯铜的铜都少见了.倒反导线用铝却很纯.音响用另论.
但是如果是用铝做导体的电工设备,最好申明1下就是了.反正有钱的人也多,应该给人家多点选择,不应该是铝的也卖铜的价钱.
来这里的朋友都是做技术的,大家应该以技术为主导,多想点,多了解点,不要因为什么就觉得什么.这样我们依然还是肤浅.

网友:
陷阱不少啊。。。
以前听某行业内人说家电下乡的都是廉价的东东,包括空调的管道都是铝的,不是铜的,没想到现在家用的也这样,行业乱套了

网友:
莫大大 ,不要生气 ,现在很多空调厂.用的 都是铜包铝,在业内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J:

复合材料在飞机应用不是1天的事情了,而且能给用户省费用
复合材料更贵吧,主要是加工费用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K:

:
    如果使用寿命比不上铜管,如果安装弯折容易出问题,一句话:综合指标不能证明其有利于使用者,这种现象只能解读为商家利己行为。

网友:
空中客车A380用高科技高质量的铝线是为了降低飞机的自重,国产空调、冰箱一味降低成本,结果是全国人民用的都是垃圾空调、垃圾冰箱!

网友:
非常感谢阿莫,受益非浅,今年就要买几台空调,一定会盯住铜管.

网友:
学习了,看来以后买东西,只要涉及有铜部件的,都要拿小刀刮刮看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L:
学习了,看来以后买东西,只要涉及有铜部件的,都要拿小刀刮刮看啦!
最好同时用磁铁试一下。

网友:
看样子要回去看看才行,但是确实是铝的也不知道能否要商家更换,年初装的新空调

网友:
其实现在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很早就在搞替代材料了(2004年就有了,因为我以前的工厂生产的产品用大量的漆包线绕制),主要的做法就是铜包铝,外面是铜材,里面大部分是铝。包括现在很多的漆包线。主要还是成本惹得祸。

网友:
大金空调很不错
国内厂家挣空调管子的钱已经很习惯了,现在还变本加厉

网友:
铝代铜绝对是欺骗行为.
农村的电线为何要换铜的?当初没钱,用铝线,直接的结果是农村电网的供电非常不稳定,必须要更换.而且铝的电阻率大,根本不适合长距离传输,大量的电能被消耗在线路上,非常不环保.
对于电机等低频应用来说,产生磁场的线圈的材料的电阻率是非常关键的参数,基本反映了这个电感的Q值状况,到应用上,电阻率越低的,效率就越高,发热就越低.发热的程度和使用寿命的关系是最大的.

铝在潮湿的环境下会慢慢变成一堆残渣,用手轻轻就可以掰段.劣质铝代铜水龙头最容易验证,三到五年,绝对变豆腐渣.

用铝代铜管的空调,在高温干燥的环境是可以的,比如汽车的发动机腔内部,但家用的环境并不合适,因为有大半年是在非工作状态,碰上环境潮湿,很快被腐蚀了.这不是什么高科技材料的原因,仅仅是使用环境不一样.

至于某牌子汽车的铝管接头这么贵,有人以为加了黄金,太可笑,媚外到狗一样的地步,其实完全是因为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他不砍你还砍谁?
航天航空上的铝应用,当然是使用高质量的改性铝合金,不能和民用产品比较.另外,维护保养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网友:
不只是空调,现在很多便宜的热水器燃烧器也是铝的,不信回家拆来看看!

网友:
很早就听海信安装工说过连接管有使用铝管的。当时我还不知道为什么用铝管不好,现在明了了。他们透露有些海信的电视在没有出售之前先维修了,当时不信,现在看来也要持怀疑态度了。

网友:
我家去年买的海信空调。不知道是不是铝管。
到现在也没有 坏过。
唯一的问题:
看标签上标注的最低输入功率是,180W
可是我实测 最低输入功率是,420W

我家很早年买过 的 西冷冰箱,用了不长时间就坏了。我发现它的,冷凝器管子竟然是铁的。因为我用 磁铁吸 能吸上。

网友:
受用了,谢谢阿莫,呵呵

网友:
无良商家, 竟然为了50元一米的铜管搞坏了规距,坚决不买海信的产品.

网友:
单位的格力,就是用铝管冒充铜管,用了一年,移机的时候才发现,安装的说都反馈到总部了。罚了当时负责安装的分部不少钱,但是我们是一分没拿到。

网友:
之前用过一个加压泵,上面的弯管先是用铝管,没多久坏了,后来改成了铜管。
这个是不是铝管的韧性不好所致呢?

网友:
松下变频允许非抽真空

网友:
看咯半天,忍不住要说两句,对与错,大家尽管喷我,反正现在的社会就这样,浮躁。。。
1、莫老大的铜铝结合产物没什么可震惊的,国人难道还不习惯吗,但还是要感谢莫老大,至少知道在哪里注意点。
2、会会大哥,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应用环境不同,条件不同,不是不能用,技术上要过关的,这点很重要。
3、莫大的图片很明显这个跟技术无关,从焊接的水平看(不像批量生产的感觉,像DIY作坊)跟成本无关,是良知的问题,纯粹的赚黑心钱,要说XX空调都这么干,咱比不了,那不是良知问题,因为根本就无良。
4、来这个坛子上的,很多是高技术的,或者多少都喜欢动手DIY的朋友,知识的认知上各有不同,观点难免差异,但我看咯半天发现,汽车飞机用不用什么高科技的复合铝型材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仅知道飞机是有严格的日常维护检查程序的,外表上一个小小的划伤,都会用大于划伤面积很多的同型材料进行覆盖,并进行防氧化等多种处理,划伤超过一定深度(不记得具体数字,但不大这个数字),整个划伤所在部件都要整体更换,因为今天不出事,难保十年后这里就是金属疲劳断裂的起点。飞机维护程序我不知道有多少,我知道的这些是从国家地理节目中了解的。所以,不说飞机的材料是否高科技,就算是普通铝,检查到隐患出现的苗头就更换了,也就不是问题咯。家用环境换的起吗?就算换的起,折腾的起码?
5、LS有位大伯,我顶你一个,看到上岁数的人,总是会沉稳些:)
6、很快要装修我自己的房子,100平的毛坯房,呵呵,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累死我咯,为什么。因为什么都要换掉,电源线我打算全部换成BV6的,这个足以带动空调咯,灯具我也用这个,跳闸全换西门子的,开关也是西门子,装修公司布网线要我500元网线材料费,我CAO,我直接加一千,全换成飞利浦超6类屏蔽线,不就是花点纸吗。。。我跟师傅说,材料我出,工费我另给你,你说你赚多少,我给双份的,但就一点,东西帮我布置好咯。

呵呵呵,废话半天,就想表达一句,不是我穷的就剩钱了,我的钱也是上班辛苦挣来的,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感谢莫大提醒,看来又要给空调安装工人破费咯。。。如此忍耐,如此的生活环境,活不下去时我也选择找个陪我死的一起走。。。这就是无耐。。。表达的很乱,思绪很乱。。。我也是愤青,呵呵呵,愿意喷尽管喷。。。

网友:
6、很快要装修我自己的房子,100平的毛坯房,呵呵,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累死我咯,为什么。因为什么都要换掉,电源线我打算全部换成BV6的,这个足以带动空调咯,灯具我也用这个,跳闸全换西门子的,开关也是西门子,装修公司布网线要我500元网线材料费,我CAO,我直接加一千,全换成飞利浦超6类屏蔽线,不就是花点纸吗。。。我跟师傅说,材料我出,工费我另给你,你说你赚多少,我给双份的,但就一点,东西帮我布置好咯。

--------------------------------------------------------------------------------------------------------------------------

米哪来的?

网友:
【172楼】 tassadar
现在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接头部分还要用铜,这个明显给客户暗示,这个还是铜的,明显奸商问题.其实整个管道用铝我不反对,但是怎么也要给这些铝做做阳极化处理呀,而且定做大量转弯配件.不过这样的安装费用可不是1条铜管的费用能解决的.

街头用铜好像是要利用铜的变形增加密封可靠性。用铝管是为了降低成本。
飞机上用铝是要减轻重量。
现在很多电子元件也是用铜包铝和铜包铁,里面原因很复杂。主要是原材料什么的都在涨价,而成品在降价,大家做的产品同质化严重,就变成奸商了。这个大环境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坚持做好产品,可能等不到大家认可那一天就变成先烈了。
坚持做好产品,不扩量,不竞争,慢慢熬。

楼主:
回复 网友AM:
无良商家, 竟然为了50元一米的铜管搞坏了规距,坚决不买海信的产品.
1米最多省10元,一台机省不到30元。

回复 网友AN:
单位的格力,就是用铝管冒充铜管,用了一年,移机的时候才发现,安装的说都反馈到总部了。罚了当时负责安装的分部不少钱,但是我们是一分没拿到。
其实格力是知情的,但将它推给安装商。
证明格力也认为铝管是不行的。

网友:
【197楼】 flame1984
不错,说的很诚恳,哈哈。

84年的?自己买房了?不错!有为青年!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AM:
无良商家, 竟然为了50元一米的铜管搞坏了规距,坚决不买海信的产品.
1米最多省10元,一台机省不到30元。
---------------------------------------
30元利润在白电绝对是巨款,他们抠成本论分,足以驱使资本家铤而走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G:
6、很快要装修我自己的房子,100平的毛坯房,呵呵,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累死我咯,为什么。因为什么都要换掉,电源线我打算全部换成bv6的,这个足以带动空调咯,灯具我也用这个,跳闸全换西门子的,开关也是西门子,装修公司布网线要我500元网线材料费,我cao,我直接加一千,全换成飞利浦超6类屏蔽线,不就是花点纸吗。。。我跟师傅说,材料我出,工费我另给你,你说你赚多少,我给双份的,但就一点,东西帮我布置好咯。
--------------------------------------------------------------------------------------------------------------------------
米哪来的?

这位兄弟,我可以清楚的告诉你,米是我一粒一粒凭自己的双手挣来的,不用往其他地方想,我就是个老百姓,本人编代码的民工。
我真觉得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当然我也知道就算花了钱也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所以在1点我说,多谢莫大提醒,知道注意什么。
突然觉得这么表达更为贴切,如果钱能让乙方来帮我解决一些问题,那么乙方穷的只剩钱咯

网友:
学到了东西,顶

网友:
还有铝塑管,号称能用很多年,其实吧,三五年后管子就开始粉末化了。

网友:
我是来叙述一个事实的,美的空调也是铜铝管。虽然没有拍照,但昨天看到此贴,我特意查看了,
两头铜管,中间封起来了,有明显凸起。我问安装人员是原配的么,结果一个人说是,一个人说不是。
MD,我空调管子明显是距离不够,肯定不是原配的。我说格力都是铜管,他说变频的压力大,不是铜管不行。
我买的空调型号:KFR-51LW/DY-IB(R2) ,定频,不到4000。
因为昨天装空调的人是22点才来,3个人,做活还比较仔细,岳父又是经常装修,我说这是铜铝管,不靠谱,岳父说他看到的管子都这样,只能管2-3年。
装空调人员2个小时左右才装完。MB的,我是见到那个电板了,杂乱的比我搭的实验板飞线还乱。看到两片2003,变压器,四个二极管整流,7805,单面板,线乱的一团糟。这样怎么能保证质量,哎。
水管也不够,原装的比续的好多了,水管岳父说也管不了2年,另外由于这个空调是通过熟人拿的,比市场价便宜500元,不好折腾,我就忍了,等明年我一定全换成铜管。

网友:
揭开行业黑幕,这贴真是功德无量!

网友:
发个帖子被移交公_安,因为他发错了时间点。发个帖子被冠以“无耻”,因为他回错了帖。

网友:
看完这个贴。突然有点想念以前的工作了。可以三不五时的接触各种奥迪车,看它们被拆。顺便研究下奥迪车用的空调冷媒的传输导管是什么构造。

楼主:
回复 网友AO:
发个帖子被移交公_安,因为他发错了时间点。发个帖子被冠以“无耻”,因为他回错了帖。
后记: almasy 打电话给我,说他只是陈述事情,并没有恶意。

我不接受他的解释。

我这里也可以解释:上面我只是问候他的家人,我也没有恶意。

网友(2016-04-27):
艹TMD海信电器!冰箱,空调,我都中招了!!!!!!!
冰箱3年罢工了,漏氟。维修之后不管屁用。
空调铝管,自从搬家后就漏氟。维修之后同样是不管屁用。
这辈子打死都不用海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 ...

商家会说,拆开失去保修资格。。。

网友:
我做过空调维修,铝管真的不行,这个铜管是要用来散热的,铝管散热不行。还有一点,铜管的韧性很好,打喇叭口的时候不会坏,并且不易漏雪种(南方把制冷剂都这么叫),装空调也有一些细节,和这个铜管有关,不注意的话,三个月之内,一定会叫来修的。

网友AP:
还有关于抽真空的事,空调不用抽的,冰箱才要抽,空调在拆的时候只是用主机抽回风口里的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还有关于抽真空的事,空调不用抽的,冰箱才要抽,空调在拆的时候只是用主机抽回风口里的雪种。 ...

不要乱说,误导别人
上面还说的什么散热
搞维修的基本就这个样
基本的制冷原理都没搞清楚

网友:
是不是最后都得是铁管了

网友:
上个月 刚刚安装的格力,确认是全铜管。买个格力最便宜的定频

网友:
海信电视也不行,一年不到就坏了,维修一次后一年不到又坏了,

网友:
这个我有发言权,老表在苏宁装空调,给我这边装过好多台,现在3000以内的挂机空调已经很少使用铜管,非常不耐用,放着不动还好,移机很容易坏。上个月移机时重新加截铜管焊接的,空调是奥克斯的

网友:
正好这次要买空调,幸好看到这个帖子,想问下,这个连接空调内外机的铜管,是本身就是买空调的时候包装箱里内附带的,还是约了厂家客服上门安装的时候师傅自个带过来的?
      刚偶然看到京东上看到海信的宣传页面

里面明确就白纸黑字地写了铜管,我真疑惑了,我该相信吗

网友:
像这样广告上明确说是纯铜管,实际上却是假的铜管,那这不是赤裸裸的欺诈吗

网友:
刚刚装了三台空调京东自营,一定频3P用R401(客厅),另外两台变频1.5P用的也是R401(两卧室),科龙空调,海信旗下的,安装工在这里干了大约3个多小时,全程看着工作,深入交流,总结几个点在这里:
1、开始维修工说定频不用抽真空,变频才要,我说京东页面上讲的这个定频也要抽呢,维修工还说不用抽,然后我说是R401的,维修工说他不知道这定频的居然用的R401,说只要是R401的就要抽,于是三台空调都抽了
2、抽真空没有真空表,他们凭借经验抽一会儿
3、科龙京东自营的都在箱子外帖了个纸,写着内附随机铜管,也就是不会是安装工自己带来的。如果是安装工带来的而箱子里没有,多半是被经销商调包了!
4、现场检查铜管,发现只有一层圆粗泡沫,没有其它东西包裹了,安装工说铝管的不会只是一层泡沫保温,一定会有另外的东西紧紧包裹铝管的,所以,凡是发现除保温泡沫外还有东西包管子 的,多半是铝管,如楼主位的图
5、我用小刀去刮管子,安装工笑了,说那绝对是铜管,因为他弯一下就知道,铜管比铝管难弯。而且我刮那台是变频机的,安装工说现在他没见过变频机用铝管的,现在貌似做不了那么高压力的铝管。
6、一台1.5P机需要加2米管,安装工讲明后一米100,安装工非常随意的就截取了一断他带来的管子,并轻松焊接上了。看来真是铜的,他说铝的他焊不了。
最后三台空调花费:铜管两米200,一台支架30,大膨胀螺栓4颗20,共250块(另两台在空调机位里,不用螺栓与支架)
7、深入交流,他说目前TCL的用铝管多,其它品牌还是用得少。

总结:
1、原厂管多数是铜的(TCL除外),但一定要随机带来,不要安装工自己带来的,自己带来多是经销商调包了铝管。电商先发货,过两天来安装就非常容易自己先行检查管子是铜是铝。
2、鉴定简单,铜管只有个泡沫包裹,铝管除泡沫包裹外,一定是还有别的什么东西缠住如楼主位的图
3、安装工多收点工费材料你就忍受了吧,这安装是良心活,稍微不注意就能让你的空调寿命减半过保却出问题
4、抽真空一定要看好,安装工可能根本是凭经验来做的,比如定频不抽是不对的,而只要是用R401就一定要抽。

网友:
海信的产品绝对不用,电视也很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