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频谱图的问题(rf905)

楼主(2011-06-06):
请哪位大侠帮我解读一下下面的两张频谱图?
这两张图来自同一个模块rf905,大部分时间是出现第一张的情况,少部分出现第二张情况。

第一张还大概可以懂,基波和谐波
第二张就有点凌乱了...

这两张图片有没有错与对之分?

第一张 (原文件名:00041.png)

第二张 (原文件名:00040.png)

网友:
第一张:标准。
第二张:是第一张的底线含有異常波形。与其他频率的共振現象,另者多数是编码及RF芯片未接电源旁路电容。

网友:
都没事,要是频谱仪随便可以看出调制后的情况,人家别的仪器就不用买了

我一直认为,设计频谱仪的人最坏了

比如HP或按结论早年的频谱仪,故意不给你把频率和功率测准,好让你再去买他们其他的仪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

另外,我后来又用DPX频谱来测试了一下,麻烦你再看一下,下面两幅图有什么区别?哪个更标准?

我感觉下面的那张更正确,但是上面的两张图和这里的第二张图是出自一个板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里的第一幅图这样啊?

(我用的频谱仪是TEK的SA2600)

再次谢谢你。

本人初次搞RF,只有理论知识,哈哈,好多不确定....

第一张 (原文件名:00036.png)

第二张 (原文件名:00034.p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我又上传了两张图片,麻烦帮我看一下.

网友:
第二种有些杂散信号,不知道你更改什么了,导致两个结果出现。

网友:
我只想问下SA2600多少钱,呵

网友:
第二张好像环路出了问题

网友:
好像都不是匹配到50测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学校的固定资产,当时买好像是十万左右吧,我也只是听说。。。

之前看到你在论坛里面的帖子,高手啊,为啥不指点一下我啊?听他们的回答是不是说第二个不如第一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真的啥都没有改,出现的频谱图就是不稳定,一会儿是第一张,一会儿是第二张...

你的意思是第二张出现了杂散波?这样会影响信号的强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都不是匹配到50测的吧”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真的啥都没有改,出现的频谱图就是不稳定,一会儿是第一张,一会儿是第二张...
你的意思是第二张出现了杂散波?这样会影响信号的强度吗?

不会影响信号强度,只影响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