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的话解释什么是嵌入式系统

楼主(2011-06-07):
小弟大三,学习单片机有一年不到,总听见周围的人说嵌入式这个、嵌入式那个。我上网找了找嵌入式的概念,实在是晦涩难懂,请朋友们用通俗点的语言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嵌入式,嵌入式系统和一般的单片机系统有什么不同,DSP、FPGA又和嵌入式有什么关系,虚心等待指教

网友:
嵌入式的概念比较多,我的理解中最关键的是嵌入式操作系统,

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操作系统,它跟PC上的通用操作系统类似,但是有很多差别

它偏软件,不管是驱动开发、系统管理,还是应用软件的开发,都是偏软件方面,以前学的单片机就基本上就没啥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嵌入式的概念比较多,我的理解中最关键的是嵌入式操作系统,
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操作系统,它跟pc上的通用操作系统类似,但是有很多差别
它偏软件,不管是驱动开发、系统管理,还是应用软件的开发,都是偏软件方面,以前学的单片机就基本上就没啥用了

以应用为中心,软硬件可裁剪,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等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书本上这句话定义得还是比较经典的。 “软硬件可剪裁”

网友:
“软硬件可剪裁” ,实际上关键还在于软件
你说的那句话他肯定看过了

网友:
嵌入就是嵌入到非计算机中的计算系统
比如鼠标中的,灯控中的,遥控器中的

单片机单独不能运行的  要其他东西来负责供电  控制输入输出等等    合起来就是一个嵌入式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我在百度也看到了,兄台能不能再给解释一下“软硬件可剪裁”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台能不能再给解释一下“软硬件可剪裁”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软件硬件可剪裁这个很好理解

硬件可剪裁就是可以加上你想要的外部设备,比如加个USB摄像头,加个传感器采集数据等等,这个只要对照电路加上去就行了,
所以不是很复杂,主要是考虑数据高速的时候,电路能保证信号完整的发出去

软件可剪裁也类似于上面,把一些不需要的功能模块注释掉,那么CPU的负担就减轻了很多,专门去干_你想要的那几种功能,这样效率不就更高了。

一般的嵌入式系统功能都比较单一(单一不代表简单~),但是就是这些比较单一的功能可以完成的更出色,不像电脑搞的很复杂而且通用,所以又叫专用计算机系统

网友:
另外,你要对操作系统要有个概念,明白干嘛去用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到底有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你要对操作系统要有个概念,明白干嘛去用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到底有什么作用。

哦  这回明白了,“把一些不需要的功能模块注释掉”这句话把我点醒了,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