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MSP430F4152或4132+NRF21L01通讯,一直调试不通

楼主(2011-06-07):
之前用51单片机+NRF24L01效果很好,现在想换成带液晶显示的,选择了F4152带液晶驱动的单片机,通讯部分死活调试不出来,SPI是用IO口模拟的,贴上源程序,望高手指教
//*******************************************************************************
//
//               MSP430x4132
//             -----------------
//         /|\|              XIN|-32.768K
//          | |                 |
//          --|RST          XOUT|-
//            |                 |
//       CE<--|P3.0         P5.1|-->LED1
//      CSN<--|P3.1         P5.2|-->LED2
//      SCK<--|P3.2         P7.1|<--KEY1
//     MISO-->|P3.3         P7.2|<--KEY2
//     MOSI<--|P3.4             |
//      IRQ-->|P3.5             |
//             -----------------
//
//Date:2011-6-5
//Author:ZJ
//******************************************************************************

#include  <msp430x41x2.h>
//==============================================================================
#define  RF24L01_CE_0        P3OUT &=~BIT0
#define  RF24L01_CE_1        P3OUT |= BIT0
//=============================RF24L01_CSN端口==================================
#define  RF24L01_CSN_0       P3OUT &=~BIT1
#define  RF24L01_CSN_1       P3OUT |= BIT1
//=============================RF24L01_SCK======================================
#define  RF24L01_SCK_0       P3OUT &=~BIT2
#define  RF24L01_SCK_1       P3OUT |= BIT2
//=============================MISO端口=========================================
#define  RF24L01_MISO_0      P3OUT &=~BIT3
#define  RF24L01_MISO_1      P3OUT |= BIT3
//============================= RF24L01_MOSI端口================================
#define  RF24L01_MOSI_0      P3OUT &=~BIT4
#define  RF24L01_MOSI_1      P3OUT |= BIT4
//==========================IRQ状态============================================
#define  RF24L01_IRQ_0       P3OUT &=~BIT5
#define  RF24L01_IRQ_1       P3OUT |= BIT5
//==============================================================================
#define  LED1_0              P5OUT &=~BIT1          //输出0
#define  LED1_1              P5OUT |= BIT1          //输出1
#define  LED2_0              P5OUT &=~BIT2          //输出0
#define  LED2_1              P5OUT |= BIT2          //输出1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32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32 uints TX payload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1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RF24l01状态=====================================
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char  sta;
char  tf, RxBuf[20],TxBuf[20];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Sys()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SCFI0 |= FN_4;                            // x2 DCO freq, 8MHz nominal DCO
    SCFQCTL = 121;                            // (121+1) x 32768 x 2 = 7.99 Mhz
    FLL_CTL0 |= DCOPLUS + XCAP18PF;           // DCO+ set so freq= xtal x D x N+1

    P1DIR = BIT1+BIT6;                        // P1.1 & P1.6 to output direction
    P1SEL = BIT1+BIT6;                        // P1.1 & P1.6 to output MCLK & ACLK

}
//===========================LED端口设置=======================================
void LED_IO_set(void)
{
        P5DIR |= 0x06;   P5SEL&=0xf9;
}
//==============================================================================

//==========================按键端口设置=======================================
void KEY_IO_set(void)
{
        P7DIR &= 0xf0;   P7SEL&=0xf0;
}
//===========================RF24L01端口设置==========================================
void RF24L01_IO_set(void)
{
      P3DIR &= 0xD7;    P3DIR |= 0x17;  P3SEL&=0xC0;
}
//========================延时约5ms=============================================
void ms_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40000;
    while (i != 0)
    {
        i--;
    }
}
//========================================长延时================================
void Delay(int s)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s; i++);
        for(j=0; j<s; j++);
}
//**************************************************************************************

****
//延时函数
//**************************************************************************************

****
void inerDelay_us(int n)
{
        for(;n>0;n--);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char SPI_RW(char data)
{
        char i,temp=0;
           for(i=0;i<8;i++) // output 8-bit
           {
        if((data & 0x80)==0x80)
        {
                RF24L01_MOSI_1;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
        else
        {
                 RF24L01_MOSI_0;
        }
//==============================================================================
                data = (data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temp<<=1;
                RF24L01_SCK_1;                // Set SCK high..
                if((P3IN&0x01)==0x01)temp++;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RF24L01_SCK_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temp);                             // return read uchar
}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
char SPI_Read(char reg)
{
        char reg_val;
        RF24L01_CSN_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RF24L01_CSN_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
char SPI_RW_Reg(char reg, char value)
{
        char status1;
        RF24L01_CSN_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1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RF24L01_CSN_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1);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
char SPI_Read_Buf(char reg, char *pBuf, char chars)
{
        char status2,uchar_ctr;
        RF24L01_CSN_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2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chars;uchar_ctr++)
        {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
        RF24L01_CSN_1;
        return(status2);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
char SPI_Write_Buf(char reg, char *pBuf, char chars)
{
        char status1,uchar_ctr;
        RF24L01_CSN_0;             //SPI使能
        status1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chars; uchar_ctr++) //
        {
        SPI_RW(*pBuf++);
        }
        RF24L01_CSN_1;           //关闭SPI
        return(status1);                      //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
void SetRX_Mode(void)
{
        RF24L01_CE_0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

16位CRC        ,主接收
        RF24L01_CE_1;
        inerDelay_us(1000);//注意不能太小
}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
char nRF24L01_RxPacket(char* rx_buf)
{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0x40)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RF24L01_CE_0 ;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

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
void nRF24L01_TxPacket(char * tx_buf)
{
        RF24L01_CE_0 ;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

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

,16位CRC,主发送
        RF24L01_CE_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600);
}
//**************************************************************************************

**
//NRF24L01初始化
//**************************************************************************************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RF24L01_CE_0 ;    // chip enable
        RF24L01_CSN_1;   // Spi disable
        RF24L01_SCK_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

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

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

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
}
//=============================================================================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禁止看门狗
      LED_IO_set();
      KEY_IO_set();
      RF24L01_IO_set();
      InitSys();
      init_NRF24L01() ;
      LED1_1;LED2_1;
      while(1)
      {
      if(!(P7IN&0x02))   //是否有按键标志
          {
           LED2_1;
           LED1_0;
           tf = 1 ;
           TxBuf[1] = 1 ;
          }
       if(!(P7IN&0x04))        //是否有按键标志
          {
           LED2_0;
           LED1_1;
           tf = 1 ;
           TxBuf[2] = 1 ;
          }
//==============================================================================
          if (tf==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当有按键后,不同按键发送不同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TxBuf[1] = 0x00;        //发送完后将TxBuf[1]设定成0xFF,以作状态恢复
            TxBuf[2] = 0x00;
            tf=0;
            Delay(1000);
           }
        SetRX_Mode();
        RxBuf[1] = 0x00;
        RxBuf[2] = 0x00;
        nRF24L01_RxPacket(RxBuf);
      if(RxBuf[1]|RxBuf[2])   //接收数据
      {
        if(RxBuf[1]==1)
        {
           LED2_1;
           LED1_0;
        }
        if(RxBuf[2]==1)
        {
           LED2_0;
           LED1_1;
        }
        Delay(10000);
      }
        RxBuf[1] = 0x00;
        RxBuf[2] = 0x00;
        SPI_Write_Buf(FLUSH_RX,0,1);
        //SPI_Write_Buf(FLUSH_TX,0,1);
        LED1_1;
        LED2_1;

      }
}

楼主:
没人用过么?

网友:
不管拿什么单片机驱动,调试步骤应该是一样的啊,复位后先把几个关键寄存器读出来看看是不是默认值,确认SPI通讯正常,再进发射或接受模式,如果你玩430和玩51一样熟应该很快能调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用的51是真正的SPI口,现在是用430的IO扣模拟的

网友(2011-10-08):
回复 楼主:
哪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