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系统怎样保存windows文件夹下的文件?

楼主(2011-06-07):
最近我在学习arm9的开发板,发现保存在wince5系统下windows文件夹下的东西只要一掉电就没有了,怎样才能让这个文件夹下的东西掉电不丢失呢?请高手指点一二,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windows 文件夹是ram 的,当然不见了。
要想掉电还在
一、实现rom文件系统,即使放在桌面也不会掉,就像电脑,不过也带来危险,就是系统什么垃圾都不掉,会导致系统越来越多问题
二、把你的文件打包进内核  不过这个文件不能太大了,否则很有问题的,因为NK变大,加载很慢,会造成编译,以及启动的等等麻烦。看你怎么做了。

网友:
很久没有这样来看技术贴了。嘿嘿,今天算是新的开始吧,已经迷惑好久了。先睡觉。
明天要做好多事。

网友:
尽量不要这样做,坏处多于好处。。要保存东西或自己装的驱动都放到FLASH DISK分区就是了。 ls,GM,你的210搞好没~

楼主:
谢谢指点,我把它编译进内核了。还想请教一下,怎样创建一个.CEC文件并且把它加入到内核当中呢?我看了PB的帮助文档,但是有的东西找不到。一直迷茫中,请大侠给指点一下吧。GM大侠,我在studywince那个论坛看到你的帖子了,很好,很给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把它编译进内核了。还想请教一下,怎样创建一个.cec文件并且把它加入到内核当中呢?我看了pb的帮助文档,但是有的东西找不到。一直迷茫中,请大侠给指点一下吧。gm大侠,我在studywince那个论坛看到你的帖子了,很好,很给力。

studywince?我没去过啊?我以前一直在CSDN混,其他很少去。估计是偷了CSDN的帖子。

wince 以前CSDN那里最火爆,现在也没落了,现在经常来阿莫这里看看,嘿嘿,这里都是很多潜水的大神,来学 的。

CEC文件其实就是用来做显示的,其实你没必要用它,我不显示在列表上,我直接通过platform.reg 和platform.bib加载这个驱动就可以了。以前我也折腾过cec文件,后来发现没必要。还不如在BSP的 bat文件做个环境变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尽量不要这样做,坏处多于好处。。要保存东西或自己装的驱动都放到flash disk分区就是了。 ls,gm,你的210搞好没~
网卡,VGA,音频,等等,触摸屏都好了,还剩下USB hub 以及数字摄像头,模拟摄像头了。
差不多了。
再搞个把月样机阶段算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