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新贴,问一下怎样自己空调移机

楼主(2011-06-07):
看网上揭露,有的缺德工人故意说需要加氟,暗地把冷媒放光,以求牟利。正好家里的空调在阳台上,想自己移机。
拆机应该比较简单,关闭出气阀门等十几分钟收氟。那安装呢?放气要放多少时间?

另外,家里的定频普通空调安装的时候没有抽真空,安装师傅只是在一个阀门处放气几秒,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
收气拆管子,拆机器。拉到目的地,装上机器,排空拧紧管道。打开高低压阀门。测压力压力小就加气。

楼主:
“排空拧紧管道”
是否要用真空泵抽真空?如何排空管道?

网友:
不用抽真空,拍空就行了,我还没听说过空调要用真空泵抽空呢,如果想抽空就把低压管关住高压打开然后启动压缩机就行了。排空就是高压管拧紧低压管不要拧紧然后打开高压阀门让他跑气把管子里的空气逼出来。

楼主:
找到了,真是10000能的论坛啊

网友(2011-07-26):
说真的,你不怕高一点都不难,怕高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