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

楼主(2011-06-07):
buck驱动电路 (原文件名:未命名.GIF)
上图所示,请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中间的gate Driver的集成IC?如果有的话推荐几个型号,谢谢!

网友:
功率、频率?

网友:
IR2103、IR2181等

楼主:
谢谢zhuml2010,这种MOS驱动是不是一般都是用做电机驱动?能不能做电源模块?

网友:
这个是不是用个普通的运放也可以搞定呢,出来的是方波,怎么去选这个运放呢,求教

网友:
ir的半桥驱动,不过你还要知道输入的母线电压,还有用什么样的管子来挑选合适驱动器,因为ir的半桥驱动器的驱动能力是不一样的,要选择一款合适的才行

网友(2011-07-26):
直接用TL494的推挽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不是用个普通的运放也可以搞定呢,出来的是方波,怎么去选这个运放呢,求教

感觉用比较器是不是好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ir的半桥驱动,不过你还要知道输入的母线电压,还有用什么样的管子来挑选合适驱动器,因为ir的半桥驱动器的驱动能力是不一样的,要选择一款合适的才行

赞同!还要看母线电压多高,不是什么电压,都能自举得了的。

网友(2011-10-05):
IRF3525回复【2楼】zhuml2010
ir2103、ir2181等

IRF3525

网友(2013-10-11):
选择驱动器有那些需要注意的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