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 0.4.0 beta2发布倒计时

楼主(2011-06-07):
如题

0.4.0 beta2的发布工作正在进行中,发布的同时会发布RT-Thread 0.3.2版本。大家可以多测试下svn上的版本,这个版本在各个分支处理上会进行调整,例如stm3210这个分支将不再存在,而是按照相应支持的一些开发板做成并行的几个分支(103、107、207等)

另外这个分支也会携带Fujistu FM32的支持,包括上面的NandFlash文件系统支持。

网友:
非常期待。。。
大概有哪些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期待。。。
大概有哪些改进?

请参考RT-Thread网站上的wiki页面,那个页面会持续更新以反映0.4.x分支的状况。

网友:
期待ing~ 功能越来越强大了哦!

楼主:
对了,大家谁有Altera DE2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Board板子吗?能否借来用用?

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在下一个版本结合这套板子发布相应的nios-ii全套移植。

网友:
顶RTT 0.3.2

网友:
0.4.0是否不能在STM32下跑了?这个版本对硬件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
更期待RT-Thread书籍

网友:
顶0.3.2

对于移植到NIOS,软核中的OS,也比较期待呵呵

网友:
顶一下,请问斑竹什么时候出书?

网友:
楼主,为什么1.3。1中LM3S的程序编译过不了。包括example下的程序我编译了几个也都是有错误。
本来对RTT很感兴趣的,结果受到打击我又换回UCOS

网友:
不知道出GUI了没?

网友:
好期待新的RT

网友:
期待更新,更期待出书啊,哈哈

网友:
支持啊 不错的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为什么1.3。1中lm3s的程序编译过不了。包括example下的程序我编译了几个也都是有错误。
本来对rtt很感兴趣的,结果受到打击我又换回ucos

哪个版本?是否有具体点的信息呢?

网友:
想问下楼主,发行时是否是使用Apache v2?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问下楼主,发行时是否是使用apache v2?

不会。最终经过开发人员的讨论,依然维持现有模式(GPLv2 +),这样也免得出现许可证混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为什么1.3。1中lm3s的程序编译过不了。包括example下的程序我编译了几个也都是有错误。
本来对rtt很感兴趣的,结果受到打击我又换回ucos

这都收到打击?豆腐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楼主,为什么1.3。1中lm3s的程序编译过不了。包括example下的程序我编译了几个也都是有错误。
本来对rtt很感兴趣的,结果受到打击我又换回ucos
哪个版本?是否有具体点的信息呢?
刚才更新了最新版本,试了下。
E:\RT_SVN\examples\0_led这个例子发现
led.c(20): warning:  #550-D: variable "dummy" was set but never used
..\..\rt-thread\lm3s\serial.c(332): error:  #136: struct "rt_device" has no field "private"
..\..\rt-thread\lm3s\serial.c:          serial->parent.private  = RT_NULL;
、、=============================================
编译这个工程发现E:\RT_SVN\examples\3_networking

Build target 'RT-Thread-LM3S'
compiling application.c...
compiling board.c...
compiling startup.c...
startup.c(98): warning:  #223-D: function "eth_system_device_init" declared implicitly
startup.c:      eth_system_device_init();
startup.c:      ^
startup.c(101): warning:  #223-D: function "rt_hw_luminaryif_init" declared implicitly
startup.c:      rt_hw_luminaryif_init();
startup.c:      ^
startup.c: startup.c: 2 warnings, 0 errors
compiling led.c...
led.c(20): warning:  #550-D: variable "dummy" was set but never used
led.c:          int dummy;
led.c:              ^
led.c: led.c: 1 warning, 0 errors
compiling luminaryif.c...
luminaryif.c(123): warning:  #550-D: variable "result" was set but never used
luminaryif.c:           rt_err_t result;
luminaryif.c:                    ^
luminaryif.c(430): warning:  #550-D: variable "result" was set but never used
luminaryif.c:           rt_err_t result;
luminaryif.c:                    ^
luminaryif.c: luminaryif.c: 2 warnings, 0 errors
compiling serial.c...
..\..\rt-thread\lm3s\serial.c(332): error:  #136: struct "rt_device" has no field "private"
..\..\rt-thread\lm3s\serial.c:          serial->parent.private  = RT_NULL;
..\..\rt-thread\lm3s\serial.c:                         ^
..\..\rt-thread\lm3s\serial.c: ..\..\rt-thread\lm3s\serial.c: 0 warnings, 1 error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楼主,为什么1.3。1中lm3s的程序编译过不了。包括example下的程序我编译了几个也都是有错误。
本来对rtt很感兴趣的,结果受到打击我又换回ucos
哪个版本?是否有具体点的信息呢?
E:\RT_SVN\examples\3_networking_websrv工程的编译结果如下

Build target 'RT-Thread-LM3S'
compiling application.c...
compiling board.c...
compiling startup.c...
startup.c(98): warning:  #223-D: function "eth_system_device_init" declared implicitly
startup.c:      eth_system_device_init();
startup.c:      ^
startup.c(101): warning:  #223-D: function "rt_hw_luminaryif_init" declared implicitly
startup.c:      rt_hw_luminaryif_init();
startup.c:      ^
startup.c: startup.c: 2 warnings, 0 errors
compiling led.c...
led.c(20): warning:  #550-D: variable "dummy" was set but never used
led.c:          int dummy;
led.c:              ^
led.c: led.c: 1 warning, 0 errors
compiling luminaryif.c...
luminaryif.c(123): warning:  #550-D: variable "result" was set but never used
luminaryif.c:           rt_err_t result;
luminaryif.c:                    ^
luminaryif.c(430): warning:  #550-D: variable "result" was set but never used
luminaryif.c:           rt_err_t result;
luminaryif.c:                    ^
luminaryif.c: luminaryif.c: 2 warnings, 0 errors
compiling websrv.c...
compiling clock.c...
compiling device.c...
compiling idle.c...
compiling ipc.c...
compiling irq.c...
compiling kservice.c...
compiling mem.c...
compiling mempool.c...
compiling object.c...
compiling scheduler.c...
compiling thread.c...
compiling timer.c...
compiling cpu.c...
compiling fault.c...
compiling interrupt.c...
compiling serial.c...
..\..\rt-thread\lm3s\serial.c(332): error:  #136: struct "rt_device" has no field "private"
..\..\rt-thread\lm3s\serial.c:          serial->parent.private  = RT_NULL;
..\..\rt-thread\lm3s\serial.c:                         ^
..\..\rt-thread\lm3s\serial.c: ..\..\rt-thread\lm3s\serial.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stack.c...
assembling context_rvds.S...
assembling fault_rvds.S...
assembling start_rvds.S...
compiling cmd.c...
compiling finsh_compiler.c...
compiling finsh_error.c...
compiling finsh_heap.c...
compiling finsh_init.c...
compiling finsh_node.c...
compiling finsh_ops.c...
compiling finsh_parser.c...
compiling finsh_token.c...
compiling finsh_var.c...
compiling finsh_vm.c...
compiling shell.c...
compiling symbol.c...
compiling api_lib.c...
compiling api_msg.c...
compiling err.c...
compiling netbuf.c...
compiling netdb.c...
compiling netifapi.c...
compiling sockets.c...
compiling tcpip.c...
compiling sys_arch.c...
compiling sys_arch_init.c...
compiling dhcp.c...
compiling dns.c...
compiling init.c...
compiling memp.c...
compiling netif.c...
compiling pbuf.c...
compiling raw.c...
compiling stats.c...
compiling sys.c...
compiling tcp.c...
compiling tcp_in.c...
compiling tcp_out.c...
compiling udp.c...
compiling asn1_dec.c...
compiling asn1_enc.c...
compiling mib2.c...
compiling mib_structs.c...
compiling msg_in.c...
compiling msg_out.c...
compiling autoip.c...
compiling icmp.c...
compiling igmp.c...
compiling inet.c...
compiling inet_chksum.c...
compiling ip.c...
compiling ip_addr.c...
compiling ip_frag.c...
compiling etharp.c...
compiling ethernetif.c...
compiling loopif.c...
compiling slipif.c...
compiling auth.c...
compiling chap.c...
compiling chpms.c...
compiling fsm.c...
compiling ipcp.c...
compiling lcp.c...
compiling magic.c...
compiling md5.c...
compiling pap.c...
compiling ppp.c...
compiling ppp_oe.c...
compiling randm.c...
compiling vj.c...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楼主,为什么1.3。1中lm3s的程序编译过不了。包括example下的程序我编译了几个也都是有错误。
本来对rtt很感兴趣的,结果受到打击我又换回ucos
哪个版本?是否有具体点的信息呢?
E:\RT_SVN\examples\3_networking_goahead_websrv工程的编译结果如下

Build target 'RT-Thread-LM3S'
compiling application.c...
compiling board.c...
compiling startup.c...
startup.c(98): warning:  #223-D: function "eth_system_device_init" declared implicitly
startup.c:      eth_system_device_init();
startup.c:      ^
startup.c(101): warning:  #223-D: function "rt_hw_luminaryif_init" declared implicitly
startup.c:      rt_hw_luminaryif_init();
startup.c:      ^
startup.c: startup.c: 2 warnings, 0 errors
compiling led.c...
led.c(20): warning:  #550-D: variable "dummy" was set but never used
led.c:          int dummy;
led.c:              ^
led.c: led.c: 1 warning, 0 errors
compiling luminaryif.c...
luminaryif.c(123): warning:  #550-D: variable "result" was set but never used
luminaryif.c:           rt_err_t result;
luminaryif.c:                    ^
luminaryif.c(430): warning:  #550-D: variable "result" was set but never used
luminaryif.c:           rt_err_t result;
luminaryif.c:                    ^
luminaryif.c: luminaryif.c: 2 warnings, 0 errors
compiling sdcard.c...
sdcard.c(771): error:  #136: struct "rt_device" has no field "private"
sdcard.c:               sdcard_device.private = RT_NULL;
sdcard.c:                             ^
sdcard.c(568): warning:  #177-D: function "sdcard_ioctl"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sdcard.c:   DRESULT sdcard_ioctl (
sdcard.c:           ^
sdcard.c: sdcard.c: 1 warning, 1 error
compiling ftpd.c...
compiling rtc.c...
rtc.c(22): warning:  #550-D: variable "time" was set but never used
rtc.c:       rt_time_t *time;
rtc.c:                  ^
rtc.c(54): error:  #136: struct "rt_device" has no field "private"
rtc.c:       rtc.private = RT_NULL;
rtc.c:           ^
rtc.c: rtc.c: 1 warning, 1 error
compiling clock.c...
compiling device.c...
compiling idle.c...
compiling ipc.c...
compiling irq.c...
compiling kservice.c...
compiling mem.c...
compiling mempool.c...
compiling object.c...
compiling scheduler.c...
compiling thread.c...
compiling timer.c...
compiling cpu.c...
compiling fault.c...
compiling interrupt.c...
compiling serial.c...
..\..\rt-thread\lm3s\serial.c(332): error:  #136: struct "rt_device" has no field "private"
..\..\rt-thread\lm3s\serial.c:          serial->parent.private  = RT_NULL;
..\..\rt-thread\lm3s\serial.c:                         ^
..\..\rt-thread\lm3s\serial.c: ..\..\rt-thread\lm3s\serial.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stack.c...
assembling context_rvds.S...
assembling fault_rvds.S...
assembling start_rvds.S...
compiling cmd.c...
compiling finsh_compiler.c...
compiling finsh_error.c...
compiling finsh_heap.c...
compiling finsh_init.c...
compiling finsh_node.c...
compiling finsh_ops.c...
compiling finsh_parser.c...
compiling finsh_token.c...
compiling finsh_var.c...
compiling finsh_vm.c...
compiling shell.c...
compiling symbol.c...
compiling api_lib.c...
compiling api_msg.c...
compiling err.c...
compiling netbuf.c...
compiling netdb.c...
compiling netifapi.c...
compiling sockets.c...
compiling tcpip.c...
compiling sys_arch.c...
compiling sys_arch_init.c...
compiling dhcp.c...
compiling dns.c...
compiling init.c...
compiling memp.c...
compiling netif.c...
compiling pbuf.c...
compiling raw.c...
compiling stats.c...
compiling sys.c...
compiling tcp.c...
compiling tcp_in.c...
compiling tcp_out.c...
compiling udp.c...
compiling asn1_dec.c...
compiling asn1_enc.c...
compiling mib2.c...
compiling mib_structs.c...
compiling msg_in.c...
compiling msg_out.c...
compiling autoip.c...
compiling icmp.c...
compiling igmp.c...
compiling inet.c...
compiling inet_chksum.c...
compiling ip.c...
compiling ip_addr.c...
compiling ip_frag.c...
compiling etharp.c...
compiling ethernetif.c...
compiling loopif.c...
compiling slipif.c...
compiling auth.c...
compiling chap.c...
compiling chpms.c...
compiling fsm.c...
compiling ipcp.c...
compiling lcp.c...
compiling magic.c...
compiling md5.c...
compiling pap.c...
compiling ppp.c...
compiling ppp_oe.c...
compiling randm.c...
compiling vj.c...
compiling ff.c...
compiling dfs_elm.c...
compiling dfs.c...
compiling dfs_file.c...
compiling dfs_fs.c...
compiling dfs_posix.c...
compiling _misc.c...
GoAhead\_misc.c(689): warning:  #223-D: function "atoi" declared implicitly
GoAhead\_misc.c:        return gatoi(s);
GoAhead\_misc.c:               ^
GoAhead\_misc.c: GoAhead\_misc.c: 1 warning, 0 errors
compiling asp.c...
compiling balloc.c...
compiling base64.c...
GoAhead\base64.c(117): warning:  #550-D: variable "x"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oAhead\base64.c:       int                             x, i, j, shift;
GoAhead\base64.c:                                       ^
GoAhead\base64.c: GoAhead\base64.c: 1 warning, 0 errors
compiling default.c...
compiling ejlex.c...
GoAhead\ejlex.c(216): warning:  #550-D: variable "inq"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oAhead\ejlex.c:        ringq_t         *inq, *tokq;
GoAhead\ejlex.c:                         ^
GoAhead\ejlex.c(641): warning:  #550-D: variable "len"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oAhead\ejlex.c:        int                     c, len;
GoAhead\ejlex.c:                                   ^
GoAhead\ejlex.c: GoAhead\ejlex.c: 2 warnings, 0 errors
compiling ejparse.c...
compiling emfdb.c...
GoAhead\emfdb.c(240): warning:  #550-D: variable "nColumns"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oAhead\emfdb.c:        int                     tid, nRows, nColumns, column;
GoAhead\emfdb.c:                                            ^
GoAhead\emfdb.c(402): warning:  #550-D: variable "nColumns"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oAhead\emfdb.c:        int                     nRet, tid, nRows, nColumns;
GoAhead\emfdb.c:                                                  ^
GoAhead\emfdb.c: GoAhead\emfdb.c: 2 warnings, 0 errors
compiling form.c...
compiling h.c...
compiling handler.c...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mime.c...
compiling page.c...
compiling ringq.c...
compiling rom.c...
compiling security.c...
GoAhead\security.c(59): warning:  #550-D: variable "type"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oAhead\security.c:     char_t                  *type, *userid, *password, *accessLimit;
GoAhead\security.c:                              ^
GoAhead\security.c: GoAhead\security.c: 1 warning, 0 errors
compiling sock.c...
GoAhead\sock.c(264): warning:  #111-D: statement is unreachable
GoAhead\sock.c:         return 0;
GoAhead\sock.c:         ^
GoAhead\sock.c: GoAhead\sock.c: 1 warning, 0 errors
compiling sockGen.c...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85):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ENOMEM" (declared at line 121 of "D:\Program Files\Keil_ARM_412\ARM\RV31\INC\errno.h")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   #define  ENOMEM    12  /* Out of memory */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            ^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95):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EINVAL" (declared at line 120 of "D:\Program Files\Keil_ARM_412\ARM\RV31\INC\errno.h")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   #define  EINVAL    22  /* Invalid argument */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            ^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106):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EDOM" (declared at line 76 of "D:\Program Files\Keil_ARM_412\ARM\RV31\INC\errno.h")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   #define  EDOM    33  /* Math argument out of domain of func */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            ^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107):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ERANGE" (declared at line 87 of "D:\Program Files\Keil_ARM_412\ARM\RV31\INC\errno.h")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   #define  ERANGE    34  /* Math result not representable */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            ^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15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EILSEQ" (declared at line 100 of "D:\Program Files\Keil_ARM_412\ARM\RV31\INC\errno.h")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   #define  EILSEQ    84  /* Illegal byte sequence */
..\..\rt-thread\lwip\src\include\lwip/arch.h:            ^
GoAhead\sockGen.c(343): warning:  #550-D: variable "sp"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oAhead\sockGen.c:      socket_t        *sp;
GoAhead\sockGen.c:                       ^
GoAhead\sockGen.c(375):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in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32_t *"
GoAhead\sockGen.c:      if ((newSock = accept(sp->sock, (struct sockaddr *) &addr, (int *) &len)) < 0) {
GoAhead\sockGen.c:                     ^
GoAhead\sockGen.c(468):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in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32_t *"
GoAhead\sockGen.c:              bytesRead = recvfrom(sp->sock, buf, toRead, 0,
GoAhead\sockGen.c:                          ^
GoAhead\sockGen.c(971): warning:  #550-D: variable "flag"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oAhead\sockGen.c:      unsigned long   flag;
GoAhead\sockGen.c:                      ^
GoAhead\sockGen.c(972): warning:  #550-D: variable "iflag"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oAhead\sockGen.c:      int                             iflag;
GoAhead\sockGen.c:                                      ^
GoAhead\sockGen.c: GoAhead\sockGen.c: 10 warnings, 0 errors
compiling sym.c...
compiling uemf.c...
compiling um.c...
compiling umui.c...
GoAhead\umui.c(233): warning:  #550-D: variable "row"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oAhead\umui.c:         int             row, nBytesSent, nBytes;
GoAhead\umui.c:                         ^
GoAhead\umui.c(376): warning:  #550-D: variable "row"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oAhead\umui.c:         int             row, nBytesSent, nBytes;
GoAhead\umui.c:                         ^
GoAhead\umui.c(499): warning:  #550-D: variable "row"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oAhead\umui.c:         int             row, nBytesSent, nBytes;
GoAhead\umui.c:                         ^
GoAhead\umui.c: GoAhead\umui.c: 3 warnings, 0 errors
compiling url.c...
compiling value.c...
compiling webs.c...
GoAhead\webs.c(834): warning:  #550-D: variable "browser"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oAhead\webs.c:         char_t  *authType, *upperKey, *cp, *browser, *lp, *key, *value;
GoAhead\webs.c:                                             ^
GoAhead\webs.c(1226): warning:  #550-D: variable "sp" was set but never used
GoAhead\webs.c:         sym_t           *sp;
GoAhead\webs.c:                          ^
GoAhead\webs.c: GoAhead\webs.c: 2 warnings, 0 errors
compiling websuemf.c...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E:\RT_SVN\examples\5_kernel_examples工程的编译结果如下

Build target 'RT-Thread-LM3S'
compiling application.c...
compiling board.c...
compiling startup.c...
compiling led.c...
led.c(20): warning:  #550-D: variable "dummy" was set but never used
led.c:          int dummy;
led.c:              ^
led.c: led.c: 1 warning, 0 errors
compiling event_simple.c...
compiling heap_malloc.c...
compiling heap_realloc.c...
compiling mbox_simple.c...
compiling memp_simple.c...
compiling messageq_simple.c...
compiling mutex_simple.c...
compiling semaphore_buffer_worker.c...
..\..\rt-thread\examples\kernel\semaphore_buffer_worker.c(164): warning:  #550-D: variable "result" was set but never used
..\..\rt-thread\examples\kernel\semaphore_buffer_worker.c:      rt_bool_t result;
..\..\rt-thread\examples\kernel\semaphore_buffer_worker.c:                ^
..\..\rt-thread\examples\kernel\semaphore_buffer_worker.c: ..\..\rt-thread\examples\kernel\semaphore_buffer_worker.c: 1 warning, 0 errors
compiling semaphore_dynamic.c...
compiling semaphore_priority.c...
compiling semaphore_producer_consumer.c...
compiling semaphore_static.c...
compiling tc_comm.c...
compiling thread_delay.c...
compiling thread_delete.c...
compiling thread_detach.c...
compiling thread_dynamic.c...
compiling thread_dynamic_simple.c...
compiling thread_priority.c...
compiling thread_resume.c...
compiling thread_same_priority.c...
compiling thread_static.c...
compiling thread_static_simple.c...
compiling thread_suspend.c...
compiling thread_yield.c...
compiling timer_control.c...
compiling timer_dynamic.c...
compiling timer_static.c...
compiling timer_stop_self.c...
compiling timer_timeout.c...
compiling clock.c...
compiling device.c...
compiling idle.c...
compiling ipc.c...
compiling irq.c...
compiling kservice.c...
compiling mem.c...
compiling mempool.c...
compiling object.c...
compiling scheduler.c...
compiling thread.c...
compiling timer.c...
compiling cpu.c...
compiling fault.c...
compiling interrupt.c...
compiling serial.c...
..\..\rt-thread\lm3s\serial.c(332): error:  #136: struct "rt_device" has no field "private"
..\..\rt-thread\lm3s\serial.c:          serial->parent.private  = RT_NULL;
..\..\rt-thread\lm3s\serial.c:                         ^
..\..\rt-thread\lm3s\serial.c: ..\..\rt-thread\lm3s\serial.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stack.c...
assembling context_rvds.S...
assembling fault_rvds.S...
assembling start_rvds.S...
compiling cmd.c...
compiling finsh_compiler.c...
compiling finsh_error.c...
compiling finsh_heap.c...
compiling finsh_init.c...
compiling finsh_node.c...
compiling finsh_ops.c...
compiling finsh_parser.c...
compiling finsh_token.c...
compiling finsh_var.c...
compiling finsh_vm.c...
compiling shell.c...
compiling symbol.c...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我在example目录下的工程随便选的几个工程编译均过不了!使用KEIL4.12编译的。
我仅是要一个可以在LM3S下运行的RTT工程而已,极受打击

网友:
强烈建议弄到blackfin啊

网友:
前段时间不见lz出没,能否帮忙解决个问题

===========

用的是rt-thread-0.4.0 beta1 这个只修改外部sram的CE,我用的是CE2,没用网络都注释掉,把串口修改成串口3,只有led的测试程序,led不亮

调试时串口只出 “2006 - ”。

试了一下stm30radio的文件中的例程,只有“1_finsh_uart3”这个可以正常输出并且灯也闪烁其他的都不行,其他的调试时串口只出 “2006 - ”,或者“/hr 0x00000000”。

===========

我虽然解决了,但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的。

楼主:
既然你输出到UART3,那么就只有1_finsh_uart3是相对应的例程;如果在其他例程中需要使用UART3输出,就需要类似1_finsh_uart3这样来进行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既然你输出到uart3,那么就只有1_finsh_uart3是相对应的例程;如果在其他例程中需要使用uart3输出,就需要类似1_finsh_uart3这样来进行修改。

其他的例程里面uart3用dma,但是没有dma的中断代码,只有1_finsh_uart3里面uart3没有用dma,

但是rt-thread-0.4.0 beta1中uart3用dma也有dma中断代码,不知道为什么串口出的数据为什么不对,只出“2006 - ”,改成不用dma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前段时间纠结了一天

楼主:
... 用DMA肯定需要指定一定长度,也需要中断代码

而rt_kprintf并不适合于使用DMA、中断发送等机制。

网友:
回复 网友E:
... 用dma肯定需要指定一定长度,也需要中断代码
而rt_kprintf并不适合于使用dma、中断发送等机制。

了解,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在example目录下的工程随便选的几个工程编译均过不了!使用keil4.12编译的。
我仅是要一个可以在lm3s下运行的rtt工程而已,极受打击

你的代码应该取的是lm3s example例程仓库中的,这里面使用的RT-Thread是外链到RT-Thread开发分支的。lm3s example仓库的例程关注的人不多,很久没更新了,RT-Thread开发分支一直在往前走,两边没同步上,所以编译的例程可能有问题,看来有必要再做下同步。
你应该取RT-Thread的发布版本,这个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以上问题已经修复

网友:
期待中,不知什么时候发布?

网友:
是否支持IAR编译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期待中,不知什么时候发布?
未知,我们努力的在月底前发布出来。

回复 网友H:
是否支持iar编译器啊?
支持,我们会尽量让大多数的分支都能够支持IAR编译器。

网友:
是否支持iar编译器啊?
ffxz:支持,我们会尽量让大多数的分支都能够支持IAR编译器。
我们努力的在月底前发布出来!
----------------------
ffxz  很给力!!!!!!!

网友:
支持一下!已经开始移植RTT了

楼主:
0.4.0 beta2版本发布有拖延,会在下周一,即7.4日发布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I:
de-2 我有一个暂时没有开发 把地址给我吧!
多谢. 我现在这边地址是:

上海市 浦东新区 金桥 红枫路108号 6号 B幢10楼1008室.
收件人:吴洋勇 18721046174

防止快递面单看不清,请在快递内附一个回寄的地址和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