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擦除必须是块擦除吗?

楼主(2011-06-07):
请问:flash擦除 必须是块擦除吗?不能按地址(字节)擦除吗?

网友:
想得美。。。。
那价格肯定噌噌上去了。。。

网友:
只要你肯出高价钱,自然就会有
但是,这个价你肯定不愿意出

网友:
自个软件做一个可以字节擦除的

网友:
按字节擦除的的是EEPROM,这是FLASH与EEPROM的重要区别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