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DIY个有刷电机的电调!

楼主(2011-06-07):
端午节的时候,买了架直升机。是双桨共轴的那种,电机是“马步奇370的”有刷电机。我想自己做个电调,用STM32的PWM来驱动电机。

--------------------------------------------------------------
坛子里的都是无刷的,请教大家,有刷的原理图有不。

如果我这个DIY成功了。那这个直升机还是很值得玩的。

网友:
有刷的基本上没得搞,电流加大就把刷烧坏。

网友(2011-08-01):
貌似用舵机能改

网友A(2011-10-28):
我自己就做了一个
直接找个MOS管(多少安的你自己选择,我是从废旧主板上拆的MOS管)
我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占空比
就这样 简单的很

网友:
用298应该可以满足你

网友(2011-12-22):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B(2014-04-02):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就做了一个
直接找个MOS管(多少安的你自己选择,我是从废旧主板上拆的MOS管)
我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占空 ...

我也在搞这个,而且也是这个电机,求电路图,求指导,付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搞这个,而且也是这个电机,求电路图,求指导,付费

3年前的事了 这个是有刷电机的哦

网友C:
我有做过。。。。。。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年前的事了 这个是有刷电机的哦

我就是做有刷,而且电机也和你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做过。。。。。。可以联系我。。

能将电路图给我参考下吗?给你充q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将电路图给我参考下吗?给你充q币

电路图都要找一下 给我充手机费吧 Q币都不玩

网友(2014-05-13):
引用 网友B:
能将电路图给我参考下吗?给你充q币

我只做过动力部分。控制电路我都是自己随便搭的。就是一个H桥。用驱动光耦TLP250驱动的。串一个10欧的限流电阻就可以了。电压不要超过2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做过。。。。。。可以联系我。。

求大神给点详细资料,我qq834055595@qq.com,给你充q币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都要找一下 给我充手机费吧 Q币都不玩

那就充10块钱,可以吗

网友:
就是一个nmos把马达接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充10块钱,可以吗

好久没上论坛 都把这事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