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远程传输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1-06-07):
图像远程传输的方法有哪些?

1.WiFi
2.无线 2.4G模拟传输方式 好像距离不远
3.????

楼主:
我经常用手机拍照片,通过彩信传输,但无法通过单片机控制

但不知有没有这样的开发平台卖呢?

网友:
我用900MHZ电台 2.4G遥控 5.8G视频 还不错 淘宝上有卖的400多吧

网友:
先说你要传多远,1、2Km的按楼上说的,找功率大的。

网友:
传输图像好歹也要几十公里吧,不然有个鸟用

用3G吧

网友:
单片机是可以控制发送彩信的

楼主:
楼上的方案好

只是一个手机才几米,不知用java编程可以实现不?

网友(2011-08-09):
方法很多吧,因为你传输的是图片,不是视频,所以网速快慢不是关键问题,可以用WiFi、GPRS、3G(WCDMA、CDMA2000、TD-SCDMA)、蓝牙技术、Zigbee技术等,如果不需要多跳,建议采用WiFi技术,因为该技术成熟呀,而且带宽很大,传输100多米没有问题,如果有阻挡距离会缩短。如果要更远距离传输的话,建议采用GPRS或者3G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