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4信号处理指令小结

楼主(2011-06-07):
尸位素餐了这么久,惭愧不以,总算以后有机会重返这片天地。端午节期间去了岳父母家的小村庄,一直大雨滂沱,在家里闲下来就整理了一下Cortex-M4的信号处理指令。发现数量上还挺吓人,但是分门别类后就好理解多了,相信有信号处理基础的读者理解得更快
下面给出一个提纲,完整的内容在文档中。
  (在下文中列出了指令,指令助记符中特意添加了空格)

饱和算术、SIMD,以及其它位宽变换指令(59条)
        打包指令(2条)
                PK H B T
                PK H T B
        普通饱和算术指令(4条)
                Q ADD
                Q SUB
                Q D ADD
                Q D SUB
        SIMD普通加减法指令(16条)
                S ADD 8
                S ADD 16
                U ADD 8
                U ADD 16
                Q ADD 8
                Q ADD 16
                U Q ADD 8
                U Q ADD 16
                S SUB 8
                S SUB 16
                U SUB 8
                U SUB 16
                Q SUB 8
                Q SUB 16
                U Q SUB 8
                U Q SUB 16
        SIMD求平均数加减法指令(8条)
                S H ADD 8
                U H ADD 8
                S H ADD 16
                U H ADD 16
                S H SUB 8
                U H SUB 8
                S H SUB 16
                U H SUB 16
        SIMD半字交叉加减指令(8条)
                S ASX
                U ASX
                Q ASX
                U Q ASX
                S SAX
                U SAX
                Q SAX
                U Q SAX
        SIMD求平均数半字交叉加减指令(4条)
                S H ASX
                U H ASX
                S H SAX
                U H SAX
        字节与半字位宽扩展指令(6条)
                SXT B
                UXT B
                SXT H
                UXT H
                SXT B 16
                UXT B 16
        带加法的字节与半字位宽扩展指令(6条)
                SXT A B
                UXT A B
                SXT A H
                UXT A H
                SXT A B 16
                UXT A B 16
        杂项SIMD指令(5条)
                SEL
                S SAT 16
                U SAT 16
                S SAD 8
                U SAD A 8
MAC指令集(7+35=42条)
        Cortex-M3的基本MAC指令(7条)
                MUL
                MLA
                MLS
                S MUL L
                U MUL L
                S MLA L
                U MLA L
        计算单次16位积的MAC指令(8条)'
                S MUL B B
                S MUL B T
                S MUL T B
                S MUL T T
                S MLA B B
                S MLA B T
                S MLA T B
                S MLA T T
        计算两次16位积之和差的MAC指令(8条)
                S MU AD
                S MU AD X
                S MU SD
                S MU SD X
                S MLA D
                S MLA D X
                S MLS D
                S MLS D X
        64位和差的MAC指令(8条)
                S MLA L D
                S MLS L D
                S MLA L D X
                S MLS L D X
                S MLA L B B
                S MLA L B T
                S MLA L T B
                S MLA L T T
        用于加减某数带权值的MAC指令(10条)
                S MUL W B
                S MUL W T
                S MLA W B
                S MLA W T
                S M MUL
                S M MUL R
                S M MLA
                S M MLA R
                S M MLS
                S M MLS R
        其它MAC指令(1条)
                U MAA L

网友:
还在搞M3,哎

网友:
arm出了dsplib,大部分足够了
大牛们fft的优化不是盖的

网友:
这就是汇编吗?

网友:
请楼主介绍下Cortex-M4相关芯片情况.

楼主:
ARM为常见的DSP算法编写了相应的库,但具体应用中总有一些算法是有些个性化的,常见于电力,机电,音频编解码,医疗信号处理等。如果我们对处理器所提供的信号处理指令有全局的了解,就能对项目的开发更加胸有成竹。
目前,NXP和Freescale都推出了基于M4核的MCU。
NXP的M4核MCU系列是LPC4300,严格地说它是一个“双核”的MCU,里面还配了一个M0核,这两个核都可以运行到150MHz。不过这个M0核是以"小秘"的身份出现的,M4和M0通过互相中断对方以及共享内存来沟通。4300的片上外设非常多,驱动这些外设的工作成了非常繁琐的“杂活”,LPC4300设计的初衷就是让M0去给M4打下手,完成这些具体的琐事,而让M4全力以赴来完成复杂的运算。
Freescale的M4核MCU是Kinetis系列,是传统的单核MCU。FSL没有M3核的产品线,因此M4核涵盖了Kineis全系列低中高档次的产品,可以说FSL是以M4的阳春白雪效应把带它到高层次,以弥补在M3上没有任何动作的软当。

楼主:
补充一下,TI的LM3s系列ms也将要推出M4内核的新产品,目前TI还有一个OMAP4系列也配有M4核,但关键是它还配了1GHz以上的双核Cortex-A9,这个产品是用于做高端的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的,它的M4核是A9核的小秘,不大可能当成单片机来用

网友:
cortexM3、M4的不足之处在于总线,居然出了3组AHB-LITE BUS,系统构建倒是容易了,但是AHB-LITE的性能不容乐观,读一次32bit数据居然要两个cycle,做一次32*32乘法虽然只需要花1个cycle,但是load数据要花4个cycle。MIPSM4k虽然32*32bit乘法是调用32*16bit模块,要花费两个cycle才能完成,但是加载32bit数据只要1个cycle。

网友(2011-07-16):
坐等LZ,M4大作!!

网友:
楼主能否将CORTEX-M4和AVR32的DSP指令集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