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IS-3R33 (MP2307)升压使用方法

楼主(2011-06-07):
如图

我按照图做了一个,效果还可以

用的51K,输出5.6V

接了3个4148,降为5V

但是接了一个1602的液晶和一个370 的GPS

立即就降为1V

然后3个4148可能是由于电流大,居然化掉了~~~

如下问题

1.大家都说二极管如4007 4148 压降为0.7V,为什么每次我用都是 0.2V

2.哪位大侠知道如何用这个模块升压,还请明示

3.上次看到一个5位数的升压模块,什么什么的,还请明示,实在不行,我就换这个了

4.哪位大侠还知道什么便宜还能升压的片子,还请告知小弟

先拜谢,各位读帖了~~~

网友:
电压表是个超级大电阻,和三个二极管串联在一起,二极管的电流达到0.7V对应的值了吗?

网友:
这个模块好像是不能升压的
看过MP2307的datasheet

当然如果对boost比较了解,说不定可以用它的内部结构凑个升压电路出来

网友:
记得好象是生成的负压呀,不是楼主这种接法

看:
http://wenku.baidu.com/view/e2d56edb50e2524de5187ec8.html

网友:
折腾它累不累啊?只当降压用好了。
有那功夫都能用非专用IC设计出个boost电路了。

网友:
可以升压的,搜索看看,有人说过

楼主:
今天依旧试验

以单价1.2元购进10个

昨天的升压没有成功

今天想,依照电路做了一个负压19.5的

然后放在一个降压的3R33上

就听 嗒 的一声,赶紧测量,发现升压模块由19.5降为1V左右

拆下后面的降压模块,重新上电,完好

估计是电流方向不同,所以负压绝对不能反过来当正压使用~~~~

3R33升压试验,我觉得很失败

我在研究下手册,看看

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贵了
淘宝价现在大概是0.8元左右一个
最低到0.6元
这两个价我才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shoudiancn.com/viewthread.php?tid=135330&highlight=3r33这儿有用法可详细了,升压不是问题 ,就是单锂可能需要启动

楼主:
多谢楼上的帖子,我已经看过了

只是没成功~~~~

回7楼

我在淘宝买的时候

那家有放贴片电阻的小盒子

7个连体1.5元

呵呵

网友(2011-07-10):
今天买了几个,可以升压。
1:输入接Vin与Vout输出接Vin与GND其他不接;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加默认输出3.3V。输入如果是5v输出就是8.3v。注意这是没做修改的接法没稳压的。
2:输入电压接到Vout与GND,输出接Vin与GND,其他不。此时有高压输出达40v,此时模块很热。
看来加入Vadj做移动电源有希望

网友(2011-11-19):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现在使用得如何了? 我也买了10个.还没有动手.

回复 网友B:
2:输入电压接到Vout与GND,输出接Vin与GND,其他不。此时有高压输出达40v,此时模块很热。
看来加入Vadj做移动电源有希望
有这么弄的么? 什么原理?

网友:
回楼上3r33内部是同步整流Vout会倒灌Vin导致3r33工作只要FB<0.925V就会一直工作Vin就会输出高压。

网友:
这种做法简直像智力题,太难了!!!
你分析过了,它是如何升压的? 你加了多大的电压?

网友:
原理?先画个标准的开关降压电路,同步整流使用mos代替了续流二极管,这个续流mos工作时就会开关,打开时对电感充能,续流mos关闭时通过主mos的体二极管到Vin,就这样。
电压……忘记几V了好像是接锂电试的。使能端EN:>2.5V就能开始工作。
由于体积的和不明发热(怀疑主mos打开造成的)放弃了

网友(2011-12-22):
是好模块
现在拆机的卖的 芯片值那个钱了!!

网友:
家里还有200来个在睡觉。。。

当年按照斤买的。。。

那玩意质量真的不错,短路啥的都吃得住~

自己玩不错的~

网友(2012-02-02):
该能升压的,好多人都用过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