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方法检测自来水管里有没有水?

楼主(2011-06-07):
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很烦,自来水只在每天某个时段供水,不是24小时有水。
所以都得自备存水箱。
我想用单片机自动控制水泵,在来水的时候自动给水箱上水,上满后自动停。
为了避免水泵空转,想要检测什么时候有水。

网友:
水箱里不是有浮球阀吗?

网友:
水压开关,有些洗衣机用。

网友:
液位开关
机械的就好了  不用单片机的  以前学校的厕所冲水的见过没有

网友:
看看煤气热水器咋办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自动控制水泵,在来水的时候自动给水箱上水,上满后自动停。
为了避免水泵空转,想要检测什么时候有水。

都自来水了还需要水泵做什么?用只电磁阀就解决问题了啊,几块钱一只的,洗衣机用的那种。

网友:
呵呵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我用两根缝衣针扎到水管里 用三极管放大接到单片机上 有水时候自动抽

网友:
非接触式液位开关。

网友:
廁所水箱,滿水自停,

检测什么时候有水?

1.聲控有水前水管會響!

2.测水管振動!

做好後請上图!

网友:
你的目标是检测水箱里的水位,从而控制接到自来水的电磁阀。
与自来水管中有没有水没有关系吧,机械结构有很多,非要电路的话方案更多。

1、浮球带动机械开关式,类似纯机械式;
2、用成品液位继电器,如JYB-714液位继电器,正泰德力西有售,有三级水位控制,电路简单可自制;
3、压力传感器式,检测水位精度高,实时掌握,如洗衣机液位传感器;
4、激光非接触式,欧姆龙、神视、基恩士有售;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目标是检测水箱里的水位,从而控制接到自来水的电磁阀。
与自来水管中有没有水没有关系吧,机械结构有很多,非要电路的话方案更多。
1、浮球带动机械开关式,类似纯机械式;
2、用成品液位继电器,如jyb-714液位继电器,正泰德力西有售,有三级水位控制,电路简单可自制;
3、压力传感器式,检测水位精度高,实时掌握,如洗衣机液位传感器;
4、激光非接触式,欧姆龙、神视、基恩士有售;
……
我的目标是
1.知道什么时候水厂送水,水厂送水时间才能开泵抽水,不然胡乱开泵,无水空转时间长了会损坏水泵。
2.什么时候水箱的水已经抽满,要自动停机.
第 2 点容易搞定
就是第1点,有点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题目很清楚——有什么好方法检测自来水管里有没有水?为了避免水泵空转,想要检测什么时候来水。
不要把楼主的主题强_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自动控制水泵,在来水的时候自动给水箱上水,上满后自动停。
为了避免水泵空转,想要检测什么时候有水。
都自来水了还需要水泵做什么?用只电磁阀就解决问题了啊,几块钱一只的,洗衣机用的那种。
问题是有水的时候压力也不是很大,跟得了前列腺一样,自然放的有时慢,如果水箱水很少了,要很久才放满,可气的是有时没等我放满就又停水了,所以要加水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目标是检测水箱里的水位,从而控制接到自来水的电磁阀。
与自来水管中有没有水没有关系吧,机械结构有很多,非要电路的话方案更多。
1、浮球带动机械开关式,类似纯机械式;
2、用成品液位继电器,如jyb-714液位继电器,正泰德力西有售,有三级水位控制,电路简单可自制;
3、压力传感器式,检测水位精度高,实时掌握,如洗衣机液位传感器;
4、激光非接触式,欧姆龙、神视、基恩士有售;
……
水箱的水位检测我已经解决了。

我现在已经做好了一个装置,用了一年了
,每次来水时间,我去手动按一下,就开始抽水了,抽到满就自已经停。
我现在想要进一步检测,水厂什么时间送水来,然后就自动抽水,做到基本不要人
管就自动上水。

要知道水厂很烦的。有时间是早上5点多来水,7点就停水。冬天那个痛苦啊,正睡热被
窝要去开泵抽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我用两根缝衣针扎到水管里 用三极管放大接到单片机上 有水时候自动抽

这法子不错,可靠么?针扎的地方么处理不漏水?

网友:
用止禾阀,水来时自动开,没水时自动关。原理像二级管一样,至于水箱那边就不清楚了。呵呵,,,

网友:
用PVC管,管两侧贴电极,有水时电容值会改变。

网友:
最简单的:流量检测
加个==那个是叫“检流计”吧,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叫不准
能提供干接点
有水流通过时接电闭合,无水时,接点打开
高级的是电子式的,能直接出个信号

网友:
来水时的压力一般都会比没水时大的。水管上装一个压力传感器,用单片机监测管内压力,大于一定值打开水泵,否则就关闭。
如果管内空气太多就加一个放气阀

网友:
看起来简单的问题,解决起来不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硅胶把两根针扎进去的地糊住,孔很小一般不漏水。

网友:
这个应该不用控制吧,水面处放一个浮球阀。来水了自动进水,满了依靠浮力阀自动关闭,停水了水位下降到出水口处。
一些美化环境的水池里面有这个。

网友:
参照抽水马桶蓄水的原理啊。
有水的时候给水池蓄水,当液面上升到一定程度自动停止加水。
没水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
不看标题乱指挥的咋这么多呢?

网友:
压力是个好办法接个T形弯头 弄出来个口接压力机

网友:
来水的时间一般维持多久(最长)设为X

可以这样,在没有水的时候将水龙头打开,下边接一个塑料盒,塑料盒下开一个小孔,来水时,水的速度比流出的速度大。利用杠杆原理,检测是否开始来水。
利用单片机,判断初次来水时,打开水泵,如果水箱没有满,则维持水泵的运行,同时检测管道是否还有水。没水的时候要断开水泵。水满后延时x后单片机回到判断初次来水状态!

网友:
有一种电容式接近开关,如果是塑料管,应该能用的。

网友:
你要的是流水开关 ,比如  http://www.178b2b.com/Sells/80683.html

网友:
标记下,楼上提到了好多检测液位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我用两根缝衣针扎到水管里 用三极管放大接到单片机上 有水时候自动抽

针泡在水里会生锈,通电就电解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很烦,自来水只在每天某个时段供水,不是24小时有水。
所以都得自备存水箱。
我想用单片机自动控制水泵,在来水的时候自动给水箱上水,上满后自动停。
为了避免水泵空转,想要检测什么时候有水。

回复 网友D:
参照抽水马桶蓄水的原理啊。
有水的时候给水池蓄水,当液面上升到一定程度自动停止加水。
没水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

回复 网友E:
这个应该不用控制吧,水面处放一个浮球阀。来水了自动进水,满了依靠浮力阀自动关闭,停水了水位下降到出水口处。
一些美化环境的水池里面有这个。

楼主就是想要一个控制给水箱注水的结构吧,何必搞得那么复杂呢,能用简单方法实现的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呢?21楼、22楼的方案都是很好的呀。除非说自来水公司的水压力不够进不了你的水箱中。越简单的东西越可靠。

网友:
用韦根传感器检测

或者用个十几块钱的水表,去掉铅封,拆开表头,在旋翼上固定一只磁钢,还原表头,在玻璃上粘个霍尔检测旋翼是否旋转,判断来水情况

网友:
自制的远传水表

就这玩意儿,99年,开发商收了我1000块,自来水公司是省了人力了,我可多花了九百多块钱,一个小区500多户,开发商和自来水公司白得了一套200平米的房子

网友:
楼主, 不能遇到问题就想着用单片机解决吧.
一楼那个浮球就很常见, 安全稳定.还不用电

网友:
优质避_孕_套一只,轻触按键一只,其他若干,请看图,U形管的作用是防止TT里的水倒流进供水系统

不然味道会怪怪的,电磁阀用来在停水后把存水放掉以备下次使用,其它你懂得。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案1:压力开关。自来水龙头接个一分二,一支正常使用,另一支接压力开关。

方案2:利用液体导电。水龙头开小一点,出口放置两个靠近的电线。有水的时候电阻大概在几千欧左右

网友:
呵呵!还是34楼有才

网友:
其实这个就是水井水泵吗?当水塔缺水,开始抽水,如果水井没水就停止。。

我们目前的解决方法是  测量电机的运转电流,在水井没水时,定期启动水泵,这样不用任何的传感器。

问题是浪费能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哦啊,原来如此,楼主卡在自来水管子里了啊,呵呵。
---16楼的电容式,原理可行,但是我关闭了水龙头的话:即使停水了,水管里还是有水的啊。
--------除非自制结构,U型管一端接入水路,一端封闭一段空气,水压越大空气体积越小……请用专业PVC水管制作!
---34楼的杜蕾斯方案原理上可行,但是水压是MPa级的,TT会漏的,不安全了啦,哈哈。
--------兆帕级的压强,千万别搞山寨货,很简单就会爆掉的!!
---改装水压表,机械式水压表打开把指针上加个阻力小的电位器……你懂得~
---买电子水压表,能显示当前压强,可以输出模拟量或者设定压力极限从而控制输出开关量,SMC有售~

===这个逻辑很简单,没必要用单片机;用单片机更好,方便以后家电水气联网打造智能家庭!!!

网友:
看看,留一个足印。。。呵呵

网友:
我觉得用压力检测的话会有些问题,水泵开启,进水管管内压强会降低,这样又会让水泵停止工作。检测液体比较好,
想象下。。。用一段透明管子,激光通过管壁,另一侧放置相应的检测装置,当水流过,折射率改变,激光光斑位置改变,触发相应的设备就行了

编辑原因
压力-->压强

网友:
医院用的一种输液自动报警器,把水管换一段换成透明玻璃管,用光电对管检测吧

网友:
装个水表,检测水表的水轮有没有在转。。

网友:
流量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很烦,自来水只在每天某个时段供水,不是24小时有水。
所以都得自备存水箱。
我想用单片机自动控制水泵,在来水的时候自动给水箱上水,上满后自动停。
为了避免水泵空转,想要检测什么时候有水。
回复 网友D:
参照抽水马桶蓄水的原理啊。
有水的时候给水池蓄水,当液面上升到一定程度自动停止加水。
没水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
回复 网友E:
这个应该不用控制吧,水面处放一个浮球阀。来水了自......

对头 实际情况就是 来水时间不定,水压也不够,前面的回复中我也提到这些情况。正因为个情况才要用水泵抽.

楼主:
回复 网友G:
优质避_孕_套一只,轻触按键一只,其他若干,请看图,u形管的作用是防止tt里的水倒流进供水系统
不然味道会怪怪的,电磁阀用来在停水后把存水放掉以备下次使用,其它你懂得。

引用图片

汗一个 ,这套套能管多长时间 不老化?要是破了可就水淹七军

楼主:
我想到一个土法子。找时间再试试。

取材 (原文件名:铜活接副本1.jpg)

改造 (原文件名:铜活接3.jpg)

改造 (原文件名:铜活接4副本.jpg)

这法子取材也容易,都是自来水用配件,也没太大的加工难度,成本也能接受。
这几天忙,有空动手试试

网友:
我也用单片机做了一个控制多个水池的电路,共用一个增压泵,三个独立的水池自动独立控制水位,只要有任何一个水池水位不足时,增压泵工作,当三个水池的水位都达到设定位置时,增压泵停止.这个电路也用了一个年多了,那是刚学单片机时做的,有很多问题都没考虑到.近期也出现了自来水经常停水的情况,也正想做这像楼主说的那个检测,还在想用哪种方法好.

网友:
34楼的方法不错,还考虑压力会破加了个电磁阀。

网友:
可以用电接点式水压表

网友(2012-02-25):
在水泵出水处装一个压力开关,当水管里面有水的时候,压强大,表示有水,当压强小到设定值的时候表没水,触发起动水泵抽水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