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LCD视频取模软件 LCDmodX 开发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疑问 希望大家多给建议

楼主(2011-06-07):
最近在做一个视频取模软件,现在完成到85%了,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大家多给建议

1、取模方向Image2lcd的几种足够吗。
2、更好的多线程优化需不需要?      (现在支持双线程)
3、取模成彩色图像有必要加上吗?    (开发周期加长,现在只支持二值化)
4、更多的格式支持?                (现在支持完整支持 avi,其他的视频格式能转换但是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图片不支持PNG)
5、动画取模在大家的眼中有用吗?
6、如果大家用到这个软件一般是用在哪一方面呢?
7、更多的建议,大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吧。

先谢谢,上张图片吧。

修改...错字...

网友(2011-10-20):
你的出来的有水印么???????????????????

我下载的这个转模 后有个 LOGO 分享下你的软件谢谢

网友:
LZ 原来是作者????????????

最好能输出 C数组~~~

128,64,
0x3e,0x02,0x84,0x84,0x88,0x48,0x4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80,0x00,0x00,0x80,0x00,0x80,0xa0,0x40,0x90,0x40,0xa8,0x40,0x50,0x54,0xa8,0x50,0xa9,0x52,0xa8,0x54,0xa9,0xd4,0x54,0xa9,0xa8,0x54,0xd5,0x54,0xd6,0x54,0xd4,0x6a,0xd4,0x6a,0xd5,0xaa,0xd4,0xea,0xd4,0xeb,0xaa,0xf4,0xea,0x54,0xf5,0xaa,0xf4,0xcc,0xfa,0x54,0xea,0xb5,0xd5,0x6c,0xda,0xd4,0x6a,0xdc,0xb5,0xda,0x6c,0xda,0xae,0x6a,0xdc,0x6a,0xda,0x6c,0xda,0xb5,0xac,0xf6,0xac,0xea,0xba,0x6c,0xb4,0x6a,0xbc,0x6a,0xdc,0xae,0xb4,0xef,0xdd,0xb4,0xdc,0xea,0x5d,0xe8,0x5c,0xe8,0xd8,0xb2,0xd8,0xeb,0xb2,0xe6,0xb2,0xed,0xa5,0xf9,0xdd,0xfb,0x75,0xed,0x7b,0xfd,0xbb,0xf5,0xfd,0xf1,0xff,
0x03,0x05,0x04,0x04,0x0f,0x08,0x08,0x00,0x48,0x24,0x90,0x24,0x92,0x24,0xaa,0x24,0x92,0xa9,0x4a,0xa9,0x54,0xaa,0xaa,0xaa,0x55,0x5a,0xd5,0xab,0x55,0xba,0x55,0xae,0xb5,0x55,0xae,0x55,0x5a,0x57,0xaa,0x4d,0x57,0xaa,0x57,0x12,0x8f,0x25,0x4b,0x25,0x4b,0x25,0x8b,0x92,0x25,0x82,0x55,0x01,0x4a,0x01,0x49,0x01,0x42,0x11,0x02,0x49,0x03,0x49,0x03,0x25,0x03,0x25,0x87,0x0b,0x56,0x07,0xae,0x07,0x9b,0x2f,0x9d,0x5f,0x35,0x5f,0x3d,0x57,0x7d,0xb7,0xfe,0xdb,0xfe,0x5b,0xff,0xed,0xbf,0xfd,0xef,0xbe,0xfb,0xae,0xfe,0x7b,0xee,0xbd,0xfe,0xdb,0xfd,0x77,0xfd,0xdb,0x7d,0xf6,0xed,0x7b,0xde,0xfb,0x6e,0xfb,0xd7,0x7a,0xdf,0xfb,0xaf,0xfb,0x5f,0xf7,0xfd,0xb7,0xff,0xff,
0x00,0x00,0x90,0x80,0x44,0x84,0x53,0x40,0x11,0x24,0x52,0x89,0x54,0xa9,0xaa,0x55,0x54,0xaa,0xd5,0xaa,0xd5,0x56,0xaa,0xaa,0x55,0xa5,0xaa,0x52,0x95,0xa2,0x49,0x92,0xa5,0x14,0x42,0x05,0xa9,0x04,0x92,0x4a,0x25,0xaa,0xa4,0x95,0x20,0x55,0x80,0xb5,0xaa,0xfd,0xa6,0xf5,0x64,0xea,0xa4,0x51,0x88,0x55,0x80,0xa9,0x02,0xa8,0x02,0xa9,0x00,0x14,0x41,0x04,0x49,0x20,0x0a,0xa0,0x0a,0x20,0x4a,0x20,0x0a,0xa0,0x14,0x42,0x11,0x44,0x21,0x8a,0x21,0xa4,0x8a,0x51,0x2a,0x45,0xab,0x15,0x96,0x53,0x2e,0xab,0x2f,0x4d,0xbf,0x57,0xff,0x5d,0xff,0xbe,0xfb,0xbf,0xfb,0xff,0xb7,0xff,0xfd,0x77,0xff,0xfb,0xdf,0xfd,0xf7,0xbf,0xff,0xf6,0xdf,0xfb,0xff,0xb7,0xfe,0xf7,0xff,0xff,
0x54,0xa9,0xb4,0x40,0x82,0x62,0x2c,0x80,0x65,0x09,0xa4,0xaa,0xd5,0x55,0xaa,0xed,0x55,0xb6,0xaa,0xda,0x6a,0xab,0x6d,0xda,0xab,0x6e,0xb5,0xeb,0x5e,0xf5,0x6e,0xbd,0xd6,0xbd,0xd5,0x7e,0xda,0xf4,0xba,0xf0,0x6a,0xe8,0xa5,0x4a,0x29,0x4a,0xa4,0x12,0xa4,0x12,0x4b,0x25,0x95,0x2a,0x4a,0x29,0x4c,0x21,0x14,0xa2,0x08,0x22,0x48,0x00,0x24,0x81,0x04,0x21,0x88,0x01,0x0a,0x20,0x02,0x89,0x00,0x51,0x2a,0x88,0x22,0x88,0x42,0x89,0x20,0x8a,0x40,0x2a,0xd5,0xb5,0xd2,0x55,0x88,0x55,0x52,0x88,0x55,0xa4,0x11,0xa2,0x14,0x52,0x8a,0x51,0x2a,0x4a,0xab,0x7f,0xdd,0xf7,0x5d,0xef,0x7b,0xef,0xfb,0xdf,0x77,0xdf,0xfb,0x6f,0xff,0x77,0xdf,0xfe,0xbf,0xff,0x6f,0xff,0xff,0xff,
...

这样子的

网友:
我要这样子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时间会加上去的...已在TODO上

网友(2018-05-06):
  楼主还在不  LCDmodX  这个软件能不能不要LOGO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