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56程序

楼主(2011-06-07):
哪位大虾有AD7656的例程或者知道哪里下载例程,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AD7656程序很难编吗?

网友:
要看硬件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现在也要用吗?我最近也在设计AD7656的一些问题。可以交流,不过源码好像很少

楼主(2011-07-13):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并行接口,但是也有串行接法的。现在我们做项目只是用并行接口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加我QQ吗?一起讨论一下。QQ:809830233

网友(2011-09-16):
AD7656程序,搞定没?

网友:
如果有,发个给我
worldcupcy@hotmail.com

网友(2013-04-10):
两年了,我也要程序。。

网友: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ADI 有AD7606的实例代码 可以借鉴

网友:
AD7656可以使用並行接口的程序有什麽難度?!
連這種程序都要源碼 還是趁早轉行吧

网友B:
使用串行接口的。看资料说是convest脚上升沿后,busy脚会有电平变换。可是没有。。具体其他引脚,refbuf等的使用情况也是一头雾水,(我知道并行口是很好用!)

网友C(2014-08-22):
引用 网友B:
使用串行接口的。看资料说是convest脚上升沿后,busy脚会有电平变换。可是没有。。具体其他引脚,refbuf等 ...

您好,我目前也遇到了你当时遇到的情况,就是CONVERT拉高之后没有观察到BUSY信号(本应该是个脉冲),示波器没捕捉到这个脉冲。
想知道您的问题解决了没?如果过解决了可否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目前也遇到了你当时遇到的情况,就是CONVERT拉高之后没有观察到BUSY信号(本应该是个脉冲),示 ...

好久没弄了,之前换了一块12位,8通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弄了,之前换了一块12位,8通道的。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