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有假的啊!

楼主(2011-06-07):
这几天买了几个MAX6675来玩,发现测试温度的时候隔几次就会出现一次温度特别低的时候。
能相差5,6度。这直接导致我控制温度不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就怕是假的,但是按道理来说,这个东西假不了吧。又不是什么24C02之类的那么简单的东西。
我就怀疑我程序有问题。可我读取温度的间隔也超过250MS,不知道哪里出了错。
还望用过的大侠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
美信家的东西假货很多。有些是旧片打磨,性能不行。还是去申样片吧,这个靠谱

网友:
还没听说69675有假的?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时候会出现,温度突变达3度的情况,导致我的温度控制根本无发控制

网友:
是不是有漏电感应

网友:
通过软件把这个突变的值搞掉先

网友(2013-08-04):
买到过好几片假的 。20以下的都不靠谱

网友(2013-09-14):
我也做了个板子,用的是MAX6675(淘宝上天猫买的,22.5元/片),不知道是不是假的,现在也碰到问题,测温能响应,但温度波动很大,有20~30度,来回跳动,我怀疑是不是干扰所致,我测MAX的T+和T-(T-我接了地,不过是跟单片机用的是同一个地,用的是7805稳压)之间的电压,即使不接热电偶,也会在几十毫伏到一两百毫伏之间晃动。
我用了片74HC4051模拟开关来接四个k型电偶

网友:
我用C8051F340普通热电偶,美信申请的样片,效果还行,木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