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混合式步进H桥驱动电路的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2011-06-07):
请教一下,这种电流采样方式是否有误? 感觉Q2、Q3导通时的电流不可测,只有在Q2,Q3不导通,Q1,Q4死区时才能测量出续流电流。正确的电流采样方式应该如红线所示,Q2要通过采样电阻才能接地。

不知此认识对否,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2012-05-06):
维修国内一知名厂家的直流电机驱动器也是这种接法.
电机在反转时电流不经过采样电阻.
愿不是设计矢误.
请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2013-03-10):
我觉得恰好相反啊,如果按照红线的接法,续流时采样电阻上没有电流流过的,因为左右桥下桥臂的管子的源极是等电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