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想到一个问题,电脑的风扇电机怎么全是无刷的.....

楼主(2011-06-08):
刚刚想到一个问题,电脑的风扇电机怎么全是无刷的.....

传统的有刷电机不是成本更低?

网友:
那种无刷很简单吧。

楼主:
无刷要有电路的。看起来和步进电机差不多。怎么说成本也上去不少。

网友:
无刷更能耐得住长时间运行吧

网友:
有刷电机噪音大干扰大还产生臭氧,长时间工作味道很大的。

网友:
1.有刷寿命不够
2.有刷难以准确调速,需要调整电压。现在很多都是4线的自适应调速了,调整PWM就行了。
3.有刷体积太小了出力不够

网友:
电脑是典型的高科技产品,新技术应用很多的产品,为什么要用干扰极大不耐用的有刷直流电机。

网友:
可能是考虑有刷电机的电磁干扰大吧,12V的有刷电机触点那估计都有火星子了

网友:
有刷的噪音大,寿命短,而且低速运行不流畅

网友:
无刷电机会慢慢在大多数场合取代有刷电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刷要有电路的。看起来和步进电机差不多。怎么说成本也上去不少。

不是吧?散热底座就是那风扇,只要接上5V就转的,哪里有控制电路?

网友:
有刷的工作时会慢慢消耗掉里面的碳刷,命不长,超小型的连碳刷都没有,就两细细的金属片,死得更快.像电脑这类长时间工作的是不可能用有刷的,那怕再made in china都不会敢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无刷要有电路的。看起来和步进电机差不多。怎么说成本也上去不少。
不是吧?散热底座就是那风扇,只要接上5v就转的,哪里有控制电路?

你拆个看看,还能拆出来个霍尔元件用。

网友:
貌似不全是无刷

网友:
不知道各位拆过没有,电脑电源上的风扇电机就是有刷的,应该不是寿命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就是考虑电磁干扰,装在那么敏感的cpu上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各位拆过没有,电脑电源上的风扇电机就是有刷的,应该不是寿命的问题。

不可能,我拆过很多电脑电源的,还没见过用有刷的,从寿命上就讲不过去

网友:
还有一个是噪音问题

网友:
拆过就知道了,风扇里面有电路的

楼主:
好像都有道理啊。     哪位,有没权威的点出处啊。

网友:
这种风扇现在几乎都是无刷的,我们每月几十K的用量,这种风扇结构简单,生产方便,有专用驱动电路,性能很好,但有一个大缺陷,现在因为价格原因,轴承质量越做越差,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缺油的响声,本身这种风扇的寿命是很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种风扇现在几乎都是无刷的,我们每月几十k的用量,这种风扇结构简单,生产方便,有专用驱动电路,性能很好,但有一个大缺陷,现在因为价格原因,轴承质量越做越差,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缺油的响声,本身这种风扇的寿命是很长的。

你们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还要讨论半天?人家说隔行如隔山,可这好歹也还算是行业内的吧!

有刷电机的致命伤就是电刷的火花,那火花还包含各种频段。其它理由都不是问题。
我就见过仪器用的有刷电机风扇(很小,比四驱车用的大一点,航模叫350电机),转起来那叫一个柔和,里面用的还是软磁铁,花火几乎没有,但电力里外全是消火花电容——没错电容多的都装到电机里面了。

至于无刷风扇有没有电路,做为搞电子的,这个都要纠结的话就该去检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种风扇现在几乎都是无刷的,我们每月几十k的用量,这种风扇结构简单,生产方便,有专用驱动电路,性能很好,但有一个大缺陷,现在因为价格原因,轴承质量越做越差,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缺油的响声,本身这种风扇的寿命是很长的。

我买电脑风扇只选双滚珠轴承的。 :)
含油轴承的一年左右就不行了,轴承差,油也差,很快就粘稠 -> 摩擦增大 -> 轴承磨损松动 -> 噪音增大 -> 直接报废,拆开加油也没用。

网友:
1.寿命问题。风扇寿命一般要求3-8万小时。有刷的达不到。
2.噪音。电脑对噪音有严格要求。
3.电磁干扰。
4.电脑需要对风扇PWM控制,温度控制。精确控制转速。
5.电脑需要侦测转速信号。

网友:
我觉得有刷的电磁干扰倒是其次,以前磁带录音机的那种全铁壳有刷电机,放在对电磁敏感的录音机里也相安无事,就是寿命不行。
不过如20楼所说,现在的无刷在含油轴承上偷工减料,寿命也不长。

网友:
回复 网友F:

录音机的敏感性没高速电路高吧。

并且现在的风扇无刷结构感觉比有刷还简单,有刷还有电刷这些,无刷一个驱动芯片就行,而且无刷是外转子。

网友:
要测速 很重要啊
接在vcc上 不能有超级强的感应电势啊
要方便调速啊

寿命无刷肯定可以做得更长
偷工减料那是我国特色
以至于diy的时候最后无奈到去买tt的机箱风扇,确实再没坏

网友(2012-06-01):
我想知道那测速端是什么信号来的~~

网友:
里面有霍尔器件。。

网友:
现在无刷风扇的的轴承越来越差。唯一的败笔。就是那个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