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才发现汽车轮胎气压不足,会导致内部橡胶剥落,轮胎报废...

楼主(2011-06-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普林斯通啊,还好不是没耐力........

亲戚的车都是国产胎,进口胎用不起啊.....

网友:
我还更惨,不但胎没保住,连轮毂都有变形,用40g的配重才校好动平衡。

网友:
学习了,前天刚补的胎.

网友:
气压不足是会这样的,相当于你超过轮胎橡胶的设计弯曲范围不断弯曲它,自然表层和内层分离脱落。

网友:
同病相怜啊 前段时间我也轮胎瘪气开了不到100米 就报废了一条轮胎
换了2条新胎 这点钱可以装套TPMS了

网友:
应该问我啊。
胎压必须在指定范围内,否则都可能爆胎。

网友:
记得前几年租车,早上开了一公里后,才发现轮胎憋着。卸下来就有这样的碎末,还纳闷哪?原来如此啊!
从此再开车,第一眼就是先把四个轮子看一遍。

气不足竟然也会如此,真得更好好注意了。

网友:
貌似电动车也是

网友:
自行车也是

网友:
学习了 上次车扎个钉子 慢撒气开了大概2-3公里才找到个补胎的(因为不会换胎。。。)
还好没事

网友:
胎压过低,会导致轮胎的形变过大。

特别是在热天,形变过大,热量也会更高。这样就导致了轮胎的过度损耗。

网友:
其实轮胎气不足和完全没气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胎压不足时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带TPMS的车一般在仪表上都有胎压的显示,和胎压低,没气的报警(soft warning,hard warning)

网友:
好奇的想莫大展示下你的打气装置,有了这个保驾护航安全多了

网友:
米其林太贵了。

网友:
我靠,俺车左前轮曾扎过一回,不知何时扎的,也不知瘪着开过多久,后来补了,到目前已2年多,期间跑过两回长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扎的是轮胎中间部位,补过后,问题不大吧。我的右后胎也补过,当时有三个孔,现在一直开着没啥问题,开始还挺担心,过了写日子了,觉得也没啥事。

网友:
现在有啥子胎压监测的东东~不晓得那玩意儿能起啥作用~

木车~之前常开拖拉机~现在啥也不开~不懂瞎说说

网友:
胎压不足跑高速是极端危险的。爆胎!

原因很简单,轮胎侧壁做长时间高频率的弯折->伸直运动,会导致侧壁破损和发热,到一定程度就是爆胎。老司机跑高速前用脚踹轮胎来查胎压。当然高档车现在有胎压检测。

网友:
米其林,固特异都行。这就是揉带了

网友:
奇怪,我有两次气压不足跑了十几km的经历,没有发现异常。。。看来是内伤

在路上有个司机好心提醒我气压不足,那时候不懂,就瘪着轮胎杀到4S店,结果4S店说不补胎,只换新胎,于是又打饱气,杀到一个路边店,补好,开了十几km吧,之后轮胎又用了4年才换。

网友:
检测胎压最简单的是 站在轮胎的外侧。看轮胎与地面接触的地方有多宽, 一般接触2个花纹为合适。

网友:
汽车带个胎压监测的功能还是很实用的
不管是 主动式的 还是被动式 监测

网友:
有次和BOSS出差,刚坐上车本人感到车轮声音不对,提醒检查车胎,BOSS自认刚充过气,开了50KM,实在不对劲了,隧检查轮胎,象AM的一样,倒出一堆黑屑,花了1000元,买了一只新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扎的是轮胎中间部位,补过后,问题不大吧。我的右后胎也补过,当时有三个孔,现在一直开着没啥问题,开始还挺担心,过了写日子了,觉得也没啥事。

扎的是正面,能补。关键是半瘪着开了不知多久,按莫大的说法,胎内侧壁应该有烧蚀了。

网友:
普利斯通的轮胎比较好了,耐磨但噪声大,水泥路面和柏油路面路噪差别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次和boss出差,刚坐上车本人感到车轮声音不对,提醒检查车胎,boss自认刚充过气,开了50km,实在不对劲了,隧检查轮胎,象am的一样,倒出一堆黑屑,花了1000元,买了一只新胎
看来你开的车很贵啊。

我正在轮胎店, 换了一只石桥,600元。(以前换是520元,现在物价升了)。
-------------------------------------
回复『29楼』
轮胎叫什么的记不清了,车好像是奥迪A8什么的,车现在在深圳分公司已一年了,不在扬州了

网友:
那个胎不是叫普利司通吗

网友:
提醒,要换得换一对,不然因磨损不同可能引起动平衡问题,车子会跑偏,刹车时摆尾等危险情况。

网友:
不如加点钱,换米其林,固特异,倍耐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提醒,要换得换一对,不然因磨损不同可能引起动平衡问题,车子会跑偏,刹车时摆尾等危险情况。

大胡子,用5胎换位大法行不行?

网友:
展示一下我的充气工具 简单实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492334105&_u=8fr6625f8a

检测气压工具 京东买的 85 现在没有了 只好淘宝找家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417192974

阿莫有米 上胎压检测系统吧 我看锐志直接在倒车镜上就能显示胎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提醒,要换得换一对,不然因磨损不同可能引起动平衡问题,车子会跑偏,刹车时摆尾等危险情况。
大胡子,用5胎换位大法行不行?

这个貌似麻烦 不知道有几个人能记住 尤其是把备胎也算上

能记住前后对调的就不错了

网友:
我说的那种是有加一只新胎的情况下,两只都要换。
你说的是磨损后的调换,只要前后交叉换就行了。

至于有备胎的情况,千万不可照图上的搞法:
目前国内车厂普遍对备胎减配,方法1、胎差一些(便宜些),方法2、降低胎宽度,如195的正常胎,备胎却是165的,只能说换上后勉强能开。

即使备胎是全尺寸备胎,也因为车厂使用的减配方法1的原因,和原装在车上的正常使用胎质量不一样,而不能在一起使用。

几乎所有车辆使用说明上都会说,备胎限临时紧急状况使用而不可长期使用。备胎的目的是让你有胎开到修车厂,而不是拿来长期使用的。

网友:
备胎除去减配不说,磨损不同也是一个原因
所以一般说明书上都明确说明备胎不可长期使用,而且时速不能太高

网友:
气压不足,不但压坏轮胎,严重还会爆胎!
不可马虎大意。。。。。。。。。。。。。。

网友:
我比较背,才开500公里,就给钉子戳了,竟然没通,跑起来有哒哒的声音,郁闷了好几天,结果到4S,发现是钉子,拔了又跑了100km,才补, 没舍得换,米其林加宽, 4S要快2000一个, 外面要1300,黑。。。。。

网友:
回复 网友F:

钉子扎了没问题,补完后调到后轮就与其他几个胎没什么分别了。1300多的话,应该是是225/45/R17以上的宽胎了。

网友:
要检查一下轮胎内径和钢圈是否吻合,看图似乎有点空隙。吻合的好的话,在气压仍剩最大允许值1/3的情况下,都不该出现上述情况。何况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充气到最大允许值。(注:充气到轮胎最大允许值易爆胎,在暴晒、高速越过障碍物或坑时,会使轮胎内气压瞬间突破极限而爆胎)。

网友:
“以下图片手机拍摄:”什么手机?很强大!

网友:
小时候家里人就这么说

网友:
以前最拍路上车子(电动车)被扎到钉子。
现在不拍了!
上次淘宝上买了两瓶自动补胎的液体。开始还不太相信,反正管他有没有用,至少比没有应该好一点。
第一次,路上扎到一个钢筋(铅笔粗)。立马不行了。把钢筋拔掉以后,车胎没啥气了。(估计漏了不少气)
不过还剩一点,下车推行。还行!比完全没有气要好一点,推起来不算很费劲。
后来因为洞太大了,就不补了。换胎。
第二次,在乡下经过一条小路。突然发觉车后轮咣当咣当的。下车一看,扎了一个铁钉估计也有1-2mm粗。拔出钉子,居然自动补上了。气稍微少了一点,上车继续骑行。ok!完全没问题。但现在已经半年多,车子也没有慢撒气现象。不说别的,就当时没让我立马去修车就值了。以前经常一扎钉子。车胎没气,推行100m以上必定内外胎全部换掉。
科技真神奇!

网友:
可能东莞的路况较好,10万行程了,胎纹仍然很深,由于胎表呈现较多细裂纹,前天又换了2条佳通(205/条)     万力  60日內又涨了20元                 每次补胎 至小要10元,越发不能接受,就用牛筋 DIY  了,效果还算可以.

网友:
if the black powery stuff comes from your tire, then there is something seriously wrong about the tire.

if the tire is under-inflated, it will bend more and prolonged exposure to under inflation can cause the rubber/steel separation. But not to generate those little powery stuff, or patchy peels.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提醒,要换得换一对,不然因磨损不同可能引起动平衡问题,车子会跑偏,刹车时摆尾等危险情况。
大胡子,用5胎换位大法行不行?

不是行不行.基本就是规则,如以每天平均50km行程来算,正确就是每年换转一次,(每15000至20000公里).
车胎适量打气更重要(一般是28-30lbs),多与少直接能影响其耐用情度及安全性.充气不足车胎老化加快,
费气油,过度打气跑高速或下雨天容易打滑.
车胎完全没有气,亦并非完全不能开动,看驾驶者.有必要时1-2km/h,路面平滑跑几佰米亦没有太大问题.
当然能马上换上后备胎就是最好.有驾车经验十年二十年的人不少,能真正理解这些规则不多,相信多数较
喜欢选择交学费再接受方式.钱多了事实就要找地方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