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某处会不会有纯天然形成的电子智能体

楼主(2011-06-08):
很多年了,总有一种想法,某个行星经过数亿年的偶然,然后就.......

根据:矿石收音机的二极管,

      动画片《变形金刚》里的宇宙大帝,

      电影《终结者》里的天网。

我先闪人,大家轻砸。

网友:
要产生可进化,可繁衍的纯电子智能估计比较难,

另外一种生命体应该可能的, 宇宙那么大,

但是现在人类寻找外星生命总是按照人类的模子去找,
比如说火星上面二氧化硫浓度高, 没有氧气, 不适合生命生存. 那么谁敢保证宇宙中不会产生厌氧喜二氧化硫的生物?
就算在地球上, 深海也发现了不要光/厌氧/喜其他物质的生物了

---
另外借楼主宝地同样问一个问题:
接收到外星发过来的信号(假设真接收到了), 如何能得知外星人讲什么呢?
就算同是地球人, 其他国家的人朝你叽里咕噜一通鸟语, 如果你没有词典, 估计永远也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吧?

网友:
那这生命怎样才能形成PN节?每个PN节的尺寸有多大?怎么产生运行的程序?

如果真的有,估计这样的一个“单细胞”生命都有一颗木星那么大吧。

网友:
电子智能太差了,地球上的人都是量子级智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这生命怎样才能形成pn节?每个pn节的尺寸有多大?怎么产生运行的程序?
如果真的有,估计这样的一个“单细胞”生命都有一颗木星那么大吧。

实际电子生命体不一定要按我们人类的设计去实现,也就不会有pn节之说了,至于程序我都怀疑我们人类本身就有可能是某更高级的“神”生物体创造出来的智慧体而已!

网友:
人不就是电子体吗?人的大脑支配身体用的就是电脉冲信号人的几大神经就是总线。血管就是电源线…其他的地方就想个发电厂。

网友:
完全有可能,我们是碳基生命体,当然也有可能有硅基生命体

网友:
还真指不定有电子智慧,他们的“IT”业就是设计我们肉体生物。。。。。

网友:
变形金刚!!!
第三部快出来了哦!

网友:
7月1日震撼上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产生可进化,可繁衍的纯电子智能估计比较难,
另外一种生命体应该可能的, 宇宙那么大,
但是现在人类寻找外星生命总是按照人类的模子去找,
比如说火星上面二氧化硫浓度高, 没有氧气, 不适合生命生存. 那么谁敢保证宇宙中不会产生厌氧喜二氧化硫的生物?
就算在地球上, 深海也发现了不要光/厌氧/喜其他物质的生物了
---
另外借楼主宝地同样问一个问题:
接收到外星发过来的信号(假设真接收到了), 如何能得知外星人讲什么呢?
就算同是地球人, 其他国家的人朝你叽里咕噜一通鸟语, 如果你没有词典, 估计永远也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吧?
科学家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他们找生物,也有找“厌氧喜二氧化硫的生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子用得很少,大部分是量子级的。
叶绿素都是靠量子效应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
现在神经元中的量子效应很多只能在很极端的实验室环境才做得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意楼上,不要总按照人类和地球上的模型来推断。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生命是什么?智能又是什么?什么是天然?什么是人为?
这么浩瀚的宇宙中,我们人类只不过栖息于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落里面。
天然?人为?抑或从整个宇宙演化过程中来说,根本就是天然的过程吧。一切的演生物都是宇宙自然发展的某个阶段的结果。
我们人类社会亦只不过是宇宙演化的某一产物。

网友:
自然环境变化,把所有生物包括人类灭亡,然后又重新开始另外一个发展过程。

网友:
可能性是有的,假设存在着类似于变形金刚那样的以金属、电子元件构成的智慧生命,他们应该也很难想象宇宙中竟然会存在着一种由一大堆有机物和水组成的一种脆弱生物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存在纯能量的智慧。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能量流动的外在表现,包括我们的思想。

可能是星际之门看多了,哈哈。

网友:
我觉得,人类的整体可以说是一个生命体,每个人的个体就是一个细胞,各司其责.人体每一个器官,都可以在人类社会中找到其的影子.

网友:
纯天然几乎不可能的,大自然创造人类,人类又创造电子智能体,可否理解为:大自然借人类之手创造出电子智能体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产生可进化,可繁衍的纯电子智能估计比较难,
另外一种生命体应该可能的, 宇宙那么大,
但是现在人类寻找外星生命总是按照人类的模子去找,
比如说火星上面二氧化硫浓度高, 没有氧气, 不适合生命生存. 那么谁敢保证宇宙中不会产生厌氧喜二氧化硫的生物?
就算在地球上, 深海也发现了不要光/厌氧/喜其他物质的生物了
---
另外借楼主宝地同样问一个问题:
接收到外星发过来的信号(假设真接收到了), 如何能得知外星人讲什么呢?
就算同是地球人, 其他国家的人朝你叽里咕噜一通鸟语, 如果你没有词典, 估计永远也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吧?

有的科学家都做了反问了,现在的人类,对地球上的动物都不能实现,对话. 那怎么对外星人对话呢!

不是 对牛谈琴 一样的意思吗?

网友:
我也感觉肯定有比咱们更高级的物种阶层。

网友:
纯天然的111晶向单晶硅,纯天然的栅氧化层,纯天然的离子注入,纯天然的涂胶甩胶,还有纯天然的欧姆接触,哈哈,楼主的想象力也太抽象了,XXOO是电子与空穴的碰撞~~~~~~~~~~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大家科幻小说看的太少。你们说的,都是科幻小说里讨论了很多年的。
硅基生命最可能的就是从天然的PN节开始,靠雷雨天的静电开始最初的生命(不一定是含水的那个雷雨天,只要有大量的气体,就会有静电和打雷,比如金星)。

回复 网友B:
另外借楼主宝地同样问一个问题:
接收到外星发过来的信号(假设真接收到了), 如何能得知外星人讲什么呢?
就算同是地球人, 其他国家的人朝你叽里咕噜一通鸟语, 如果你没有词典, 估计永远也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吧?

这个你就要学习一下语言、加密之类的学科了,如果是全部意义不明的,只要数据足够,依然可以翻译;
如果是有意的数据(比如咱们有意的发送信号寻找外星人),都会带有自解译部分,主要有基本的数学知识,都是可以还原数据的。
外星广播的第一点就是要表述数字,只要数学语言建立起来,其它的就简单了。

推荐各位看下大刘的《三体》《山》(http://tieba.baidu.com/f?kz=396691993)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纯天然的111晶向单晶硅,纯天然的栅氧化层,纯天然的离子注入,纯天然的涂胶甩胶,还有纯天然的欧姆接触,哈哈,楼主的想象力也太抽象了,xxoo是电子与空穴的碰撞~~~~~~~~~~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是插头和插座

网友:
太巧合了,我也曾一度琢磨过这个问题.理论上讲,地球上这种以化学变化构成生命的复杂度也不低,基于电子智能的生命也有可能,毕竟在宇宙这个尺度上,有超乎想象的样本数量和充足的时间,再小概率的事情也能穷举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硅基生命最可能的就是从天然的PN节开始,靠雷雨天的静电开始最初的生命(不一定是含水的那个雷雨天,只要有大量的气体,就会有静电和打雷,比如金星)。
--------------------------------------------------------------

对,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一个问题,如果外星生命形态特殊,新陈代谢节奏和人相差悬殊,比如我们以年来计算寿命,而外星生物,尤其是非碳基的的系统以

秒计算寿命。这种差异,有没有人思考过

另外,生命如何定义?  好像定义智能种群更有意义

网友:
刘慈欣的作品很是挺不错的.也有思想,也有探索. 还能学到一些知识.如 三体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有的科学家都做了反问了,现在的人类,对地球上的动物都不能实现,对话. 那怎么对外星人对话......

动物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语言

网友:
我打算先把手头上的这个单管收音机和离子太空发动机这两个项目弄到一定程度再来深入讨论这个话题。^_^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纯天然的111晶向单晶硅,纯天然的栅氧化层,纯天然的离子注入,纯天然的涂胶甩胶,还有纯天然的欧姆接触,哈哈,楼主的想象力也太抽象了,xxoo是电子与空穴的碰撞~~~~~~~~~~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是插头和插座

不是不可能的   你想想你的大脑是怎样形成的?有机物是怎样形成有序列的DNA的?假如你不是地球人的话,估计有人能说宇宙存在这样的生命你也不会相信!     生命现象实现条件也苛刻的很, 起码人类不能通过一堆有机物直接合成一个成年的生物,只能培养繁殖,   但可以用金属制造一个机器人,只不过没有思想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有的科学家都做了反问了,现在的人类,对地球上的动物都不能实现,对话. 那怎么对外星人对话......
动物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语言

补充一下,动物释放的激素也是一种语言      比如你在某地方把老鼠虐待致死,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老鼠敢靠近这个地方
语言不一定要“说”,只要能传递特定信息就行   只不过这种语言是条件反射,不受“它”的“思想”控制
   因为我们没办法识别这种语言,即使它多聪明,动物永远是动物

网友:
这个世界,不全都是带电体吗。人就是微小原子组成的。(而这些小原子不是都有原子核和电子构成),通过电的相互作用,成为了人型,而不是狗型,只是太复杂了。我还没有搞明白。但我相信,我们都是机器人。只不过组装方式不同。

网友:
哎,,,,,我不想砸你的。。。只是同样问一个相似的问题,,,,,如果他们都是电子的,那他们怎么做。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有的科学家都做了反问了,现在的人类,对地球上的动物都不能实现,对话. 那怎么对外星人对话......
动物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语言

新翻译工具将揭示海豚的语言 http://science.solidot.org/article.pl?sid=11/05/12/0748216
海豚应该被视作为“非人类的人”?  http://science.solidot.org/article.pl?sid=11/01/08/1154210
科学家争论海豚是否应当作人  http://science.solidot.org/article.pl?sid=10/02/22/066259

网友:
估计宇宙中向地球上一样低等的生命体可能不太好找,但是更加高等的应该会有,不过因为人家高等,因此作为低等生命的我们不一定能够发现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