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RTT使用在STM32L应用中 关于休眠的问题

楼主(2011-06-08):
还没有使用RTT做休眠的测试,在使用之前想请教几个问题,以免走弯路

1 当STM32L进入STANDBY模式前, 各任务是否都要先挂起或暂停?

2 当使用RTC唤醒之后,各任务的堆栈是否还保持原样? 需要做哪些初始化工作?

3 怎样处理 当每个任务都处于等待(或完成 或延时很长时间后才运行),才进入待机模式?

注:这个应用 涉及到:

1 定时唤醒,接收串口命令(间隔时间可设置100ms~1小时),如果有命令则,执行相应的命令

2 定时A/D采集一定长度的样本,并保存到W25X16中, 每次采样间隔 可设置(100ms~1小时)

3 唤醒时间500ms,在500ms内没有发现有任务执行,则进入待机模式,有任务执行则在执行完毕后进入待机模式

网友:
不用上RTT

网友:
如果你是需要在RT-Thread中开启电源管理,可以在idle线程中通过钩子函数挂入相应的处理操作:
当系统能够进入idle线程时,实际上也就表明系统已经无事可做,可以把功耗降低下来

但是对一类操作,不见得能够这样,例如在进行DMA操作时,必须等DMA完成时才能够进入到省电模式。

楼主:
对的 我的AD转换和串口发送都是用DMA的

那只能在之前建立一个信号量  DMA完成后释放这个信号量,是这样么?

进入深度睡眠,然后唤醒之后 各任务堆栈还是原样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 我的ad转换和串口发送都是用dma的
那只能在之前建立一个信号量  dma完成后释放这个信号量,是这样么?
进入深度睡眠,然后唤醒之后 各任务堆栈还是原样的么?

不应该是信号量,因为这个标志会在idle线程中轮询,所以一个简单的变量即可。

睡眠再唤醒,memory的情况是与各芯片相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清楚了

-------------------------------
我试验了一下 STM32L进入STADBY模式 再用RTC唤醒之后 就直接重启了,而不是继休眠指令之后的语句开始运行,可能是我使用的深度睡眠的问题,不知道STOP模式怎么样?

网友(2014-08-15):
L系列跑rtt可以吗? 我现在用的是L151c8t6,不知道能移植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