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e1 待机与深度睡眠模式下,程序如下

楼主(2011-06-08):
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有没有知道的,帮我指点一下,谢谢!

/**************************************************
功能:引脚设置子程序
说明:设定P0.2引脚为唤醒脚(高电平唤醒)
**************************************************/
void disconnectGPIO()
{
    P0CON = 0x12;        //P02作为输入引脚,(无上下拉)开缓冲(ON/OFF)
    WUOPC0 = 0X04;//1:引脚唤醒使能,0:为禁止
    OPMCON = 0x02;//引脚唤醒为高电平有效,锁定设置
}

/**************************************************
功能:主程序
说明:程序被唤醒后重新复位
**************************************************/
void main(void)
{
      CLKCTRL = 0x28;          // Clock sourced by XCOSC16M
      //P0DIR = p0dir;                                                                   // 设定I/O口输入输出
      P1DIR = 0x00;

      OPMCON = 0x00;                         // 解除锁定

      disconnectGPIO();                // 设置唤醒源
      while (P02);                         // 等待引脚放开
        PWRDWN = 0x01;                // 进入DEEP SLEEP模式,等待唤醒。此时电流最小
}

这是进入低功耗时的电流,有850uA样子,按资料上说这个电流应该是0.5UA的

/**************************************************
功能:主程序
说明:程序被唤醒后重新复位
**************************************************/
void main(void)
{
      CLKCTRL = 0x28;          // Clock sourced by XCOSC16M
      //P0DIR = p0dir;                                                                   // 设定I/O口输入输出
      P1DIR = 0x00;

      OPMCON = 0x00;                         // 解除锁定

      disconnectGPIO();                // 设置唤醒源
      while (P02);                         // 等待引脚放开
      // PWRDWN = 0x01;                // 进入DEEP SLEEP模式,等待唤醒。此时电流最小
}

这个是进入待机模式,没有打开RF,电流有4MA.按资料上说这个电流应该是1MA的

没有接任何外设。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求指点。

楼主:
有人说初始化时要把AD,PWM,RF都关闭,因为有的设置,默认是打开的。试了还是一样没用

网友:
软件问题

楼主:
难道是编译器问题导致的吗?我用的是KEIL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