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层板EMC抗干扰或改四层板的问题?

楼主(2011-06-08):
我们用LPC2148做的一个51仿真器,主频为60MHz,但现在发现的EMC抗干扰性能不怎么好,有时间手机在旁边响,或附近试验台发静电会对其产生一定影响,请问各位大侠能帮我看看我的板子的pcb设计有啥可以改变的吗,我的板子pcb板在下面,你们说我调整改板还是改为四层?

网友:
外面绕一圈地看看

网友:
数据不高应该问题不大吧  你所说的干扰具体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
注意地平面

网友:
覆铜没有or隐藏?
用同批先整个包裹试下,看正常否

网友:
改改PCB线路/元件布局,电源,接口 部分处理处理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面绕一圈地看看

外面绕一圈地什么意思

网友B(2011-07-20):
这样的板EMC必死,手机辐射也难过,其实EMC不外乎几个东西:地线,电容,电感,完事

网友C(2013-03-31):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板EMC必死,手机辐射也难过,其实EMC不外乎几个东西:地线,电容,电感,完事 ...

说的还真轻松,有高频电路,电源电路,时钟电路,有一个处理的不好都会导致EMC实验不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还真轻松,有高频电路,电源电路,时钟电路,有一个处理的不好都会导致EMC实验不通过!  ...

大哥说的有道理!

网友:
建议看看emc的资料,板子的边上留一点距离,最好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

主芯片好像没看到去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