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是不是需要连续写一个快?

楼主(2011-06-08):
比如一个快地址为0x0000-0x1fff 那么写的时候可以指定其中的任意地址吗?

网友:
STC的不行,但AVR的可以的,STC的可以考虑做一个镜像,AVR可以指定单个地址,是"真正"的EEPROM,STC只是开辟了一个FLASH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fpga,现在想控制一个FLASH,但好像写的时候不能按地址写,只能按块写,比如在第一个块中基地址写1个字节数据,然后在基地址+1 中写入1个字节地址,那么第一个字节数据就会被覆盖。真的是必须连续的写入一个快吗?  那么读的时候可不可以按地址读呢?

网友:
Flash没有此要求,但不排除个别特殊型号有要求。
可以任意地址读,可以任意地址写,但是写入之前必须被擦除。

网友:
说说我自己的理解,可能有错误的地方,仅供参考
flash内部存数据全是由0、1表示的,擦除我记得就是将flash的某一块全部重置为1,写的时候就是将指定位置的1改变为0,所以理论上只要你在同一块内写的东西不需要将已经改变为0的部分重置为1,那么其实是可以实现在同一块内连续写数据的。
我记得flash是可以按地址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EEPROM是按字节写的 flash貌似不是吧
有人说 这是两者的区别

网友:
这么简单的 问题哦

nor flash 可以按地址写,写一个字节都可以。跟内存差不多。

nand flash 要先擦除一个块,然后写得话,要写满整个页(一个块有几个页)

然后一般每页都有多余的地方写本页的 校验码。

读取nand flash 按页读取。

网友:
回复 网友C:

nor flash 与 nand flash的区别,谢谢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