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在iar环境下使用mlink调试烧录问题

楼主(2011-06-08):
新人报道 问题很是困惑 有幸拿到一块NXP的xpresso,初始编写几个程序在线调试没有问题 突然之间开始烧录不进去程序了 采用以前调试成功的程序重新载入
显示错误如下:
fatal error:can not halt the core!session aborted!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NXP\FlashLayout1RAM4K_Cortex.out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NXP\FlashNXPLPC32K_CortexLL.flash
将RST管脚一直拉低重新下载程序也不行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期待各位指点小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LPC1114 谢谢指点

楼主:
再次请教高手 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B(2013-03-03):
请问你安装的LPCXpresso哪一个版本哦?  我的LPC-LINK不能自动安装呀?(连接开发板,USB设备不能识别),请问楼主有这个问题不?

网友C(2013-04-08):
我的是 LPCXpresso-cn LPC1114的 usb设备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 LPCXpresso-cn LPC1114的 usb设备不能识别

CN版用的是manley的Mlink,LPCxpresso是不支持的。CN版得用IAR来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安装的LPCXpresso哪一个版本哦?  我的LPC-LINK不能自动安装呀?(连接开发板,USB设备不能识别), ...

看看是不是CN版,CN版lpcxpresso不支持

网友:
如果你怀疑是swd口被配置成其他功能了,导致不能正常调试,那么要拉低的是ISP口(P0.1),而不是reset口,然后再尝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