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XILINX中源同步设置中的 CLOCK 相移

楼主(2011-06-08):
在源同步设置中,都需要对FPGA提供给外部芯片的时钟调整相移,但在看XILINX 手册中,相移调整是对DCM的9个时钟(CLK0,CLK180,CLK2X,CLKDV等)输出同时调整的,那这样不是DCM输出的时钟都进行同样设置的相移了吗?那提供给FPGA内部的数据路径寄存器的时钟和提供给外部芯片接口的时钟就不能是一个DCM输出的了,这样就至少要使用两个DCM了吗,一个输出不做相移,提供FPGA内部寄存器用。另外一个DCM做相移调整,时钟输出提供给外部芯片。是这样的吗,请教各位,多谢!

楼主:
关于XILINX FPGA USERGUIDE中 相移的说明截取部分文字

Fine Phase Shifting

The DCM provides additional controls over clock skew using fine phase shifting. Fine- phase adjustment affects all nine DCM output clocks simultaneously. The fine phase shift  capability

楼主:
有哪位项目中使用过XILINX DCM做相移(phase shift)的了,使用时是不是一旦设置了相移设定,是不是DCM的所有频率输出CLK0、CLK2X等输出都同时进行相移了?我从XILINX数据手册中理解应该是所有输出同时执行了相移的。请各位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