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三极管做开关用,输出不对,请帮看下!

楼主(2011-06-09):
电路如下:8050作开关用 实际输出电压为-30v  -25V    是不是输入电阻选错了。

网友:
把电阻放到集电极与电源之间,集电极输出。

网友:
最好是更换三极管为PNP型。

网友:
LZ 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电压啊、?

网友:
发射极的电阻要尽量小管子才能饱和

网友:
将1K的电阻去掉,或者更换为M级别的电阻

网友:
把10K接到5v那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