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音多频DTMF解码

楼主(2011-06-09):
按照该图连接的电路,电话线直接“信号输入”和电源地,出现不能完全解码,求高手支招啊~~谢谢!
图:

楼主:
输入需要隔离 还是 什么原因?求教!

网友:
这是我做的解码电路,9170和8870差不多。

网友:
我曾经做过,地也要用电容隔离的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测试的,如果是接稳压电源,记得要接一个小电阻R9,否则DTMF信号会给电源“稳压”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晚上回来测试一下

网友:
以前做过(珠海柏力四厂),现在忘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记号先

网友:
给一张能用的图给你。

注释一下:电阻R4阻值可在100K--1M之间取,电阻越大放大倍数越大。一般建议取100K,如果需要听远端的双音频可选到300K,很微弱的可用到1M。

网友:
好像你的 10脚TOE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解释一下图片的最后一个电路什么意思好吧,谢谢!

网友(2012-08-12):
留下个脚印

网友(2012-12-15):
记号。备用。

网友:
电源要隔离  而且电源不能用开关电源,要用变压器的,以及不用用仿真器去调试,仿真器的电源会干扰,除非隔离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