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blaster 指示灯run 下载完成后不停地闪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09):
usb blaster 指示灯run 下载完成后不停地闪什么原因。我用nios编译的程序,然后下载FPGA上,与硬件结合,在线仿真。但程序在run完之后,usb blaster上的指示灯run ,不停地闪烁。程序没有执行。

楼主: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第二个图,但实际是第一个图。而且usb blaster上的指示灯run ,不停地闪烁。

网友:
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也想买一个USB Blaster

网友:
一般的USB BLASTER RUN的亮灭是有缓冲器的OE端控制,不停两灭应该说明JTAG在和目标板通讯,

楼主:
通信,单结果没有和第二张一样。好像是程序就没有往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