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购置一些实验工具,该买什么型号呢?

楼主(2011-06-09):
看了晶体管电路,打算做一些实验,所以计划买一些工具,但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合适,所以请教

初步的打算

示波器:DS1052E
信号发生器:VC2002
那种有±5V和±15的电源自己做呢?还是买个什么型号的?

以上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你看有多少米

有多少米烧多少菜

用Lecroy 64x的飘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米的问题,而是烧现在这种菜够不够用的,实际上刚出来工作一两年米是没有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晶体管电路,打算做一些实验,所以计划买一些工具,但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合适,所以请教
初步的打算
示波器:ds1052e
信号发生器:vc2002
那种有±5v和±15的电源自己做呢?还是买个什么型号的?
以上请大家指教,谢谢!

建议: DS1102E 3000左右
信号发生器买个二手的AG33220 4000左右
电源:菊水,高砂之类的二手货,300左右

工具别整太烂的,用着放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1、DS1102E 3000左右 这个勉强可以接受
2、信号发生器买个二手的AG33220 4000左右 这个接受不了,我需要的就是个能发正弦波之类的普通信号源,做晶体管放大电路是用,好像用不到这么高档的设备,至少目前。
3、电源:菊水,高砂之类的二手货,300左右  这个能给几个具体的型号吗?你用过的。

网友:
工具整好一点的,尽自己最大的财力吧,以后用起来会爽很多!呵,我最近也想置办一个焊台,台式万用表,储存示波器,数显电源。米没凑够,想一口气办了

网友:
果子,加QQ了没有,ID:maxim_金戈   ,在深圳这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果子,加QQ了没有,ID:maxim_金戈   ,在深圳这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是做什么买卖的?

网友:
示波器选DS1102E或DS1052E都可以,根据预算和实际测量频率的范围而定。
楼主选的函数信号发生器,最高2M,一般用用的也可以了,稍好点的也可以考虑DG1022,20M带任意波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那个信号发生器太贵了哦,2K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够用就好,呵呵。

楼主:
示波器在路上:DS1052E  1700块
数字万用表在路上:优利德UT58D  145块

以上是在李老板那里淘的。

信号发生器,还没付钱:VC2002   680(带发票),太贵了感觉,所以没付钱
直流稳压电源还没付钱,252块,和信号发生器一个买家,因为上面那个太贵了,所以也没付钱。

网友:
有示波器,万用表就OK了 其它都DIY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那个信号发生器也用正弦波和方波

网友:
给楼主推荐个好东西吧

如果上面不能下载的话,下面网站右方有下载链接
http://www.tonghui.com.cn/zh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文件太大了下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文件损坏无法修复哦。

网友:
现在附件下载速度那个慢啊。。。和几年前没法比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