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耳放-DAC”制作-机壳-【AMCNC01】

楼主(2011-06-09):
机壳尺寸:长265mm,162mm,高100mm

底板用了一块铝板,前后面板和上盖用有机玻璃板,左右侧板预留了,没有做。

网友:
是不是金属的盒子对空间中的其他电磁干扰比这种透明盒子好呢?

楼主:
电源切换板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8077.jpg)

耳放音量电位器连接处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8078.jpg)

18V、9V电源接线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8079.jpg)

AD1955 DAC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8080.jpg)

AD1955 DAC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8081.jpg)

AD1955 DAC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8082.jpg)

耳放音量电位器连接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8083.jpg)

爱坏的芯片:PCM2706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8084.jpg)

74HC04制作的晶振电路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8085.jpg)

网上找了个电路 (原文件名:74HC04-晶振.jpg)

楼主:
DAC制作好后,用了好长时间都没问题,前几日装好后发现故障:连接电脑出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百度了下,还真有人遇到了,说是PCM2706 U口插电脑时瞬间过压损坏,我的解决办法:外接了个74HC04制作的12M有源晶振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不是U口损坏。

测量12、13脚,在接入USB口之前电压正常2.4V左右,接上后12脚3.4V,13脚没电了,我就判断是内部晶振回路损坏。我的另一块WM8740 DAC板也在同一天出现了相同的问题,用外接晶振回路,电脑就可以发现USB AUDIO DAC设备了。

PCM2706截图 (原文件名:PCM2706.PNG)

网友:
哇哇 我的耳放正在打板中 貌似基本电路一样啊

网友:
这种盒子应该用尼龙螺丝

楼主:
这次用雕刻机加工机壳,上下两个板的尺寸超出了雕刻机加工行程范围,在雕刻时采取了先加工一大半,再取下材料,向前挪动,仔细对位后再加工后半截,虽然后加工的和前面的相对精度变了,但是可以使用,要是用AMCNC02 PVC机加工估计行程就够了。

网友:
做得漂亮,这样的作品出世,很有成就感啊

网友:
做得很好,板子也做得好,是用JJ雕的?

楼主:
耳放、DAC板不是雕的。

电源切换板是自己雕的:

电源切换板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7963.jpg)

电源切换板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7972.jpg)

电源切换板-雕的top层丝印,可惜翻面后没有对位好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7962.jpg)

细节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7967.jpg)

为了清楚,抹了些水粉料,可是一擦就掉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7969.jpg)

最后抹了印泥,还好难擦掉了,可是红色的还是不清晰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7971.jpg)

装机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7973.jpg)

雕刻上盖板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8058.jpg)

雕刻上盖板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8059.jpg)

雕刻上盖板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8060.jpg)

楼主:
上盖板切边中,超出了加工行程,手动向前移了10cm,再次对刀继续切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8061.jpg)

这里需要一些技巧,artcam生成的G代码要手动改一下最后的回零代码,改成自己定的一个固定对刀点,方便下一次加工,要不然mach3加工完回零点时肯定会超行程报警,再次对刀就损失精度了。

继续加工处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8064.jpg)

楼主:
加工电源切换板bottom层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7956.jpg)

jj在地下室安家了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7958.jpg)

控制箱和一台老工控机 (原文件名:nEO_IMG_DSC07960.jpg)

网友:
DAC&耳放部分是成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dac&耳放部分是成品?

hifidiy.cn的

网友:
有设备就是爽啊~~

网友:
真的真的,很漂亮哇

网友:
很不错了, 有机玻璃加工起来并不容易 也上个我做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1029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ahui&bbs_id=9999

网友:
线较乱,
强度是否够啊?会不会一端机机就断掉?
散热是否足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就是看了你发的帖子才动手做有机玻璃机壳的。有机玻璃加工也是要自己慢慢体会才能做好的,进刀量、主轴转速都要合适,否则要粘刀。我现在在琢磨着是否给工作平台周围给包围上,做好防水,加一套水冷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就是乱,主要是变压器的进出线舍不得剪掉,说不定以后还要DIY呢。

机壳强度还行,用手端没问题,感觉不到变形,不过要是端着不小心摔地下肯定要断,有机玻璃还是脆啊。热量最大的部分是熊猫耳放部分,由于两边没装侧板,据目前长时间使用来看散热没问题;变压器由于容量足够大,没什么温升。

网友(2011-11-20):
DAC 这么复杂呀?

网友:
哈哈,楼主乃有钱人啊!用工控机控AMCN01。
东西确实漂亮。羡慕。。。。

网友:
真好,看来我要买台雕刻机。

网友(2015-06-21):
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条件。。

网友:
音量连结杆的联轴器很有创意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音量连结杆的联轴器很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