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51单片机做的PLC,仿三菱,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1-06-09):
现在淘宝上有好多人做的工控板可直接使用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编程下载调试监控
这些是怎么做到的?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51PLC有几个版本
1.叶工的
2.OURAVR开源出去的,当然不会再打着ouravr的商标。

自己研发的极少

网友(2012-09-23):
引用 网友A:
51PLC有几个版本
1.叶工的
2.OURAVR开源出去的,当然不会再打着ouravr的商标。

有没有链接呀!

网友:
前两年帮朋友做过一个..

网友:
这个其实不难..
只要把PLC指令解释好,其实都是浮云.

网友:
这个其实不难..
只要把PLC指令解释好,其它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