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ISE中使用查表法,数据有点多,一般资料上是在Quartus使用

楼主(2011-06-09):
有没有人弄过啊,有点急,指导一下啊

网友:
可以生成一个单端口的ROM把需要查表的数据存放到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截几个图给你解释吧。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不你加我QQ吧,992954055

网友:
第一步:在新建代码中选择ip核向导。

第二步:选择存储设备ip核。根据红框选择即可。

第三步:确认ip和生成。直接点finish就可以了

第四步:设置存储器名称,类型,及在FPGA平台实现方法。

第五步:设置位宽及存储深度。

第六步:加载.coe文件,这里的coe文件就是你要查表的内容。

加载coe文件步骤1

加载coe文件步骤2:选择coe文件

加载coe文件步骤3:查看coe文件内容。如果文件符合要求则不会出现“红色”字体。

第七步:确定ip核生成。

第八步:查看生成的Verilog代码。

第九步:调用该ROM进行查表。

网友:
coe文件格式
--------------------------------------------------------------
memory_initialization_radix=10;
memory_initialization_vector=
1,
2,
3,
4,
5;
--------------------------------------------------------------
其中memory_initialization_radix=10;
memory_initialization_vector=
是文件头,必须添加。
1,2……就是你自己的数据了。需要空格隔开,最后需要添加“;”

如上所示,即这个coe文件中包含5个数据分别为1,2,3,4,5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小心am封你id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