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瑞萨单片机78f系列单片机的原理图库和pcb库啊?

楼主(2011-06-09):
如题!厂家都不提供的吗?
  另外,哪位能不能说说瑞萨单片机的缺点

网友(2011-10-28):
缺点是P2口设置1路AD后,其他就不能再分配LCD了;
AD的只能运行高速时钟,HALT模式下会停止
使用FLASH自编程仿真E2,最低工作电压是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