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通过一根网线如何实现相互控制?

楼主(2011-06-09):
各位大侠们,小弟见识少。
现在小弟需要在不上网的情况下用一台电脑去控制另一台电脑,
请问大侠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或者说网上又什么现成的软件吗?

网友:
windowsxp 就可以实现。网线做成交叉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过吗?好用不?我正在下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能详细点吗?

网友:
灰鸽子上。QQ也有远程控制吧

网友:
远程桌面啊敲mstsc就出来了。在我的电脑属性打开远程桌面

网友:
mstsc 需要设置开启远程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上网的,QQ肯定不行了

网友:
唉,左手右手分别拿一个鼠标不就可以了嘛,还接什么网线哦。

网友:
ls的胳膊好长

网友:
ssh/telnet;  X windows ;

网友:
如果两台电脑都放在自己面前
用synergy吧
我用这个控制一台win7,一台snow leopard

网友:
pcAnywhere 不二之选

网友:
楼主可以使用反线将两台电脑直接连接起来。然后给他们分配ip 一般
一台为192.168.x.a,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
另一台192.168.x.b  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
网关,dns不用配置。开放3389端口(见图),然后用其自带的远程登录。

开启3389 (原文件名:0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