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sm模块 EM310,我没有给模块 发信息,模块 一直在发送奇怪的字符。

楼主(2011-06-09):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高手指点..

楼主:
初步 怀疑是硬件问题导致的、明天查查..

楼主:
原因已找到,
em310供电电压 4.2V  OK

4.15V就一直发 error  ok 还有乱码的字符..

差0.05V啊,貌似在临近点..

网友:
应该不是电压问题,EM310的供电电压,最低可以到3.3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电压问题,em310的供电电压,最低可以到3.3v

是啊  手册是这样说的  电源电压
3.4V~4.7V(推荐值3.8V)
--------------------

但是 我用直流电源 实测  4.15V 乱发数据。4.2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