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FPGA控制12864显示中文呢

楼主(2011-06-09):
怎么样用FPGA控制12864显示中文呢 ?能不能像单片机那样将一些中文用一个数组存起来 ,再在某个状态的时候直接读出来呢  , 请问你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下啊 用什么方法来做呢 求助 小弟刚开始学FPGA

网友(2012-12-11):
用字库显示哈!

网友A:
FPGA不是这么玩的……初学可以先从基本的逻辑电路开始。

网友(2013-01-13):
引用 网友A:
FPGA不是这么玩的……初学可以先从基本的逻辑电路开始。

哦?我觉得你好像是有高见啊!愿闻其详!!!LCD显示中文就是发送汉字对应的编码给LCD。事实我认为51单片机或者ARM控制LCD显示中文汉字,直接以调用的形式直接调入汉字,经编译器编译后还是将中文汉字
翻译成了中文汉字对应的汉字编码!

网友:
一层一层套  最底层驱动显示,次底层画点,中层定点位置,高层画文字,都要状态机而且是嵌套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