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菜鸟画PCB 丢人现眼

楼主(2011-06-09):
还记得在哪遥远的2008年的那个秋天上了整整两个星期protel 99课 后有幸泡了一块板,多年过去了还是只菜鸟。不甘继续堕落,刚花了整整两个月时间 画了以下那个没有意义的东西,丢人现眼

网友:
1、你不担心工人一不小心把电源接反。
2、LED灯不接个限流电阻,要是这2个LED灯出点问题。系统会不会挂掉。
3.PCB板上Q1的中间那个节点是不是出电气连接问题了

网友:
Q1中间那个点安全距离不够,估计是画线的时候,附近留下了“线碴子”没有清理干净
并且如果是手工做板,我觉得三极管这个封装太小了点,会不好做
(好像手工做双面板本身就是个难题

另外,数码管是不是繁琐了点儿,好像有整个一块儿[88:88]形状的。
就算没有,两个8用一块数码管也够了,接线能方便很多
(导线能少用一定要尽量少用,省很多麻烦)

网友:
Q1往下移点儿对齐了美观点。。加油吧

网友:
这板子是送工厂打样吗,还是自己制版?
能单面布完的,为何双面?
实在怕麻烦,就自动布线,然后改改。

网友:
板子空间较大,看不出什么水平问题,布块密点的板子吧

网友:
用单面板就解决了,最多跳线多几根,但成本光线路板就降低一大半,更有竞争力。

网友:
D1D2最好不要直接并起来,分别串个电阻再并。

网友:
怎么一个安装孔也没有?
这么空电源线加粗不会加钱的。
象Q1Q2Q3可以取消锁定,调整脚位后再继续锁定的。

楼主:
谢谢大家都指点,我就是个菜鸟,大家不说我还真不知哪里有问题

网友:
过孔太小,完全可以加大。这种小孔,山寨点的厂家都加工不出来。

网友:
焊盤太小了,還有三極管的封裝需要改

网友:
虽然很多需要改进,但是也很不错,LZ加油

网友:
不会用单片机,但是我怎么听说单片机是开漏输出的啊?那你的三极管能开通吗?怀疑。

网友:
Q1-Q4要用PNP的。
怎么也不理解老是有人这样用三极管,什么地方都用NP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孔太小,完全可以加大。这种小孔,山寨点的厂家都加工不出来。

我的过孔设置为 :Diameter=20mil   Hole Size=10mil 我也觉得太小了(凭视觉上认为的),没有经验不知道该设为多少,请教一下该设为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q1-q4要用pnp的。
怎么也不理解老是有人这样用三极管,什么地方都用npn的。

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会用单片机,但是我怎么听说单片机是开漏输出的啊?那你的三极管能开通吗?怀疑。

说的对,应该要像14楼说的那样

网友(2011-07-12):
回复 网友D:
电源网络连接via外径50mil,内经28mil
普通网络连接via,外径30mil,内径20mil
最小via外径可以是24mil,内径12mil,但建议在四层板使用

网友:
这里都是大虾啊!